自动生成verilog文件的testbench和例化

楼主(2013-08-29):
vim一年多了,写了一个可以自动生成verilog文件的testbench模板和例化当前文件的插件

希望用vim的朋友喜欢,需要的请移步https://github.com/kdurant/verilog-testbench

如果发现有什么bug,欢迎通知我

楼主:
难道vim真的不如quartus,ISE自带的编辑器和U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vim真的不如quartus,ISE自带的编辑器和UE吗?

我装了,输入:instance,提示我不是编辑器的命令

楼主:
I是大写的
Instance

楼主:
你是怎么安装的?用了插件管理工具(pathogen, vundle, neobundle)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安装的?用了插件管理工具(pathogen, vundle, neobundle)了吗?

问下楼主我的powerline怎么是这样?哪里没装对?

楼主(2013-11-06):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我的powerline怎么是这样?哪里没装对?

是powerline的字体设置问题
powerline的特殊符号,是要特别的字体的

网友:
vi怎么会不如quartus,ISE自带的编辑器和UE?可艹性远远超过这3者,只是起点比较高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owerline的字体设置问题
powerline的特殊符号,是要特别的字体的

有bug,
我的文件
`timescale 1 ns / 1 ns
module xxx_top #(
parameter LANE_NUM = 1
)
(

input               clk_100m          ,
input               rst_n             ,

//srio line interface
input       [LANE_NUM-1:0] rd         ,
output wire [LANE_NUM-1:0] td         ,

//User IF
input               clk_srio          ,//srio ref clk

input               srio_buf0_cs      ,
input               srio_buf1_cs      ,
output      [15:0]  srio_buf0_rddat   ,
output      [15:0]  srio_buf1_rddat   ,
input               emif_clk          ,
input       [15:0]  emif_wrdat        ,
input       [23:0]  emif_addr         ,
//input               emif_rd           ,
input               emif_wr           ,
input               emif_rd           ,
input               emif2srio_ram0_over   ,
input               emif2srio_ram1_over   ,
output reg          srio_ram0_ok      ,
output reg          srio_ram1_ok      ,

output              srio_irq          ,
//status
output              sysclk_locked     ,
output              gxbpll_locked     ,
output              port_initialized
);
localparam  U_DLY   = 1               ;

wire                txclk             ;
wire                rxclk             ;
wire                clk_3125          ;//31.25M
wire                clk_625           ;//62.5M
wire                clk_125           ;//125M
wire                clk_78125         ;//78.125M
wire        [15:0]  ef_ptr            ;//
wire                sysclk            ;
wire        [31:0]  io_m_wr_address   ;
wire        [31:0]  io_m_wr_writedata ;
wire         [3:0]  io_m_wr_byteenable;
wire         [6:0]  io_m_wr_burstcount;
wire         [6:0]  io_m_rd_burstcount;
wire        [31:0]  io_m_rd_readdata  ;
wire        [31:0]  io_s_wr_address   ;
wire        [31:0]  io_m_rd_address   ;
wire                io_m_rd_waitrequest;
wire                io_m_rd_readdatavalid;
reg                 sys_mnt_s_chipselect;
wire                sys_mnt_s_waitrequest;
reg                 sys_mnt_s_write   ;
reg                 sys_mnt_s_read    ;
reg         [16:0]  sys_mnt_s_address ;
reg         [31:0]  sys_mnt_s_writedata;
wire        [31:0]  sys_mnt_s_readdata;
reg                 mnt_s_chipselect;
wire                mnt_s_waitrequest;
reg                 mnt_s_write   ;
reg                 mnt_s_read    ;
reg         [25:0]  mnt_s_address ;
reg         [31:0]  mnt_s_writedata;
wire        [31:0]  mnt_s_readdata;
reg                 emif2srio_ram0_over_r1;
reg                 emif2srio_ram1_over_r1;
//assign sysclk = clk_3125;

例化结果,有些不该有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bug,
我的文件
`timescale 1 ns / 1 ns

我刚才copy了你的文件去试了下,没有能重现和你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提供完整的设计文件,或者再重新测试下吗

网友A:
楼主你复制后面这段了么?
localparam  U_DLY   = 1               ;

wire                txclk             ;
wire                rxclk             ;
。。。。。。。。。。。。。。。。。。。。。。
好像这个影响》》localparam  U_DLY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复制后面这段了么?
localparam  U_DLY   = 1               ;

你贴上去的代码我都复制了

网友(2014-09-24):
感觉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