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 硬件I2C配置问题, 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一下

楼主(2013-08-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哈
I2CNDAT这个寄存器到底该怎么用啊?
我看到芯片手册里面说这个寄存器决定数据传输的长度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TI的示例代码有配置这个寄存器啊?
那样是怎么产生STOP位的?
延迟一段时间不发送数据自动产生STOP吗?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可以参考官方的例子。例子中有配置这个寄存器的,前提是要配置I2CSTP置位,传输完I2CNDAT配置的字节后将自动产生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