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做了一个门禁监控的东西,上位机我选了HTML5

楼主(2013-08-29):
界面比较简单,实现门的状态显示和输入、输出板的掉线告警就行了。

选用了HTML5+JAVASCRIPT来实现。
用的是NODE-WEBKIT,中国人搞的一个东西,在GITHUB上排名前十的。

以后打算做上位机,客户没什么要求就用这个了,跨平台,LINUX、MAC、WIN一次全部搞定,连半行代码都不用改。
对比wxwidgets,跨个平台,要修改好多东西才能用。

网友A:
牛人。全能了。

网友B:
敢问这是B/S结构么 通过TCP/IP网络访问下位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全能了。

主业 C;副业: JAVASCRIPT+PYTHON
其它一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这是B/S结构么 通过TCP/IP网络访问下位机么?

C/S架构的
有一台服务器的,要记录门的开关数据的,然后输入板也就是接门禁 上的玩意会自动连接到服务器上,然后定时、实时的传输数据到服务器上,使用JSON格式的文本。
就一楼图中的玩意,是个单独的程序,通过TCP和服务器程序联系,显示状态之类的。
NODE-WEBKIT是NODE.JS加WEBKIT的实现,所以可以直接在HTML的页面中用JAVASCRIPT调用node.js中的所有功能,自然也包括TCP的通信。
全事件模式的,编程是非常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业 C;副业: JAVASCRIPT+PYTHON
其它一概不懂

呵呵。懂得不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S架构的
有一台服务器的,要记录门的开关数据的,然后输入板也就是接门禁 上的玩意会自动连接到服务器 ...

有个服务器上面有个access的数据库,想在浏览器中访问用html5可以不? 开发环境之类的有什么介绍的没?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应用程序要在一台电脑上部署的话,需要额外安装其他的东西吗?是不是直接用浏览器打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应用程序要在一台电脑上部署的话,需要额外安装其他的东西吗? ...

不用安装其它任何东西,node-webkit的网站上有打包的方法介绍的。

网友:
楼主回帖神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服务器上面有个access的数据库,想在浏览器中访问用html5可以不? 开发环境之类的有什么介绍的没? ...

跑个apache的服务器,用PHP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这种方式开发桌面应用的话可以完全替代vs,qt之类的吗,因为这些工具学习周期比较长,而且有点臃肿,跨平台之类的也比较麻烦。
用这种方式开发应用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小弟新手,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请楼主指点。

网友E:
node-webkit挺有意思,就是软件包太大了,框架30多M

帮lz补充:node-webkit做出来的东西是个可执行程序,外人看起来跟普通窗口程序基本没啥区别,没有地址栏、前进后退刷新按钮,与你电脑上的浏览器也没有关系

期待javascript一统天下

网友:
支持一下。
我也经常做上位机软件。不过一般用dontnet和android。

网友(2013-10-12):
我想用这个模式搞 本地浏览器接收服务器数据容易,但是本地给服务器传参数了好做么? 刚接触HTML 求交流

网友:
求好书推荐.....关于HTML的

网友:
这个完全看不懂啊,好神奇的东西 —— 我就奇怪,楼主的门禁监控,啥设备都不需要(比如常见的 门禁控制器 ) ???

网友(2013-11-18):
web服务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关注HTML5, 程序的性能值得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node-webkit挺有意思,就是软件包太大了,框架30多M

帮lz补充:node-webkit做出来的东西是个可执行程序, ...

小白,请科普。意思是客户端要装个node-webkit。然后运行HTML5,可以访问硬件么?串口USB之类?

程序啥样的,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HTML5 也可以做这个?,,好多年没耍过,脱离队伍了

网友:
新的方式,留个爪!

网友:
收藏 我也是用web来控制的jquery mobile  +html5 但是楼主的这个更强

网友(2014-04-29):
你好,有时间接小项目吗?想做个东西,留个邮箱发需求给你,费用到时候可以谈,

网友:
夸平台的好方法

网友(2015-04-16):
楼主一心抓技术怎么能挣大钱呢,你懂的

网友:
结合LZ和13楼的解释基本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个apache的服务器,用PHP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不懂PHP, .net. java之类的话, 直接用C++ web 框架也挺好. 我的BS端软件的就是用QDjango写的.  这个不需要用户去配置apache之类的软件. 直接告诉客户, 启动某个exe, 然后就能用浏览器访问了. 也能一定程度上保密源代码. 因为所有的html文件也都在exe里面. 甚至不需要html文件.

网友F(2015-07-30):
html5的程序可以用文本打开,会不会很容易被人盗版?

网友:
牛人。。。可以访问USB设备不?

网友:
HTML5有一个局限,不能自动识别本地连接或远程连接,必须是唯一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ml5的程序可以用文本打开,会不会很容易被人盗版?

在中国,软件基本不要钱

网友:
楼主全才啊,硬件端,服务器端,前端都能做!

网友:
服务器端是采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现在Node Webkit已经更名为nw.js了。

网友(2015-10-07):
niu牛啊,哪里有教程不,想学习一下

网友:
lighttable是用node-webkit实现的,开源IDE,很好用

网友:
有空试试看,上位机目前还不会

网友G(2016-05-04):
请教一下,HTML5可以控制本地设备吗,比如 串口,USB口

网友(2018-08-15):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HTML5可以控制本地设备吗,比如 串口,USB口

HTML5不能控制串口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