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寸 320GB的硬盘出了问题,看看各位可否遇到过,

楼主(2013-08-29):
朋友的硬盘。笔记本上的。

型号希捷:ST9320325AS

序列号:6VD2BNN

现在是win下不认识硬盘,是磁盘管理下提示盘未初始化。

在winpe下pm多次提示io错误后,可以看到磁盘,就是只有7.9GB容量。而且都不能访问。

各位有遇到过没有。

网友:
主扇区还是引导扇区有坏道了吧~不清楚唉。。。现在硬盘也很便宜了,直接换新的吧,注意做好备份就是了,现在硬盘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A:
反正,现在硬盘坏了,就算修好了,我也不敢用了。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现在硬盘坏了,就算修好了,我也不敢用了。
数据无价啊

+1

楼主:
硬盘可以直接仍了,关键是上面的数据。朋友要的是数据!感觉是碰上希捷门问题了。

网友:
以前笔记本用的希捷盘无缘无故就挂掉了,前段时间买了个威宝的500G移动硬盘,里面是三星的盘,拆下来放笔记本里用了。
威宝还不错,和国内品牌价格差不多,但比很多国内品牌的用返修盘的好,现在很多价格很便宜的国内品牌移动硬盘都用各个品牌的返修盘,感觉不大可靠,而东芝和西数则用USB口的硬盘,无法拆盘芯用,希捷自家的移动硬盘也是三星的芯,但是价格贵不少,综合起来,还是威宝性价比高一点,不过威宝是三菱旗下的品牌,有反日情结的慎买。

网友:
看样子,我的新硬盘可以确定选西数了

网友:
pe下重建磁盘分区表后修复主引导记录有时候能活过来。io错误太多说明磁盘坏道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