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 SI4438 SI4432对比中,你看你说你明白

楼主(2013-08-29):
        SI4432上市有2年之多,玩家也应该不少了,本人感觉4432玩还算简单,但小问题也有,之前的静电死机让很多玩家伤心过,去年芯科又推出SI4463,完全是自己家人的设计架构,因为之前是收购IAI的人马遗留的4432,这次是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架构设计的新产品,进步是有,但非常明显也不大,只是将原来的稳定性提高了很多,今年年初又针对抄表行业退出4438,性能是基于4463的单频版本,感觉产品重叠性很高,

       本人将三者的关系对比如下:

参数名称                        SI4432                      SI4463                            SI4438
频率范围                     240~960MHz           142-175,284-250           424-525MHz
                                                               420-525 850-1050
接收灵敏度                 -121dBm                        -126dBm                       -124dBm
发射功率                   +20Db                             +21Db                           +20Db
关机电流                      50nA                            30nA                             30nA
待机电流                      800nA                           50nA                              50nA
DATA速率                 0.123~256K                 0.123~1M                      0.1~500k
接收电流                     18.5mA                          10.0/14mA                       14mA
发射电流                      85mA                            70-80mA                       70-75mA
TX/ RX FIFO                  64byte                           64byte                            64byte

从上面对比结果来看,SI4463、 SI4438芯片比4432性能指标高的不是很明显,大家看重的几个方面说说:
第一,4432曾经静电引起的死机问题新产品没有了,大家不会再发生无缘无故的芯片死了。
第二,功耗降低了很多,本身多大的功率发射多远的距离,这个是永恒的定律,在一定的功率下降低功耗就是进步。
第三,接收电流降了很多,大家可以做一些特殊产品的开发应用。比如水表,智能消防等。
第四,最后说说大家关心的距离,三者之间的发射功率4463最强,4432最弱,接收灵敏度同样,4463占优势,但实际测试距离4463和4438差不多,4432就差一些。比如在1.2k波特率下空旷地测试,4463可以到2000外,4432 是1800以内。就算加了算法增加的只是临界点的稳定性。
第五,SI4432是芯科从IAI收购过来时带来的产品设计,当时收购人马一起,后面产品出了诸多问题,已经将原来人马都解雇了,4463是自己的技术架构设计的产品,稳定性好很多,技术指标也有稍许提升,关键是在功耗上降低一些,本人感觉就是4438出来有点搅局。

  希望交流:78435664

  下面是本人做的4463模块和4438模块

实测距离远超4432

网友(2013-10-11):
同行交流 和楼主所做模块的区别在于,我司供应的是带单片机的方案,给客户的是UART串口,直连单片机无压力。

图片所示,均为机贴,是量产方案,非手工贴片

安美通向工:QQ 28751068

网友:
为何SI4463芯片的传输速率可以到1Mbps,但做成模块却难得见有能支持115200bps连续传输的串口透传模块呢?

网友:
连续透传的,我做过,有没需要,哈哈,QQ852736696,多多指教

网友(2014-03-04):
这家的模块买过,测试代码不提供可以理解,官网上很多,模块手册,特别是模块引脚图都不提供,你叫别人怎么用。那个售后要答不答理让人受不了,还有脸在这打广告

网友(2014-10-31):
SI4463 做收发,不用射频开关 G4C 行不

网友:
SI4463 SI4438 SI4432对比

网友:
SI4463便宜,就是软件不兼容老片子。

网友(2014-12-07):
本人卖了4432两枚,请求标准列程

网友:
我有2个问题
1,4432现在还在推吗?在新的设计上还能用4432吗?
2,63 38的价格如何?

网友(2015-04-04):
请教大神:SI4432根据官方的数据手册,寄存器6DH是管理发射功率的,其中D7--D3前5位是保留的,只有最后3位是控制发射功率的。
但是,网上卖模块的技术支持却说将这个赋值0X1F是最大发射功率,难道赋值0X07不也是最大功率吗,我通过万用表测量发现两个设置方法的发射电流差不多。

对于,6DH寄存器的D2位,TXPOW[2] 手册上是这么介绍的:Zhis bit is used in 4*31 output power programming这一位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PA输出???
还有就是这款无线芯片的最小输出功率就是11DBM吗??
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给这里无线芯片供电,使用1MHZ的DCDC供电可以吗?会影响通信距离吗? 非常期待你的指点。

网友(2015-06-13):
请问有原理图吗?最好有程序  看了63的寄存器多的惊人

网友(2017-03-19):
学习啦,记得手里还有SI4432

网友:
以前做过远距离控制使用4432还不错,天线很重要。

网友(2017-06-08):
引用 网友A:
几乎没找到靠谱的demo,发射的时候怎么CCA检测?没有手册说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