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OSSemPend问题

楼主(2013-08-29):
voidOSSem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err)
{
                  .
                  .
                  .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SEM;
    OSTCBCur->OSTCBDly  = timeout;
    OS_EventTaskWait(pevent);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OS_ENTER_CRITICAL();
    if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SEM)
    {
     超时
     }
}

一个任务调用该函数时,如果没有信号量则进入等待,通过函数OS_Sched()释放掉CPU使用权,当该任务重新获得CPU使用权时,程序应该从OS_Sched()这地方开始执行,请问下如果在该任务获得CPU使用权前,已经有信号量了OSTCBCur->OSTCBStat在哪里做的的改变

网友A:
OSSemPend()会从事件等待任务表中查看是否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如果有的话,就调用OS_EventTaskRdy() 就将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从事件等待任务表删除,加入任务就续表,并且更改其OSTCBStat的。可以看下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SemPend()会从事件等待任务表中查看是否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如果有的话,就调用OS_EventTaskRdy()  ...

明白了,一旦调用函数OSSemPost,会判断任务等待表是否还有任务等待信号量,如果有会调用OS_EventTaskRdy函数,找出等待信号量的任务,修改该任务状态后切换过去执行;如果没有等带信号量,则OSEventCnt+1,释放掉信号量使用权。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一旦调用函数OSSemPost,会判断任务等待表是否还有任务等待信号量,如果有会调用OS_EventTaskRdy ...

确实是OSSemPost(),我上面写错成OSSemPen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