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公司内网??

楼主(2013-08-29):
      我们公司为了防止上外网,只能发邮件和上公司的内网(其实是和外网相连的)??有没有啥软件可以突破这道墙!!

网友A:
只能发邮件啊.. 难了.. 可能邮件服务器都在你们内网里面的

网友:
办个3G套餐呗。想要破网,你就必须找到代理服务器和端口。

网友B:
社交工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发邮件啊.. 难了.. 可能邮件服务器都在你们内网里面的

邮件可以发到外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邮件可以发到外网的!

自己搞个3g呗。或者把能上网的同事的主机做个网络共享。另外看看周围有没有wifi热点。可以破解几个用用。

网友:
离开这类公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个3g呗。或者把能上网的同事的主机做个网络共享。另外看看周围有没有wifi热点。可以破解几个用用。 ...

我们公司的wifi有好多人,人多没办法。

有一些是加密的,领导用,不通过代理,直接外网的。其实领导也不怎么用的,网速肯定快。毕竟领导少。
另一些是不加密的,用的人多,很慢,而且是通过代理转的。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能破解密码,用那些加密的wifi上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wifi有好多人,人多没办法。

有一些是加密的,领导用,不通过代理,直接外网的。其实领导也不 ...

早就傻瓜化破解了。奶瓶工具或者打气筒 都可以,很简单,做个启动盘启动到linux运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个3g呗。或者把能上网的同事的主机做个网络共享。另外看看周围有没有wifi热点。可以破解几个用用。 ...

那网速也不是很快,也需要银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傻瓜化破解了。奶瓶工具或者打气筒 都可以,很简单,做个启动盘启动到linux运行就行。 ...

能不能具体点,你是说把优盘做成linux

网友:
对于这种公司,早就该走人。

网友:
也来关注一下

网友:
公共电脑装 个绿色代理软件,打开隐藏好,自己电脑设置代理上网,突破成功

网友:
破解了又咋样?上班的时候你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你是说把优盘做成linux

直接搜奶瓶工具,大把的破解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就傻瓜化破解了。奶瓶工具或者打气筒 都可以,很简单,做个启动盘启动到linux运行就行。

抓包后如何算出来?

网友:
上网干啥?不让上网干不了活,就在那里磨蹭呗,不行就走人。

网友:
邮件收发是由内网的邮件服务器代理的,楼主放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社交工程学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

正解+1!!!

网友:
邮件能发出去,不等于你就能上外网哟,也许你的邮件服务器就是接了两个网线,一个内网的,一个外网的

网友:
无线网卡

网友:
弄个数据卡,或者写个通过邮件传输http数据的代理

网友:
即使破解了,也会被公司知道,LZ要考虑后果

网友:
3G网卡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