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四轴』给【电赛】的同学一些建议~~~标题要长@@@@@

楼主(2013-08-29):
针对购买我们套件的同学和没有买到匿名四轴套件但是想移植我们飞控程序的和还没确定用什么程序的同学,我提几个建议,都是个人看法,大家觉得对就看看,觉得不对就当没看。

首先硬件,具体比赛做什么有什么要求,我没参加比赛,了解的不太清楚,但听大家说做四周,轴距小于50,续航10分,有保护套这些

不同人不同团队有不同的硬件解决方法,我就不多讲,购买我们套件的,在程序上就会省很大力气,程序本来就是针对我们套件写的,不用移植,但是我们的飞机太小,连电池一共34G左右,续航不到5分,载重10G以下,很难满足比赛要求,我建议将套件的电极臂剪掉,我们的套件作为飞控,大家再购买一个机架,这样来组合。我们的电机控制也是PWM,可以用来接电调,但是PWM格式不对,需要修改为电调的格式。如果购买华科尔959或者美嘉欣x200这样的机架,pwm部分就不用修改,因为他们用的也是空心杯。大家要做的就是将我们提供的PID参数修改为适应大机架的。
下图为我们的飞机剪去电机臂后安装在伟力959的机架上

重点是软件部分。如果是想移植我的飞控程序,我给大家提几点个人意见。

1:先认真观看两遍我发的飞控源码讲解视频,我写的代码自认为还不太乱,功能划分还可以,希望大家理解起来不难。视频一定认真看,从头到尾讲解了我的飞控工程几乎所有用到的函数,可以通过视频了解我的飞控工程源码的架构,架构一定要理解了,方便大家移植或修改我的工程。
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8818-1-1.html

2:然后认真观看两遍我发的上位机使用讲解视频,重点看高级收码的自定义收码怎么使用,此项功能可以将任意数据从飞控发送到上位机,并画出波形,通讯和画图都是实时的,波形图可以直观反映出变量的变化情况,对于观察滤波效果、计算结果、姿态解算等用途十分合适,大大提高调试程序的效率。
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5923-1-1.html

3:下面开始讲移植,首先是用到的MCU外设驱动的移植,不管大家用什么开发板,
PWM要有,控制电机的,
timer要有,计时的,
读取传感器的驱动要有,用于读取传感器,对于我们使用的MPU6050是IIC,如果大家使用STM32来移植,建议使用模拟IIC,对你们来说没时间来调试硬件IIC了,如果用的我们的套件,请不要修改IIC部分,我已经为套件写好了硬件IIC驱动。
通信要有,用于输出调试信息,我们套件用的是SPI,无线用NRF24L01,大家情况不同,如果现做的话,建议使用串口透传,简单,省时间
几大功能驱动先做好,保证各个驱动正常了,开始移植后续程序

4:驱动正常后,开始移植读取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程序,这个是飞控的关键,一定要做好做稳定了,关于不同种类传感器的初始化,建议大家下载MWC的源码看看,在senser里面,有挺多种常见传感器的初始化和读取,可以借鉴下。
此时读取传感器就要想好系统怎么运行了,我是用定时中断触发读取,1ms一次,大家不一定要用这么快,这样系统只要不出错就会运行在一个确定的频率下,读取传感器的时间间隔一直是1ms。

5:滤波,陀螺仪的数据可以不滤波,也可以参照MWC的滤波,本次=(本次*3+上次)/4,都可以。加速度一定要滤波,我是用的平均值滤波,滑动数组,20个数据,求平均,大家也可以使用其他滤波方法。

6:零偏,传感器都有零偏,这个要从传感器的采样值中减去,否则会影响计算,具体计算发放我视频里也降了,注意触发条件,我的程序默认开机是不进行零偏计算的,需要人工触发,切记。

7:姿态计算,这里是重点,因为我设置的控制频率是500hz,也就是2ms,所以是2ms进行一次姿态计算和控制输出,姿态计算使用的是四元数,也是参考网上的代码写的。四元数最终只计算ROLL和PITCH角度,因为没有磁场,YAW漂移,解决办法是YAW通过对陀螺仪积分进行计算。

8:电机控制,这里几乎是到最后了,如果用电调,PWM的输出格式一定要按电调说明书来,否则电调不工作,如果驱动空心杯,那要求不多,PWM就可以了。关于四个电机的融合,很多人不懂怎么确定,我的建议就是实验法,只保留一个姿态角的输出,然后用手倾斜飞机,看电机转速变化是否正确,依次类推,确定三个姿态角的控制量正负,这个在我源码讲解视频里也讲了。

关键的初始化函数我列一下:
Tim3_Init(500);   timer提供一个固定的触发频率
Moto_Init();        电机输出初始化
IIC初始化
MPU6050_Init();  传感器初始化

然后是几个在控制循环里关键的函数:
Prepare_Data();          准备数据
MPU6050_Read();       读取传感器数据
MPU6050_Dataanl();    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
Get_Attitude();           姿态计算
CONTROL(Q_ANGLE.X,Q_ANGLE.Y,Q_ANGLE.Z,RC_Target_ROL,RC_Target_PIT,RC_Target_YAW);      根据姿态,控制电机输出

其实工程就这么简单,关键代买就是这些了,大家用上位机右下角的what new功能就能下载最新源码:KEIL-0811-视频所用源码.zip

衷心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早毕业了, 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毕业了, 但帮顶。

希望能帮助到电赛的同学,话说我也好想回到大学,去熬他几个通宵啊

网友B:
你在哪卖四轴?淘宝上开源的就圆点博士,这几天都抢疯了,我中午拍下的(只有小四轴,就买了),话说等他发货还得到9.1号。这几天看了很多,比较乱。感觉这么就久的准备估计要酱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卖四轴?淘宝上开源的就圆点博士,这几天都抢疯了,我中午拍下的(只有小四轴,就买了),话说等他发 ...

看看我们的代码吧,虽然我们的套件没有了,但我觉得我的代码和上位机可以帮到你们
ps  我们也是开源的

网友C:
匿名好样的。佩服你!!!

网友:
支持楼主,人很好,个人感觉开源的精神和程度要比圆点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匿名好样的。佩服你!!!

感谢支持   谁让过赛正好碰上呢   本来就开源,多点支持没什么

网友D:
哎哎  。。。。。。。。。。。。。没买的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哎  。。。。。。。。。。。。。没买的到哦

看看做来得及不吧

网友E:
现在还没没到,请问您那里还有没有现货,想在您那里买一套。
qq:524494569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帮助到电赛的同学,话说我也好想回到大学,去熬他几个通宵啊

楼主,同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没没到,请问您那里还有没有现货,想在您那里买一套。
qq:524494569

没有了

网友:
等今年四轴题出来了, 感觉就是个坑爹的题,拼钱的,当然谁买的件好谁做出来效果就好,飞控程序网上玩的人那么多,开源的也不少,水平都很高了,而且3天又不可能让你做出多么复杂的东西来(编队飞行?物体跟踪?倒飞?),看之前安徽的一个题,基本题就是悬停,10s,自转、偏移小于一个值就欧了。

感觉飞行效果上谁有钱,谁在淘宝淘到好东西谁就赢了,其他发挥的无非是把遥控器操作变成CPU操作。

昨天学生们买飞行器还碰到了一个坐地起价的,打开页面看到一个价格,拍下的同时就涨了100多,果断不买他的了
今年卖四轴的发了

网友:
您好,请问一下如果我们想不用遥控,飞机自动控制可以吗?

网友:
还有吗 ?想买诶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我们卖完库存就没在做   但为了支持比赛我们开源了pcb,相当于我们所有东西都开源了,大家需要的请用我们的pcb加急制板

网友G:
楼主的PCB板好像没有标准的SWD接口吧,怎么用J-Link下载程序或者在线调试呢,请指教?

网友:
飞机啊  飞机 太假了   我买的小车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PCB板好像没有标准的SWD接口吧,怎么用J-Link下载程序或者在线调试呢,请指教? ...

从jlink中找出需要的那几根线就行了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怎样才能测得较准确的零偏值。。

网友:
毕业设计四轴飞行器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jlink中找出需要的那几根线就行了

哦,是这样,3q!

网友H:
大神啊,I2C的lib文件不能重定义I2C的引脚为PB8和PB9,咋办啊

网友:
哎..今年的题就是一坑啊

网友:
这几天都快被弄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神啊,I2C的lib文件不能重定义I2C的引脚为PB8和PB9,咋办啊

那就不能用库了,用模拟i2c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不能用库了,用模拟i2c

如果用stm32,以前没用过硬件iic,建议用模拟的,时间太紧,没时间调硬件iic了,填好模拟的把时间精力放在其他重要地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stm32,以前没用过硬件iic,建议用模拟的,时间太紧,没时间调硬件iic了,填好模拟的把时间精力放 ...

茶大,再问下,是不是只要把i2c最底层的一个文件换成原来模拟i2c的,像i2c中断函数重要么?还有只改了那个文件,不要中断程序,四轴的飞行受影响么?

楼主:
恩    更换模拟iic后,要改的不多,记得把读取频率降低点,不需要这么快

网友(2014-03-03):
遥控部分如何制作

网友:
才看到这段话,之前也看了好多资料,但都没用心看。。

网友(2014-10-11):
楼主,那个接收器怎么用啊

网友(2015-07-15):
今年电赛正好可以用,O(∩_∩)O谢谢

网友:
一键起飞怎么做到呢,还要解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