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K5.5飞控板 小白求指导

楼主(2013-08-29):
刚刚买了一个KK5.5的飞控 完全小白一个 看了一些中文的KK5.5的说明书 但是还没解决我的疑问 求教: 下载固件该怎样下载 我想看固件里面的飞控程序 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A:
这个还是5imx那边比较多,你去看那个论坛里的diy四轴栏目有专题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5imx那边比较多,你去看那个论坛里的diy四轴栏目有专题介绍!

谢谢您 您能不能给说一下怎么去看程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您能不能给说一下怎么去看程序呀

我也没有KK,我的是APM。
不过既然是AVR的主控,肯定可以用AVRISP工具来下载,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2&highlight=KK
官网提供的烧写方法: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 ... am_isp&id_no=79
关于程序,具体不清楚!
如果你有源码,可以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KK,我的是APM。
不过既然是AVR的主控,肯定可以用AVRISP工具来下载,可以参考:
http://bbs.5im ...

太感谢您了

网友:
楼主的代码是使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B:
程序有多个版本。
所有AVR下载器都可以下载程序进去,至于程序,你只有自己研究了,大本营在这里:
http://www.kkmulticopter.k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多个版本。
所有AVR下载器都可以下载程序进去,至于程序,你只有自己研究了,大本营在这里:
http:// ...

求教 KK的固件不是开源的吗 现在不知道该用什么去读固件程序 我下载的KK的固件程序里面 都没有找到用keil或这IAR编译的工程 这怎么看程序 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 KK的固件不是开源的吗 现在不知道该用什么去读固件程序 我下载的KK的固件程序里面 都没有找到用keil ...

所有AVR下载器都可以证书程序啊。
只要有源码,你要自建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AVR下载器都可以证书程序啊。
只要有源码,你要自建工程啊。

您看 这个就是我下载的程序 可是里面只有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