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EEPROM为什么每次重新下载程序以后都是255呢?

楼主(2013-08-29):
我的AVR,ATMEGA128的EEPROM为什么每次重新下载程序以后都是255呢?是不是AVR studio的哪里设置的不对?由于我用的是win7系统,所以只能安装AVR studio 6,在这里请教大神们帮帮忙,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被擦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擦除了

设置哪里才能不擦出啊?谢谢啦~~

网友A:
AVR studio没用过,我用的是winAVR,winAVR在WIN7下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studio没用过,我用的是winAVR,winAVR在WIN7下是可以用的。

如果设置对了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

网友B:
用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但是这个我试过了,好像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就可以了

首先非常感谢你,但是这个我试过了,好像作用不大~~
另外,我用的是JTAG ICE MKII

网友:
配置熔丝位   EESAVE

网友B:
如果这个都不起作用,那只能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可能在上电或掉电时数据丢失了。我在一个项目里用Mega64A,最开始也是没勾上这个,每次写程序下去,EEPROM数据就丢失了,后来把这个勾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都不起作用,那只能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可能在上电或掉电时数据丢失了。我在一个项目里用Mega64A ...

嗯,谢谢,和那个BODLEVEL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