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经济简单的直流150~300V的检测方法,精度到0.5V即可

楼主(2013-08-29):
最近在DIY一个数控电源,用单片机的10位AD采样,有什么好办法检测直流150~300V的电压变化?

需要电路简单可靠成本低,最好不用运放什么的大体积IC。

目前用到的办法,几个电阻+稳压二极管。

还有想到用TL431,但个人水平有限,感觉电路很难简化。

盼大神出手

网友:
电阻分压,稳压管保护,就可以了

如果电压不稳定,有很高的尖峰脉冲,还可以考虑用一个运放做缓冲

电阻分压要用多几个电阻串联,耐压要足够。

网友A:
另外,如果要达到你要求的精度,那对电阻的精度有要求

至少要千分之一的精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要达到你要求的精度,那对电阻的精度有要求

至少要千分之一的精度了 ...

自己精确测量电阻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精确测量电阻可以么?

普通电阻,甚至一开空调阻值就变
有条件尽量用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

网友A:
你是只需要做一个吗?DIY?

通过测量来校正是可以的。不用测电阻,实测几个电压就可以了。然后在软件里面处理

不过便宜的电阻温飘比较大。不知道你这方面的要求高不高,环境温度变化是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只需要做一个吗?DIY?

通过测量来校正是可以的。不用测电阻,实测几个电压就可以了。然后在软 ...

DIY电源,作为产品的测试仪器用的,可能要做几台,要求体积要小,所以没办法用很复杂的电路,目前是只用了百分之一精度的电阻直接分压为0~5V,由MCU的10位AD转换成0~1023的数字量,不过温飘是有点大,测量起来确实不是很精确。

理想的想法是用TL431配合一下,让检测端的最低电压上浮至150V开始,这样可以按需求只测150~300V的电压,也就是只有150V的压差;再把这150V的压差转换为0~5V,这样精度也会相应提高1倍。

但TL431的耐压只有42V,不知道可以怎么用简单的电路处理好这个问题。难道要用单运放来解决?

网友:
那你不如直接用高精度的电阻了。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电阻,温飘小的

你是做几台测试仪器用的,对成本应该不会非常敏感吧。用好一点的电阻,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百分之一的电阻,不说温飘,本身精度就不足以测量这个电压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一的电阻,不说温飘,本身精度就不足以测量这个电压范围了

谢谢,希望能有大神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要求简单,体积小。那没有什么比电阻分压更简单更可靠的了

体积也是最小的,成本也是最低的了

高精度的电阻也很好买,很便宜的

网友:
用一个大电阻分压,再串联个精密可调电阻,作为采样点,把它和一个经过二极管钳位的基准电压进行查分运算,最后送入单片机AD,中间还有个矫正算法。精读可达到0.05V

网友C:
用差分ad,反相输入接431产生的精确2.495,结果直接就是150-300对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差分ad,反相输入接431产生的精确2.495,结果直接就是150-300对应的值

差分AD要用运放?如果一定要用,是否有体积小的(比如TO-23)单运放推荐,用了运放能否不用TL431?

网友:
给提供个我的方案,在软件里要进行矫正的,不然会有误差,仅供参考。。。。。

网友:
有些单片机自带差分ad,有些单片机有独立vref+,vref-
根据系统情况选择

楼主:
难道只有电阻分压采样一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只有电阻分压采样一条路?

最烦楼主这种人了,又不想花钱又想高精度;

网友:
0.5/300大约是千份之1.6 根据采样定理你的精度至少是千份之一,所以你用的AD至少是10位,10位的分辨率是1024分之1
同理你如果是用电阻采样的话,你肯定找不到这么高精度的电阻

网友D:
表头网上有大把,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网上有大把,买个吧!

表头网是什么?

网友:
电阻精度无所谓,关键是温漂,5%电阻分压后(注意功率和TVS保护),程序跟万用表校正一下即可,其他没有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网是什么?

矮油我去…人家说表头…

网友:
其实捏,电阻的温漂也不是那么可怕,使用一个62k和1k的1%金膜电阻串联,即可将311V降至5V范围,供AD采样。另用一个5.1k电阻和1N4148串联,供MCU的另一路AD进行温度检测。剩下的就是温度自校正的问题了。
此方案使用“3个电阻+1个二极管+2个瓷片电容”,相信你能接受。只不过,软件方面需要多下点功夫。
1、62k和1k的串联分压比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变化不会特别明显,因此,校正时不需使用精确的温度测量结果);
2、5.1k和1n4148的串联分压比随温度的变化关系(温度测量精度只需达到5摄氏度就可以了)。

本人用过一次,感觉此方案还行。

网友E:
25楼的思路我也做过,不过62k=630k 1k=10k,匀用1206的1%贴片电阻,软件上需测点校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楼的思路我也做过,不过62k=630k 1k=10k,匀用1206的1%贴片电阻,软件上需测点校正了 ...

软件矫正效果不怎么的的,关键还是要硬件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