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好的无线电供电芯片

楼主(2013-08-29):
我要做个旋转LED灯,需要无线电供电=0=,功率大概1W左右,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下哈~

网友A:
有LED套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ED套件的

知道有~但是想自己做有乐趣么=0=

网友B:
用的什么马达?
普通有刷直流电机的话可以从换向器上取电,然后整流获得直流电源。
然后整流前的信号还能作为角度定位信号。

我读书的时候用录音机小马达做过,用的换向器取电,显示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马达需要拆开在换向器上接几条线。

网友:
专业的做法是滑环。不专业的就发挥想象吧。
只要想到原理能通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马达?
普通有刷直流电机的话可以从换向器上取电,然后整流获得直流电源。
然后整流前的信号还能作 ...

因为打算用的是无刷电机=0=,所以没办法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