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电机控制你们用16F74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3-08-29):
    这次厂里做了一批自动门控制器,就是跟电动车控制电路很像的那种,用了一个74HC14作为电机霍尔信号转换到16F74,电机的驱动用的是三个2103,电源为24V5A,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单片机的程序烧进去后如果运行过就无法再烧写,部分程序只剩一半,拆焊起来用编程器烧写也一样,电机工作后停顿时会一直颤一下,连续颤抖几次才完全正常。
    后来我确定是供给74HC14的电流过大导致单片机的内部损坏,在降低供给74HC14的电流后工作正常了,单片机也能烧写,但速度稍微降低,工作电流增大5分之2,温度增加了3分之1。
    将板子上总的5V电流降低后电机停顿的颤抖继续,但是单片机的烧写仍旧正常,在经过各种试验后,确定电源正常。
    16F74买的是好的货,怎么会发生这种问题?电流太大也不可能烧坏吧,还好只进了200个单片机,最近头发都掉光了

网友A:
电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干扰?

经过测试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呢,我最近也是电机干扰问题,弄的头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呢,我最近也是电机干扰问题,弄的头疼哦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也是自动门吗?

网友B:
之前我自己做了块控制板控制电动车,用单片机PWM控制场效应管,也是发热很厉害,电机不转,只振动。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有刷直流电机按照来说通电应该能转才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也是自动门吗?

不是,我是用的无刷电机哦,电流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自己做了块控制板控制电动车,用单片机PWM控制场效应管,也是发热很厉害,电机不转,只振动。我也没 ...

可能是启动不好,一启动不成功就会抖动。

楼主:
驱动电机的芯片没设定好也会出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自己做了块控制板控制电动车,用单片机PWM控制场效应管,也是发热很厉害,电机不转,只振动。我也没 ...

电动车的相位没搞好也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的相位没搞好也会这样吧

哦,电机只有两根线接进碳刷,没有检测相位的线,应该是直流有刷电机.
我是拆老人代步车做的,不是日常的那种电动车.这车还带波箱,看那电机标5600转/24V,台湾的,好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启动不好,一启动不成功就会抖动。

它原板的控制很顺,两根电机驱动线(直流有刷电机)都用场效应管控制,
我的理解是,要调速,只要用PWM控制电机的输入电源或输出到地就行了,另一端可以直接接到地或电源.
家里没有示波器也看不懂它是怎么控制的.

我试调10K左右的PWM频率,那噪声真受不了,可能是主要这频率在人听觉范围.

网友C:
74HC14输入电阻很高了,检查一下电路吧,LZ是哪的电动门公司,我最近也在搞电动门驱动器,我们是搞变频器的,有空交流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14输入电阻很高了,检查一下电路吧,LZ是哪的电动门公司,我最近也在搞电动门驱动器,我们是搞变频器的 ...

泉州的捷盾电子,我的QQ908282732,但是我不经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