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win7与虚拟机Linux在samba服务器下传输速度特别慢(30KB/s)

楼主(2013-08-29):
请教,
我主机win7与虚拟机Linux在samba服务器下传输速度特别慢(30KB/s),我都疯了!
VMware装的Red Hat9.0,我想在win7下把文件拷到虚拟机Linux下通过smaba服务器共享的目录中,速度慢出翔了。
传个不到100M的东西能40分钟!!!!!
请教各位大侠!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太多小文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多小文件了啊

压缩包,文件的确不少。但关键是,传同样的东西,视频里就特别快,不到1分钟。而我的得40分钟,太扯了。。。我依然崩溃了

楼主:
为啥呢????为啥别人传同样的东西就很快,我的就很慢呢????

网友:
安装vmware tools

网友:
你把文件弄到u盘上,然后切换到vm界面从u盘里拷呢

网友:
何苦为难自己。用FTP,VM共享,VM的复制粘贴/拖放(需要安装VM Tools)哪个不比Samba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包,文件的确不少。但关键是,传同样的东西,视频里就特别快,不到1分钟。而我的得40分钟,太扯了。 ...

我用的乌班图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当时也想共享使用来着但是死活装不上VMtool才用了这个方法的

网友:
在不插PC网线的情况下,配置虚拟机网卡为桥接方式,开启vsftpd服务传输文件和在windows下用UE编辑linux里面的文件最方便了
我的虚拟机弄两块网卡 一块用桥接方式一块用NAT方式,很好的解决了和linux交互的问题。

网友B(2016-01-04):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解决思路?

网友:
vmware tools我一直没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解决思路?

不单单是samba ,SFTP,SVN等等传输都很慢,自己试过把整个linux虚拟机拷贝到别人的电脑上打开,samba传输文件却出奇的正常,怀疑是自己主机的网络配置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不了,最后用了虚拟机自带的共享功能替代了samba(开启共享后会挂载在/mnt/hgfs/下),绕开了这个问题。

网友:
把虚拟网络设置成桥接方式,不要用路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单单是samba ,SFTP,SVN等等传输都很慢,自己试过把整个linux虚拟机拷贝到别人的电脑上打开,samba传输 ...

终于解决了,刚写了个博客http://blog.csdn.net/litao31415/article/details/50470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