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莫元,请懂行的推荐个攒机方案

楼主(2013-08-29):
准备换个台式机,请懂行的帮推荐个方案,不知道主板是不是要根据cpu来选?

CPU想要I7的,不知道电工用浪费不?最低i5的。

显卡想暂时不要,但预留以后再升级独立显卡的能力。(不知道假如配了个i7,不配独立显卡,是不是严重浪费?)

显示器、光驱、键盘、鼠标就不要了。

总之,请帮忙推荐个攒机方案吧。

网友:
预算~用处。。。

网友:
主要配置
¥799.00 主板: 华硕(ASUS)P8Z77-V LK主板(Intel Z77/LGA 1155)
¥1989.00 CPU: 英特尔(Intel)酷睿i7-3770 22纳米盒装CPU(LGA1155/3.4GHz/四核/8M三级缓存)
¥429.00 内存: 金士顿(Kingston)骇客神条 Genesis系列 DDR3 1600 8GB(4Gx2条)台式机内存(KHX1600C9D3K2/8GX)
// 显卡不是必须的  ¥1899.00 显卡: 华硕(ASUS)GTX660 TI-DC2O-2GD5 1058MHz/6008MHz 2GB/192bit DDR5 PCI-E 3.0 显卡
¥429.00 硬盘: 希捷(Seagate)1TB ST1000DM003 7200转64M SATA 6Gb/秒 台式机硬盘 建达蓝德 盒装正品
¥269.00 电源: 安钛克(Antec)VP 450P 额定450W 120mm静音风扇 主动PFC 电源
合计: ¥6293.00

CPU 自带GPU 加主板 就相当于板载显卡了……

不谢~

网友:
电工要这么高的配置干嘛,整台dell optiplex 755 迷你准系统包邮260 + xeon 3070  90 + 拆机内存4G 150
剩下的硬盘,显示器,外设随便选,
基本就1K5搞定

楼主:
i7似乎真的浪费了,那就在i5的基础上配吧

网友:
i7 870 CPU
H57  主板
性价比最高

网友A:
I7没啥必要, 用I5的, 省下来的钱上SSD, 内存大点,直接16G, 搞开发这两个是最能见效果的,  其他的随便,主板61,77,75,85的,都可以。

网友:
I7 ,太浪费了吧,电工8086基本够用,10块不到就搞定

网友B:
我用的方案推荐给你吧,3000不到,性价比很高了
cpu:E3-1230 V2 四核八线程约等于i7但不带集显 ,1200左右
主板:华擎 B75M足以,360
显卡:HD6570足够了,300多点(玩游戏可以HD7750,发烧就gtx660)
4G*2 + 希捷1T
风扇:玄冰300,70
电源:400W足够了

网友:
APU  方案算了  cpu+主板 2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I7没啥必要, 用I5的, 省下来的钱上SSD, 内存大点,直接16G, 搞开发这两个是最能见效果的,  其他的随便, ...

16G的内存什么概念啊? ,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方案推荐给你吧,3000不到,性价比很高了
cpu:E3-1230 V2 四核八线程约等于i7但不带集显 ,1200左右 ...

查了下您推荐的CPU,说性价比不错。

主板和显卡那么便宜,靠谱不?

网友C:
IVY这一代的I5 I7可以上拉4个倍频,就是增加400MHZ的速度,这一代HASWELL给取消了,HASWELL比上代产品CPU速度一点没提升,反而功耗还增加了十多瓦INTEL太不厚道了,现在弄得升级都没欲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VY这一代的I5 I7可以上拉4个倍频,就是增加400MHZ的速度,这一代HASWELL给取消了,HASWELL比上代产品CPU速 ...

感觉攒这玩意,像办移动的什么什么套餐,搞的晕头转向。

电工挣钱不容易,出手得谨慎点啊

网友:
听哥一句话
硬盘一定要  SSD + 普通硬盘
SSD最少128G
机械硬盘你自己看着办了
现在的电脑,除了游戏之外,瓶颈就是硬盘

网友:
如果考虑到将来也可以升级,就只能买1150插座的HASWELL了,淘宝上买散片I5 4570 RMB1080,这货不带坏的;主板的话还是别在淘宝上买,可以上京东买微星的B85M-G43,毕竟是一线大厂,做工好,性价比高,好像是599(前些日子京东搞活动,这货只卖299可惜当时不知道),主要是有个保修,贵个50元放心些,淘宝和电脑卖场买主板不可靠。
     HASWELL这一代GPU是增强了不少,比IVY提升了50%,不比3、400的低端显卡差的。一般不玩大型游戏用不到什么高的3D性能,这货打打星际争霸2都够了,足矣。
    内存买三星的黑武士,价格稍高但是质量兼容性刚刚的,以后升级也好出手。
    硬盘可以买个小容量的SSD做系统盘,可以买三星的840 128G ,这个价格便宜性能也可以,或者是稍高些840 EVO ,新出的价格要稍微贵些,也是TLC的,但是性能直追MLC的840 PRO。你原先的硬盘做D盘 E盘放资料就行了。
    我也是这几个月一直在网上找各种测评,想升级电脑,可是性能提升太少又在纠结。上面的配置是我自个网上关注了半年的,错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下您推荐的CPU,说性价比不错。

主板和显卡那么便宜,靠谱不?

电脑就得按需求来,我说那款就是高性价比的配置,适合经常编译和程序多开的,主堆cpu
B75主板该有的都有,USB3.0,SATA6Gb,PCI-E3.0,与Z77比主要就是少超频,E3本来就不支持超频,和B75是绝配,要是不差钱,换个好牌子就行
显卡HD6570算是亮机卡,玩玩普通游戏也足够了,不差钱的或者要玩大型游戏的就升级到HD7750和GT660
其实再想升级就是加个固态硬盘了,但要注意希捷1T的速度本身就100多M了,跟小容量固态硬盘的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直接上128G以上的才有意义,读写500+,大概八九百的样子

网友:
如果还要块机械硬盘的话,就用希捷(Seagate)2TB ST2000DM001 京东579元,或者是1TB的,这个系列的硬盘性能最好,质量也刚刚的,我现在用了一年多了一点点毛病都没有,安静凉快,速度非常快。
    除了CPU淘宝买散装的,其他的尽量还是JD这类商城买吧,主板内存硬盘这类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淘宝或者电脑城这些地方靠不住的,电工攒钱不容易,这些地方稍微多花点钱,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了。
    打了这么多字,希望对兄台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就得按需求来,我说那款就是高性价比的配置,适合经常编译和程序多开的,主堆cpu
B75主板该有的都有 ...

平台是按上一代搭建的,所以便宜,升级算是没戏,不过新一代性能没升多少,集显再牛在独显面前也是渣,所以也可以忽略了

网友:
电源质量好点,主板建议用技嘉,显卡用一线品牌

网友:
微星不能算一线

网友C:
现在HASWELL I5 4570散片是最划算的,因为今年电脑行业不景气,受到平板的冲击,各个PC厂家从INTEL订购了大量HASWELL新芯片,电脑又卖不出去,所以就通过渠道大量放到国内市场上了,散片就是这里PC厂商向联想这类出的货,所以现在市场上货很多堆积价格正是最低的时候,等到消耗差不多了,供求关系正常了,价格又会上涨。1150的插座下一代CPU也会采用,可以升级,并且新的I5 4570以后出手升级也不会太亏,电脑都是买新不买旧的,所以强烈推荐还是I 5 4570吧。
    好吧,我承认,我是冲着莫元来的

网友D:
配件        名称        数量        价格
CPU
AMD APU系列四核 A10-5800K 盒装CPU(Socket FM2/3.8GHz/4M缓存/HD 7660D/32nm/100W)
1        ¥745.00
主板
技嘉(GIGABYTE) F2A85X-D3H主板 (AMD A85X/ Socket FM2)
1        ¥669.00
显卡

内存
宇瞻(Apacer) 盔甲武士 DDR3 1600 8G (4G*2) 台式机内存
1        ¥419.00
硬盘
希捷(Seagate)1TB ST1000DM003 7200转64M SATA 6Gb/秒 台式机硬盘 建达蓝德 盒装正品
1        ¥429.00
固态硬盘

机箱
撒哈拉(SAHARA) 走线大师GL6玩家版 游戏机箱(原生USB3.0/完美背线/侧透/标配2把LED大风扇)黑色
1        ¥159.00
电源
酷冷至尊 战斧二代 主动式400W电源(额定400W/支持背线/超静音风扇/主动式PFC)黑色
1        ¥199.00
散热器

显示器
优派(Viewsonic)VX2336S-LED 23英寸宽屏LED背光IPS液晶显示器
1        ¥949.00

共7件商品      ¥3569.00

我喜欢用AMD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HASWELL I5 4570散片是最划算的,因为今年电脑行业不景气,受到平板的冲击,各个PC厂家从INTEL订购了大 ...

呵呵,多谢您的建议,我在考虑!

楼主:
我查了下CPU散装和盒装的区别,盒装的有风扇。这个风扇是不是也带散热器的?

如果盒装的是带散热器和风扇的,我感觉买盒装的是不是也不错?因为另外买个扇热器和风扇也要一百多。

散装的再加个散热器、风扇,和盒装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了。   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主板技嘉B75,CPU i3 3220盒装,西数蓝盘1T,金士顿单条8G,电源安泰克350w静音,外加显卡GTX650TI,
3300左右吧。

网友E:
要i7做甚麼?模擬宇宙嗎?
樓主始終沒有透露用途啊。
普通上網奔騰G2020夠了。
搞電子開發i3-3220亦足夠。
用i5衹能說錢多沒地方花。
除非你說你要玩最新遊戲,
但是閣下又不配獨立顯卡。
編譯箇程序i5真的有必要?
i3比i5慢一兩分鐘有所謂?
爲三百六十五日中的一日,
又這一日中的三四五分鐘,
去多付出五百大元的代價,
真是值得麼樓主樓主主主…

网友:
电工用i7?i5都浪费了。我还在用AMD双核,啥也没觉得哪慢。
弄个差不多的CPU,内存大点4G以上吧,硬盘上个128GSSD就已经挺奢侈的了。
东西要买一线品牌的,电源弄个中等的足功率400W就行了。

你要是玩游戏算我没说。

网友:
如果非要i5的cpu,可以换掉i3,和显卡,以后升级显卡采用GTX66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i7做甚麼?模擬宇宙嗎?
樓主始終沒有透露用途啊。
普通上網奔騰G2020夠了。

呵呵,想用I7是心理作用,想要个猛一点的,仔细想了,确实没用。就理智点,放弃吧。

主要是用做开发。

目前主要是电子开发,偶尔也会用用CAD。(领教过cad启动时候的奇慢无比,所以一直想弄个高配置的)。

游戏是根本不玩的,所以对显卡没什么要求。

其实现在已经有个i3的笔记本用了,再弄个台式机,是浪费了。但是想想,台式机迟早都要再弄一个,不如早买早享受了!

I3的价格和i5差不了几百块钱,还是弄个i5吧,或者用前面兄弟推荐的E3-1230.

楼主:
上一台台式机是赛扬1.7G的,03年配的,已经10年了,现在还可以凑合用用。现在准备配个相对高点的配置,也是希望它的服役期能长点,几年以后也不至于太落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想用I7是心理作用,想要个猛一点的,仔细想了,确实没用。就理智点,放弃吧。

主要是用做开发。

啓動巨慢是硬盤在拖後腿啊。
劃箇機械圖甚麼的i3就夠了。
i5相對於i3的優勢是真四核。
劃圖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的核。
i5真的是浪費了樓主樓主主…
不單是售價高啊,功耗也高。
想想看電腦一日開十幾箇鐘,
其實真正滿功耗工作纔多久?
而且CPU壽命是很有限的啊。
工作時間越長,性能就越低。
特別是夏天,溫度高老化快。
兩年後就連i3四代都不如了。
那到時候肯定又慢得受不了。
慢得受不了要盤算換CPU了。
那i5就這樣打醬油打足兩年。
死得不明不白不甘心啊啊啊!
電子產品更新換代頻繁時代,
買甚麼用甚麼都要按需求來。
高配一時爽,老來空嗟嘆啊。
說了這麼多,買機請三思啊!

网友:
p4 2.8ht 1g DDR 掩面路过啊

网友:
楼主搞个I7吧,不带K,现在现在将就,不等于几年后可以啊主板搞个P8Z77V也就将就了

网友:
G2010+b75,B75有300以下的,加上内存,700元左右,硬盘电源等都可以用旧机器的。
我现在用到G530+H61,感觉速度都还可以。

有钱就去搞个B85或Z87之类的,带个LGA1150的四代酷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CPU散装和盒装的区别,盒装的有风扇。这个风扇是不是也带散热器的?

如果盒装的是带散热器和风扇 ...

      要是不差钱的话,当然是买盒装CPU了,不过市场上和淘宝上基本上都是假的盒装,也就是用散片加个包装盒封装的,现在国内的技术先进,作假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如果真要盒装就上京东这类地方买,I5 4570 现在是1499元(相比散片是1080元,差了不少啊)。这个主要看自己了,不差钱当然买个放心了。原盒CPU带一套散热器(包括风扇),但是性能是非常差的,像I7 这类CPU满负荷运行拷机的话,基本上温度得上80度了,随便买个国产的想超频三啊冷酷啊之类的几十元的散热器效果都比这个强,

网友C:
     另外真正盒装CPU保修是由INTEL提供的三年保,INTEL要求是发票、盒子、保修卡、还有散热器,寄给它,都是有唯一对应的编号,缺一样它都不给你保的,很傲慢的。不过INTEL CPU还真没见过坏的
    E3 V1230V2 V3这类国内没有盒装,都是散片,并且没有显卡,要自己配显卡。V1230V3现在价格是1400多吧,再算上显卡,差的显卡加上也得2000元左右了。I7级别不划算,超线程意义不大,在某些重负荷情况下反而还更慢,速度真4核的I5就可以了。
    还有主板,电工的话用B85这类比较合适,还有串口并口的。Z85这类芯片组性能上毫无提升,不玩游戏又无需双显卡三显卡的,又贵,虽说支持超频,但是现在B85厂商也出了能破解超频的BIOS了。话说回来这年头也没啥人玩超频了。B85最佳选择,当然了,钱多的另当别论了。不差钱的话品牌就华硕,我自己用过好多块华硕了,稳定,从来没坏过的,一线中的NO1,退一步的话技嘉微星,一个档次的,再追求性价比的话就华擎了,华硕低端子品牌,质量还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件        名称        数量        价格
CPU
AMD APU系列四核 A10-5800K 盒装CPU(Socket FM2/3.8GHz/4M缓存/HD 7660D/32nm/ ...

我也喜欢这个U,实惠
基本上用完全足够

网友:
这一百大洋啊...
那么好的主板连个原生串口都木有(你肯定你不会用到串口?你肯定会USB转串口、PCI转串口...)
话说你现在弄个USB3.0干什么?
有几个电工去用什么双卡交火?
开机慢、开软件慢,有几个电工的电脑一天之内开关N次的,像Altium Designer开一次基本不会再关的
i7、i5你不装64位系统你买它图个啥,咱电工用的软件在64位上的性能如何?
我看用那么好的配置唯一一点好就是看撸主的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真正盒装CPU保修是由INTEL提供的三年保,INTEL要求是发票、盒子、保修卡、还有散热器,寄给它,都 ...

"差的显卡加上去也得2000"

那么,配i5是否就不用配独立显卡了(没游戏要求,主要用来做开发)?

现在市场上还能买到配您推荐的cpu的,带串口、并口的主板?我以为新的主板都没有串口和并口了,有的话,那是极好的。

网上说,盒装的风扇质量很好。

楼上有兄弟说I3足够了,想想也是。但是,这次不会买I3的,因为已经有I3的笔记本了,再买I3就没有必要了,感觉。要么就不买了,要么买个好点的。

我想在您建议的i5和前面兄弟建议的E3-1230里选一款。

通过买电脑,突然对女人热衷买衣服有了点理解。虽然衣服够穿了,即使买了放那里根本不穿,也要买。和我现在的感觉差不多。

心里老是静不下来,始终有空虚、急躁着的感觉。通过购物,缓解一下看看。

网友F:
自从我在京东自己配置一台经常蓝屏后我就建议你买戴尔的品牌主机3600多元的那种,其它无所谓了。

网友G:
没有I7你很难体会到运行目前软件的那种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I7你很难体会到运行目前软件的那种快感。

怎样的快感?先给透漏一下吧?

网友:
I5 4570这些个都是CPU集成显卡的,并且今年这代的显卡很强了,比上一代提高了50%,比低档的独立显卡还强,打星际争霸2 这类3D游戏都妥妥的,足够足够了。
现在B85芯片组的就是带串口并口的,所以电工们~~值得拥有哟,也只有B85 B75这类主板才带并口的,其他的都没了
盒装风扇质量做工是很好,但是性能非常差,但凡对电脑硬件有点兴趣的爱好者都会自个买个散热器的,那个原装的散热器就是个鸡肋,高负荷80度绝对要上的,平时温度么60度左右吧,22NM的芯片温度都偏高,你可以自个上网找找测评。你也不想自己的CPU跑在高温下缩短寿命吧
    你跟我一样,心里静不下来,空虚急躁,哈哈,我最近也是疯狂在网上买东东, ,最近刚2000不到入了台信号发生器,然后现在正在淘个六位半的台式万用表。电脑升级也在考虑当中,哪天心情不好就下单了说不定

网友:
      话说会来,兄台的头像挺耐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从我在京东自己配置一台经常蓝屏后我就建议你买戴尔的品牌主机3600多元的那种,其它无所谓了。 ...

对电脑硬件比较喜欢,从来都是自己配,从奔腾MMX一直到09年配的I5 750,每代处理器都玩过了,没啥不稳定的,这个关键还是要自己选配置,你蓝屏的话估计跟内存条什么的兼容性稳定性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I7你很难体会到运行目前软件的那种快感。

从I3到I7也体会不到有多快的,换了个SSD你才能真正感觉到质的飞跃,啥叫程序秒开,飕飕的

网友:
其实吧,想要配置起码得先把预算报出来...

SSD没什么用,搞开发嫌硬盘速度慢可以在内存上建个虚拟磁盘,秒杀SSD,还没有寿命的问题。SSD除了开机快那十几二十秒,其他没什么优势

个人在用的是
cpu:E3 1230 V2
内存:芝奇 8G
显卡:微星 hawk 7850 2g
主板:华擎 Z77 极限玩家3
硬盘:西数蓝盘1T

以上大概3800左右

楼主不玩游戏的话可以换个便宜点的显卡,比如HD7770或者GTX650,说实话显卡千万别买那种三四百的,俗称亮机卡,只能用来开机进系统,真用起来是生不如死....
主板也可以降一些,500左右的b75就够了
这样显卡主板合计1200左右
1230V2  1200左右
内存硬盘 700
合计3100

加上机箱、电源算400,再配个CPU散热器,100,主机合计3600

关于显示器,建议一定不要贪便宜,显示效果差的用起来绝对也会生不如死....
个人推荐优派VX2370smh,自己正在用,带hdmi,带喇叭,效果还不错,还省得再买音响什么的了,省钱省空间。
如果不需要23寸这么大的也可以看一下VX2270smh,21.5寸的,900左右。

综上,估计4500可以搞定....当然具体的价格会有浮动,总体上应该是这么个范围...

网友:
管楼主什么工,强U+大内存+SSD,绝对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的快感?先给透漏一下吧?

选了一天了竟然还没主意,你首先得明确你的需求才好
对于够用派的逻辑:G2020足以,怎么便宜怎么来
升级版够用派推荐:A10 5800k(约等于i3+HD6570) + A75 FM2至今我认为最性价比最高的,多的钱升级内存和硬盘
玩游戏的人:i5+HD7750是合理的选择,希望显卡好点的最好还是咬牙升级到GT660吧
E3适合编译大型软件项目和作图渲染,否则多线程浪费,对于小单片机项目意义不大,游戏一般也是优化4线程的
固态硬盘在读写方面有优势,给人感觉比较直观,主要表现就是开机、开软件、游戏加载地图快了
需求清晰才好选,否则看什么都觉得好

楼主:
打算结贴了。楼上各位的建议都很好,想把悬赏平分一下,但是好像系统不支持。

感觉“wqhzhy5858”对这100莫元的渴望,明显高于他人。虽然不一定采用他的方案,也打算把莫元给他,不知道其他兄弟有没有异议?

如果没有异议就结贴了。

网友:
I7  B75 8G DDR3 1600X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了一天了竟然还没主意,你首先得明确你的需求才好
对于够用派的逻辑:G2020足以,怎么便宜怎么来
升级 ...

帮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HASWELL I5 4570散片是最划算的,因为今年电脑行业不景气,受到平板的冲击,各个PC厂家从INTEL订购了大 ...

帮看看楼上的搭配。

网友:
直接I7 四代的HASWELL, HD5000 秒杀650一下所有独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看看怎么样?

1、E3 V2是上代U,应该配B75,B85可以配E3 V3,不过意义不大,B75和B85区别就在于cpu接口不一样,其他没什么差别,省的钱可以贴到显卡上
2、HD7750也不错的,和GTX650同级别,不过功耗很好
3、4G*2双通道理论上比单8G要好,根据升级需要选择吧
4、电源也不是越大越好,长期低负载运转也浪费,两款配置功耗都不高,相信以后电耗要求也不会高了,看喜好吧

网友:
I5 4570的配置,可以有,电源不知道这个是啥牌子的,我建议换成金牌电源吧,振华冰山金蝶450W战斗版,JD329元,台湾的牌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得国产的就航嘉,别买这类花里胡哨的电源。
    配件这些尽量京东什么的地方买,放心些

网友:
     内存的话是最好双数成对的,2根4GB的性能要好于1根8GB的,三星的黑武士4GB DDR3_1600的最好,或者是镁光的条子,没有的话金士顿也凑合,金士顿的条子假货特别多而且性能也一般,要是有余钱的话强烈建议增加一块128G的SSD ,SSD这东东其他的牌子不用考虑了,就三星840 600多元,或者840 EVO 贵100元,SSD用了速度才会快

网友:
     SSD真正最大的优势在于4K随机读写上,这点尤其适合用在系统盘上,对于电工来说像KEIL MDK  ALUTIUM DESIGN  QUARTUS 等等,几乎所有电工要用到的软件里面都是有数量巨大的小文件组成的,这些个软件都装到SSD上面,速度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还在用机械硬盘,你是体会不到速度有多大提升的,系统的瓶颈在硬盘上。
    我也是自从INTEL今年出HASWELL之后一直在关注,想着是否升级,自己对硬件非常感兴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悬赏不能瓜分,是很遗憾的事。希望大家理解。

先结贴了。有问题我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