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向正弦逆变的一些理解,望前辈指正。

楼主(2013-08-30):
如图所示:(图论坛里一位前辈的,帖子找不到了。。)
正半周SPWM1输出SPWM波;SPWM2,SPWM3截止。SPWM4直接就完全导通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只说了半周);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孩子,先去从语文学起。

网友(2014-11-17):
R8和DZ1是干嘛的?

楼主:
挖坟啊,,我只记得DZ1是稳压的和MOS管有关,12V稳压管也行,那个电阻忘了什么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坟啊,,我只记得DZ1是稳压的和MOS管有关,12V稳压管也行,那个电阻忘了什么作用了。 ...

不是呀,最近要做逆变,搜搜单级和双级调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