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clone ii的FPGA在上电在没有配置完成前,IO状态和时间

楼主(2013-08-30):
我用EP2C5Q208,在上电没配置完成前,输入状态是3态的吗?我发现有些寄存器输出的状态是0,有些是1.而且输出0接个上拉电阻能拉到高电平,输出1接下拉电阻却拉不到低电平(下拉电阻为2K,输出驱动ULN2803带动电磁阀,如果我在后级电路中加反相会不会FPGA又输出0接个上拉电阻却拉不上去呢)。我用示波器测量发现配置需要2s的时间,怎么会要那么长的时间。是我quartus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
有人吐槽过是弱上拉,而且没办法改

网友:
cyclone iv有快速配置模式,我没试过到底有多快,你要有需要可以试试

网友A:
用EP3C120,主动配置时好像是1s多到2s,被动配置似乎更慢点

楼主:
哦,上面配置2s时间里面包含单片机启动前延迟的时间。真正配置时间不容易测量出来。输出1的时候接下拉电平幅度一点都没变化,始终是3.3V,该端口可以控制,不知为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EP3C120,主动配置时好像是1s多到2s,被动配置似乎更慢点

刚查了一下handbook,被动配置时DCLK最高可以达到156MHz,如果用这个速度传送配置数据的话,应该比主动配置要快一些,主动配置时时钟速度好像是100MH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handbook,被动配置时DCLK最高可以达到156MHz,如果用这个速度传送配置数据的话,应该比主动配 ...

但是CPU启动也要时间。以前用ARM9启动,用进LINUX才进行配置。上电到这段时间很长,硬件设计上有许多地方要注意

网友:
lz做什么产品,对fpga的配置时间要求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