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v1.8 中文翻译文件到底怎么安装呀?没看明白说明!

楼主(2013-08-30):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zh-cn/family/mplabx/
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导航,其它壳层,真是烦。

1。 确保您有 MPLAB X 1.80 安装在您电脑里。此翻译文件可以在 MPLAB X 新版本下使用,可是有些功能还未翻译。
2。 请导航到安装文件夹里($安装文件夹\mplab_ide)。这通常会对应为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1.80\mplab_ide
3。 把该 zip 文件夹复制到此文件夹里。
4。 解压 zip 文件夹。注意,您将会在 $安装文件夹\mplab_ide 的每个文件夹里创建模块文件夹。您可能会得到警告说 ‘cnd' 文件夹已经存在该目录。继续转让。
5。 打开命令提示符(或其它壳层)。
6。 请导航到 $安装文件夹\mplab_ide\bin 目录下。
7。 使用命令 “mplab_ide.exe --locale zh:CN” 跟切换语言环境来启动中文版的 MPLAB X
8。 如果您有现有项目或在使用现有模板的话,有些英文单词可能无法翻译。

网友:
看说明就是解压到安装目录下替换文件,然后启动时加上启动命令来切换到中文。

网友:
我装的MPLAB X 是1.85版的,但是最新的语言包是1.80版的,没有敢实验。

楼主:
把解压的文件拷贝到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mplab_ide 中
然后 命令行进入 \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mplab_ide\bin 目录中
最后敲入命令 mplab_ide.exe --locale zh:CN 。
不过就初始界面看到有中文,其它都没看到中文,真是奇怪!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就是不懂所谓使用命令和切换语言环境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就是不懂所谓使用命令和切换语言环境怎么操作……

我在四楼说了你试下,不过没有完全汉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四楼说了你试下,不过没有完全汉化

命令行是指“开始--运行”?

网友:
从GOOGLE下了v1.80就可以了~

网友:
完成复制后 运行对话框里输入: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mplab_ide\bin\mplab_ide.exe --locale zh:CN"  不包括引号.  Enter 即可, 64位或者其他目录看规律修改...

网友(2014-03-17):
我的成功了!!!

网友:
看图吧  我的

网友B:
看效果  哈哈   我刚开始也是先运行了  再COPY进去的  死活不出中文, 今天看到这样的原因,我试下,结果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效果  哈哈   我刚开始也是先运行了  再COPY进去的  死活不出中文, 今天看到这样的原因,我试下,结果OK ...

什么意思?是版本问题还是?

XIDE 先安装不运行,在复制汉化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效果  哈哈   我刚开始也是先运行了  再COPY进去的  死活不出中文, 今天看到这样的原因,我试下,结果OK ...

我重装了也不行啊,求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装了也不行啊,求教啊

卸载,删除安装目录的所有文件,删除Application Data里面mplabx的内容(如果有的话),重新安装,汉化前不要运行,之后按照MPLAB_X_v1 80_zh_CN_指令.txt汉化就行了。

网友(2014-04-22):
我只是来看看有什么内容。

网友(2014-07-17):
安装中文文件后,mplab x ide v1.90可以显示中文菜单,但是V2.15好像不行

网友(2014-10-09):
删除掉软件Application Data里的配置文件之后,再重新安装,复制文件,运行命令,打开,就汉化好了,之前一直没有清除Application Data里的数据,结果一直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