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心得】9DOF姿态融合 四元数 欧拉角转换 有代码有内涵

楼主(2013-08-30):
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没有太多的理论,一切从实际操作出发,写出我对四元数和欧拉角的理解,供比我还新的新手参考,如有错误,请指正,避免误导新人。

我用的算法是Madgwick写的AHRSUpdate和IMUUpdate,简单有效,其中AHRSUpdate是融合了陀螺仪、加速度计和磁力计,而IMUUpdate只融合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但对于做四轴飞行器来说,IMUUpdate也够用了,不过我没发现有用AHRSUpdate的,并且我的一大半的时间都是花在AHRSUpdate这个算法上,直到现在也没用这个算法解算出来正确的四元数和欧拉角,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导致我现在都开始怀疑这个算法的正确性,希望用过的高手来指点迷径。

做四轴飞行器也是为了好玩,目前我只完成了第一步:姿态融合。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比如上各种什么机架、电调、电机、螺旋桨之类的,然后写各种PID控制代码,系统整合以后还要调试各种参数,抗干扰,使系统稳定,最后还可能要加各种应用器件。

我现在用的算法:先用IMUUpdate算出Pitch和Roll,然后再结合互补滤波求出Yaw,其中求Yaw的公式参考自john800422。

第一部分:硬件
1.传感器:MPU9150(INVENSENSE公司的,单芯片内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并且内置DMP用于姿态融合,不过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具有自校准功能,价格比MPU6050贵很多,但是省PCB面积,省事,轴向重合度高。实际上就是把MPU6050和磁力计AK8975放在同一个芯片里,程序还是使用MPU6050的驱动);
2.MCU:GD32F103CB(Gigadevice公司的,支持国产,与ST同型号的MCU 直接兼容,性价比更高,外接8M晶振,晶振远离传感器,避免干扰磁力计)
3.电源芯片:TLV70233DBVR(TI的LDO,输入2-6V,输出3.3V,只需要外接2个X7R无极性陶瓷电容)
4.串口:MAX3232(方便调试)
5.USB供电

上图:
图1:PCB的3D效果图,实物图就不传了,太丑,跟别人没法比,测试版,先追求调通得出姿态角:

第二部分:软件
1.使用keil,uvision4.1.0,工具链:RealView MDK-ARM Version4.12;
2.库文件:ST官方库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version V3.3.0;
3.驱动:官方的MPU6050驱动inv_mpu.c和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先看几个图,然后再说坐标轴的设定和算法部分。

上图:
图1:系统初始化,顺序从上到下依次是:初始化MPU、设置需要使用哪些传感器、设置陀螺仪测量范围(我设的是正负500度/s)、设置加速度计测量范围(我设的是正负4g)、配置fifo、设置采样率、装载DMP、设置陀螺仪轴向(比较重要)、使能DMP的一些玩意儿、设置DMP的FIFO、自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开启DMP、开始姿态融合,见下图:

图2:由四元数求出的最终姿态角,其中Yaw为航向角,表示机头偏离正北方多少度,范围-180到+180;Pitch为俯仰角,表示机头正方向与水平线的夹角,范围-90到+90;Roll为翻滚角,表示机翼与水平线的夹角,范围:-180到+180。下图为机身水平,且机头正北偏西37度左右的数据:

图3:下图为机翼水平,机头指向正北,且机头向下25度的数据:

图4:下图为机头指向正北,保持水平,且机翼的右翼向下倾斜23度的数据:

图5:对于Yaw来说,代码还不够完善,当机头从南偏东170度到正南,再到南偏西170度时,Yaw会从-180先到0,然后再到+180,如图中红圈部分的数据,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180直接到+180,表现到实际当中就是,当机头转到正南方向时,会先回转到北,再转到南,这个情况要想办法解决。如下图:

图6:看下欧拉角的奇异点,在奇异点处一个转动状态对应无穷多组自由度值,当物体转到这些奇异点附近,便没法求解。图中当Pitch为+90度时,机体的姿态便没法控制,Roll的轴向发生了变化。如下图:

第三部分:如何确定自己的轴向
首先,轴向的定义跟初始化四元数和最后结算的欧拉角有关,跟IMUUpdate四元数更新算法无关,换句话说,不管你的轴向如何定义,IMUUpdate随便用,但是初始化四元数的公式和最后结算欧拉角的公式要做适当的改变,这个后面算法中有说。加速度计也好,陀螺仪也好,磁力计也好,他们的轴向都要满足右手定理,如下图:

再附上一段注释用于解释如何定义合理的轴向,以及如何正确旋转传感器的轴向,解释这么多其实就是说定义好的轴向要满足右手定理,如下图:

下图,旋转前是[x y z],旋转后就是[-y x z]:

下图是如何确定旋转角度的正方向,用右手握住坐标轴,拇指指向轴向的正方向,四个指头弯曲的方向就是旋转角度的正方向,在初始化四元数时,计算出的欧拉角的正方向也要满足这个条件:

我的程序使用的轴向如下图所示,未作任何改变:

第四部分:算法
第一步是校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我用的是MPU9150内部自校准,磁力计的校准采用如下方法:

第二步是初始化四元数,常见的轴向定义是绕x轴旋转是Roll,绕y轴旋转是Pitch,绕z轴旋转是Yaw,我的程序也是这样定义的,详细说明见程序,这里举个另外一种轴向定义来对初始化四元数进行说明,方便比较。

下面我们来定义绕x轴旋转是Pitch,绕y轴旋转是Roll,绕z轴旋转是Yaw,轴向的正方向如上图一样,不变。
先对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init_xx来供我们使用如下图:

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出初始的Roll、Pitch、Yaw,注意加负号保证旋转角度的正方向,如下图:

其中Yaw的正方向未必对,可以自己去验证下,具体参考公式见附件-ST电子罗盘计算Yaw:

然后由上面的初始化欧拉角求出初始化四元数,这时要注意旋转顺序的不同,公式也不同,大部分旋转顺序是Z-Y-X,我的程序里也用的这个顺序,在这里我们按Z-X-Y的顺序来旋转,并得出求四元数的公式以做比较,其旋转矩阵:
q=qyaw*qpitch*qroll=
(cos(0.5*Yaw)+ksin(0.5*Yaw)) * (cos(0.5*Pitch)+isin(0.5* Pitch)) * (cos(0.5*Roll)+jsin(0.5* Roll))
得出初始化四元数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其中i,j,k之间相乘的顺序不能随意变,在前的先计算,在后的后计算相乘的公式如下图:

至此初始化四元数完成。

第三步就是使用IMUUpdate算法了,用完以后再根据公式计算出欧拉角,此公式跟旋转顺序和旋转使用的轴向有关,我们的旋转顺序是Z-X-Y,且绕Z是Yaw,绕X是Pitch,绕Y是Roll,推到过程如下图:
首先得出3个方向余旋矩阵:
下图绕Z轴Yaw:

下图绕X轴pitch:

下图绕Y轴Roll:

然后按照我们的Z-X-Y顺序求得C=Croll * Cpitch * Cyaw,如下图:

将上图的方向余旋矩阵C与下图的四元数姿态矩阵做对比,即可求出欧拉角,注意上图的方向余旋矩阵C是随着我们对坐标轴的定义变化而变化的,而下图的四元数姿态矩阵是固定的:

最后一步就是求出欧拉角,公式如下图:

至此,算法完成,参考如下:
//本程序的读写mpu9150部分是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389-1-1.html,作者_spetrel的基础上修改而来;
//本程序Yaw的互补滤波出自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278-1-1.html,作者john800422;
//本程序采用的gyro accel融合算法出自作者Madgwick;
在此感谢以上作者的无私分享和帮助!

最后,附上我的代码和AHRS IMU的原始代码:

网友:
讲得很详细,差不多懂了。还要再看看!

网友:
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但还未真正开始做。

楼主:
其实论坛里讲算法的帖子不少了,但牵涉到实际的东西,都很零碎,一部分还是炫耀贴,对新手没啥帮助,就想写这么个帖子把细节都写出来,尤其是四元数和欧拉角直接的乱七八糟的关系,轴向该如何旋转,懂也好,不懂也好,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自己每说一点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启发。

网友A:
不錯
支持分享經驗與心得
有時間的話可以試試用橢圓擬合或是橢圓球擬合做電子羅盤的校正

另外我覺得四軸最重要的就三大部分:濾波、姿態、平衡
完成姿態和濾波其實就完成一半了

网友:
知道是好东西,但是还有好多看不懂耶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B:
楼主  我的也写到四元数了  但是不知道得出角度后该怎么滤波了?我看到网上有采用卡尔曼滤波直接求解角度值得,我现在是用四元数求得,但是然后该怎么滤波呢?下面是我求解到的地方,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网友C:
多轴用9150没太大意义。
加计和陀螺需要靠近重心/气动中心,以减少在多轴晃动时的有害加速度。而机架中心不论金属件、电机、动力供电线都比较密集,容易干扰电子罗盘。
多轴的电子罗盘都和GPS集成在一起,使用非金属支撑杆架高,以获得干净的地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
支持分享經驗與心得
有時間的話可以試試用橢圓擬合或是橢圓球擬合做電子羅盤的校正

恩,为了先得出正确的数据,我都没仔细去校准,接下来就好好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的也写到四元数了  但是不知道得出角度后该怎么滤波了?我看到网上有采用卡尔曼滤波直接求解角度值 ...

咱俩进度差不多,我也刚刚得出角度,我的想法是:先不需要滤波,先把算出的角度或四元数直接拿来做控制,飞一飞看看什么效果,反正不会爆炸又,如果效果不理想再考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挨个解决,真需要滤波了再去做呗。

从算出角度开始,往后的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慢慢看论文里的帖子学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用9150没太大意义。
加计和陀螺需要靠近重心/气动中心,以减少在多轴晃动时的有害加速度。而机架中心不 ...

这个当初做板子确实没有考虑到。

就先拿这个板子当个测试板来用吧,下次懂的多了直接一步到位。

顺便问一句:为啥我用AHRSupdate这个算法融合磁力计就算不出来正确的欧拉角呢?公式应该都是没错的啊
具体的帖子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997-1-4.html

网友D:
请问楼主Kp和Ki这两个参数对四元数有什么影响,应该怎么调?我调出来角度有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Kp和Ki这两个参数对四元数有什么影响,应该怎么调?我调出来角度有漂移,, ...

哪个角度有漂移?如何漂移法?

这两个参数也没太好的调法,一般kp我是在1-5之内来回调,太大了感觉角度会超调然后再回来,太小了感觉角度变化的慢;kp定下来之后再调ki,
ki的话,我觉得0.001-0.5都可以,感觉上没什么影响,你可以在这个范围试一试,每隔0.1或0.3调1次。
以上都是个人经验,不懂理论,不过我觉得你角度的漂移跟kp和ki关系不大
一般情况下不飞起来的时候,使用原代码中默认的kp=2,ki=0.005就行了,我代码调来调去最后也用的这个默认值,感觉角度不管是反应也好,精确度也好,都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个角度有漂移?如何漂移法?

这两个参数也没太好的调法,一般kp我是在1-5之内来回调,太大了感觉角度 ...

请问你是不是用了6050的DMP功能?我逛论坛看见很多人读取6050原始的数据都会有漂移,从而导致四元数融合发生漂移,你估计会不会是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不是用了6050的DMP功能?我逛论坛看见很多人读取6050原始的数据都会有漂移,从而导致四元数融合 ...

我用的就是DMP,带自校准,DMP读取的accel和gyro的数据我也看过,gyro的数据没问题,accel是有一个小的偏差的,我取accel的测量范围是正负4g,用DMP读出来的accel的偏差大概在几十LSB左右,不知道这个偏差是不是你所说的漂移。如果你是想要消除这个偏差的话,对accel进行校准和求平均就可以了。这个偏差对求四元数没有太大的影响,顶多就是输出的角度会有一些偏差,但不至于漂移,如果你得出的四元数在静止情况下会随时间发生变化,那可能是算法的问题。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算法?也是IMUupdate吗?

如果你想说的漂移是数据会随时间缓慢的变化的话,我这边的情况是:DMP读出的数据不会随时间变化。

最好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漂移的状况。是如何漂移的

网友D:
嗯,我也用的是IMUupdate这个函数,感觉应该不是四元数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刚开始角度还比较稳定,但是当转动角度,或是过个几分钟,角度就会大范围的移动,我没有用DMP,现在正调呢,但也遇到了问题,至今没有出来效果。你的DMP程序能给看一下吗?就几天的时间,作比赛做个飞控真心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用的是IMUupdate这个函数,感觉应该不是四元数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刚开始角度还比较稳定,但是 ...

我的代码帖子里有,在楼主位,代码里用的就是DMP。

如果你的accel和gyro数据没问题,那就是你算初始化四元数的公式或者最后结算欧拉角的公式有问题了,可以先好好看下这个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代码帖子里有,在楼主位,代码里用的就是DMP。

如果你的accel和gyro数据没问题,那就是你算初始化四 ...

好的,我用你的程序试了下,前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到那个自校准函数  run_self_test();就过不去了,打印出来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真的谢谢了,做比赛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用你的程序试了下,前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到那个自校准函数  run_self_test();就过不去了,打印出 ...

一:在程序执行到这里如果你移动了板子,就会无法校准
二:你需要修改一下static void run_self_test(void)这个函数下的以下代码:
    result = mpu_run_self_test(gyro, accel);
    if (result == 0x7  )
其中result的值要根据你的传感器进行修改。参考datasheet,并仔细看函数mpu_run_self_test(gyro, accel),debug一下,看mpu_run_self_test(gyro, accel)的返回值是多少,result就是多少。

我是为了调试方便,只要出错就会进入死循环,看哪里出错了。

实在着急可以先将自校准注销掉,看看后面的结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在程序执行到这里如果你移动了板子,就会无法校准
二:你需要修改一下static void run_self_test(voi ...

嗯,搞出来了,改成0就可以了,真心感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搞出来了,改成0就可以了,真心感谢。谢谢了,,

其实mpu_run_self_test我也没看的太明白,不过个人觉得result最后等于0是不对的,当初我调的时候result也等于0过,那时候好像是我焊接有问题,我的mpu9150没有焊好;

如果你的传感器是mpu6050或者mpu9150,且只用gyro和accel的话,result应该=3才对;

如果你的传感器是mpu9150,且gyro、accel和mag都用了的话,result应该=7;

不过你还是先看下后面的结果吧,这个自校准可以回头再看。

网友E:
LZ不是用DMP输出四元数得到欧拉角吗,怎么又用AHRSUpdata来搞四元数?还是你用了两个程序来对比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mpu_run_self_test我也没看的太明白,不过个人觉得result最后等于0是不对的,当初我调的时候result也 ...

嗯,我用的是6050模块,所以电路应该没有问题。输出的角度我看了下,静止的时候角度非常稳定,但是当抖动过大的时候角度就会飘的有点大,还有就是角度恢复的有点慢,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大爱,初学者的福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是用DMP输出四元数得到欧拉角吗,怎么又用AHRSUpdata来搞四元数?还是你用了两个程序来对比效果? ...

我程序用的是IMUupdate来融合的姿态,AHRSupdate加上磁力计的我没搞出来。

我程序里的DMP只是用来读取出经过自校准的accel和gyro的数据而已。

当然我程序里被我注释掉的部分也有用DMP读取四元数并转化为欧拉角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用的是6050模块,所以电路应该没有问题。输出的角度我看了下,静止的时候角度非常稳定,但是当抖动 ...

先调一下Kp和Ki这两个参数,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的话,还有halfT这个参数,要用Timer来计时,比如你一次四元数更新用了T秒,那么halfT=T/2,其实这个halfT可以固定在0.002秒左右,效果会好,即便是用Timer也没那么准确。

我对halfT这个参数理解的不是很好,只是觉得把它调到能让我的数据比较好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调一下Kp和Ki这两个参数,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的话,还有halfT这个参数,要用Timer来计时,比如你一次 ...

嗯,还有一个问题,当我的传感器静止下来,每次过个几十秒,角度都会有一个2到3度的跳变,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怎么解决?我试着调了下Kp和Ki,都消除不了这个角度跳变,,

网友:
mark下来,电脑上细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錯
支持分享經驗與心得
有時間的話可以試試用橢圓擬合或是橢圓球擬合做電子羅盤的校正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同地点的重力加速度和地磁应该是不同的吧,是不是意味着9轴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前都得先校准一下,才能准确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同地点的重力加速度和地磁应该是不同的吧,是不是意味着9轴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前都得 ...

是的
若是要準確測量的話
最好使用前都先校正一下

若是不要求精確的話
相同地區&相同高度, 重力差別並不大, 加速度計重新校正的需求就不是這麼大
磁場的話, 除了地區, 還要看環境, 環境影響大的話, 就需要對羅盤重新做校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
若是要準確測量的話
最好使用前都先校正一下

还有个问题麻烦一下,我移植的Pansenti的MPU9150Lib,校正量程的算法是最大最小除2的方式,静止状态,AK8975计算出的Yaw角度值是在一个6度范围内震荡的,这是合理的情形么?

网友:
好帖顶起来让其他人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还有一个问题,当我的传感器静止下来,每次过个几十秒,角度都会有一个2到3度的跳变,这个是什么原因 ...

具体哪个角度会随时间跳变呢?是3个角度都会随时间有2-3度的跳变?

你的加速度计、陀螺仪都经过校准了吗?

如果你的result=0x0的话,那么你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应该是没经过DMP内部自校准的,你可以看看你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原始数据,与理论值是否有偏差,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偏差有可能是校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问题麻烦一下,我移植的Pansenti的MPU9150Lib,校正量程的算法是最大最小除2的方式,静止状态,AK8 ...

你的yaw是怎么求的呢?如果你加入了磁力计,并且磁力计没有受到太大干扰的情况下,在6度范围内震荡是有问题的。

楼主:
正常情况下,静止状态下的数据如下:

下图是刚上电时候的数据:

下图是上电半个小时以后的数据:

可以看出正常的静止状态下,数据的波动范围是不超过1度的,也不会有漂移。

如果静止状态下的结果和想象中的有差别的话,那应该是算法和校准的问题。

其实只要算法和校准做好了,静止状态下大家都差不多,上了电机以后才会出现一些差异化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yaw是怎么求的呢?如果你加入了磁力计,并且磁力计没有受到太大干扰的情况下,在6度范围内震荡是有问 ...

9150的磁力计mpu_get_compass_reg返回的原始数值跳动范围的话,X轴、Y轴、Z轴都在8以内。水平放在桌面上。

我这里测出的数值最大最小值范围是:

        calData->magMaxX = 181;
        calData->magMinX = -153;
        calData->magMaxY = 171;
        calData->magMinY = -155;
        calData->magMaxZ = 60;
        calData->magMinZ = -271;

融合算法是Pansenti 的 MPU9150Lib里移植的,没改动。

https://github.com/Pansenti/MPU9150Lib/tree/master/libraries/MPU9150Lib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角度会随时间跳变呢?是3个角度都会随时间有2-3度的跳变?

你的加速度计、陀螺仪都经过校准了吗 ...

嗯,真的非常感谢,我也估计是没经过DMP内部自校准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已经比完赛,有的是时间给我慢慢的查找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虽然还看不太懂,马上要做四轴肯定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9150的磁力计mpu_get_compass_reg返回的原始数值跳动范围的话,X轴、Y轴、Z轴都在8以内。水平放在桌面上 ...

首先你的磁力计最好校准一下,最起码,x和y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绝对值要相等或者差不多大小,不过我觉的这个不是你问题的根本,你可以先对磁力计校准一下看看。

yaw在6度以内震荡的话,应该是算法的问题。或许对于yaw的融合算法,有些地方需要你去尝试着调整。

网友G:
楼主,请问用内部的DMP和IMUupdate结果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用内部的DMP和IMUupdate结果有什么区别?

内部的DMP得出的四元数不太好用,转化为欧拉角以后会有下面这个问题:
板子的角度稍微变化一下,DMP输出的角度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对应板子的角度。
举个栗子:
当我的板子Roll倾斜30度时,DMP输出的Roll角度可能会达到80度,甚至150度,然后再慢慢回到30度,达到稳定。。

IMUupdate可以通过调节kp和ki来改善这个问题,DMP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善。

用mpu6050或mpu9150的可以自己实际测一下,也有可能我这种情况是个个例。
之前不是有人发过一个帖子吗?说DMP也挺好用的,能很好的跟踪并反应角度的变化,我自己实际测出来的情况就是不好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mpu_run_self_test我也没看的太明白,不过个人觉得result最后等于0是不对的,当初我调的时候result也 ...

hi,lz,我看motion driver里说,self test返回值为0时,表示自测试成功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静止状态下的数据如下:

我把lz的程序移植到32上面,pitch和roll结果也不错,但是yaw方向的角度基本不会变,我只是改了lz对单片机的一些驱动,算法上没动,不知道是我哪里给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i,lz,我看motion driver里说,self test返回值为0时,表示自测试成功呢。

但是我进入mpu_run_self_test,看代码的流程结果就是result=0x07,并且官方的Embedded_MotionDriver_5.1代码里给出的result也是0x07,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把lz的程序移植到32上面,pitch和roll结果也不错,但是yaw方向的角度基本不会变,我只是改了lz对单片机 ...

你用的传感器型号是什么?带磁力计吗?我程序里是融合了磁力计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传感器型号是什么?带磁力计吗?我程序里是融合了磁力计的

我用的9050,没内部磁力计,打算外接一个,但是没找到太多的参考资料呢,还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9050,没内部磁力计,打算外接一个,但是没找到太多的参考资料呢,还在摸索中、、、 ...

没接磁力计的话,用imuupdate算法,yaw不会变化很正常。我不用磁力计测的yaw角也是这样。你可以试试DMP自带的读出四元数的代码。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解答问题

网友I:
你好,请问你用MPU6050时,有用到INT脚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你用MPU6050时,有用到INT脚吗?谢谢!

没有~~~~~~

网友:
值得一看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接磁力计的话,用imuupdate算法,yaw不会变化很正常。我不用磁力计测的yaw角也是这样。你可以试试DMP ...

lz,请教个问题哈,程序里面的IIC器件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请教个问题哈,程序里面的IIC器件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呢?

inv_mpu.c下第525行,

const struct hw_s hw={
  0x68,         //addr
  1024,         //max_fifo
  118,         //num_reg
  340,         //temp_sens
  -521,         //temp_offset
  256         //bank_size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大好人啊,先顶再看。

网友J(2013-09-30):
不错!感谢楼主!

想跟楼主确定下是不是IMUupdate和AHRSupdate算法和坐标轴定义无关,只要是右手定则的都行?

比如我的定义是北东地(NED),也可以直接使用?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感谢楼主!

想跟楼主确定下是不是IMUupdate和AHRSupdate算法和坐标轴定义无关,只要是右手定则的都 ...

是的,满足右手定则就行,如果你要确定绕哪个轴是pitch,哪个轴是roll,还需要再接着推导一下初始化四元数的公式

方便的话,尽量让你的所有传感器的xyz轴都和北东地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在同一个轴向的相反方向也行,比如陀螺仪的x轴指向北,那么加速度计或磁力计的x轴也可以指向南,然后修改一下后面的公式,我记得一般只是修改正负号。

具体推到你可以好好看看这个帖子琢磨一下,个人建议先试试IMUupdate,因为我觉得加入磁力计后AHRSupdate有问题,不管我怎么算AHRSupdate都得不出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inv_mpu.c下第525行,

网友:
谢谢楼主 看了楼主的讲解 又多明白了一点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E:
想问问LZ用DMP自校正输出accgyro来作IMUupdate的话,更新速率不会更不上吗,DMP最多200HZ而且你还要进一步融合处理6轴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LZ用DMP自校正输出accgyro来作IMUupdate的话,更新速率不会更不上吗,DMP最多200HZ而且你还要进一步 ...

DMP是由MPU来处理的,MCU只是来读取它,姿态更新速率跟你的代码和MCU工作频率有很大关系,比如你代码里用了大量的浮点运算、开方、三角函数或延迟等,这些都会显著降低你的姿态更新速率。举个例子:磁力计HMC5883L,output rate是160Hz,如果我们用它来做姿态融合,那岂不是我们的更新速率只能低于160Hz了?而且更新速率也不是说一定要追求越快越好,适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DMP是由MPU来处理的,MCU只是来读取它,姿态更新速率跟你的代码和MCU工作频率有很大关系,比如你代码里用 ...

多谢回复,主要是目前通过DMP输出的ACCGYRO来作IMUdate,得到效果有明显滞后的现象,调KP,KI也不行。难道LZ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回复,主要是目前通过DMP输出的ACCGYRO来作IMUdate,得到效果有明显滞后的现象,调KP,KI也不行。难道 ...

用的也是IMUupdata这个算法?halfT怎么定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也是IMUupdata这个算法?halfT怎么定义的?

对啊,用系统时间计算运算姿态周期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用系统时间计算运算姿态周期的一半

#define Kp 2.0f
#define Ki 0.005f
这两个我用的默认的值,没问题,你可以多调一调这两个数。

网友:
楼主,太感谢你了,好帖子。

网友(2013-11-18):
支持楼主~~!我也一直想研究但是还没有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
支持分享經驗與心得
有時間的話可以試試用橢圓擬合或是橢圓球擬合做電子羅盤的校正

太对了,准确的姿态信息可以说是四轴控制的核心。至于控制算法和调参,从工作量的角度还占不到一半

网友:
学习了,多谢,资料先收下了

楼主:
更新-采用AHRSUpdate算法进行姿态融合: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搞这玩意,不过苦恼多日的AHRSUpdate算法问题终于解决了,借鉴了billhsu对AHRS算法的改进,该算法直接融合9轴数据,包括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其中0°<yaw<360°, -90°<pitch<+90°, -180°<roll<180°,并且我定义:Yaw北偏西为正,pitch往上为正,roll“右翼”下沉为正。传感器坐标轴:绕y旋转是roll,绕x旋转为pitch,绕z旋转为yaw。代码里只有姿态更新,更新频率350-400Hz,这是跑72Mhz频率下的数据,跑108M时,姿态更新频率在400-500Hz之间。

说下改进:
1.由于IMUupdate算法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因此我用了互补滤波来融合磁力计以修正偏航角,但是这种互补滤波有个小问题,就是假如定义偏航角的范围是0-360度,那么当机头大概从北偏西1度转到北偏东364度时,机头会经过0度(360度)这个点,那么这时,yaw不会直接1-0-364这么变化,而是会被逆向积分从1-20-180-270-364这么转一圈,这是个不好的现象,实验了半天也没有解决,而AHRSupdate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放弃了DMP输出,DMP输出会有部分数据丢失现象,输出频率只有200Hz,虽然也够用,但还是太低了。我采用I2C直接读取raw数据,做了简单的陀螺仪零偏校准,加上了加速度计的平滑滤波,一下步准备加入磁力计的椭球拟合校准。
3.考虑到电机的转动频率是100Hz以上,因此我采用加速度计的低通滤波(DLPF)为98Hz,可以有效滤掉电机振动带来的影响,结合平滑滤波效果应该不错。

说下AHRSUpdate算法的缺点:
由于把磁力计的数据融合到了pitch和roll里面,那么当磁力计突然收到强磁场干扰时,会导致四轴失控。亲测过拿手机等物品靠近飞控板时,pitch、roll和yaw的数据有明显变化,变化程度跟物品具有的磁场强度成正比,不过应该是有算法可以滤掉这些固定的外部干扰的。
而IMUupdate只把磁力计融合进了yaw,那么即便有强磁场干扰也不会造成全方位的失控。

按照惯例,上代码,代码里有详细注释,此代码跑的是108Mhz,想用72M可以自己在system_stm32f10x.c下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采用AHRSUpdate算法进行姿态融合: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搞这玩意,不过苦恼多日的AHRSUpdate算法 ...

楼主的这篇贴子看了好几遍,想通了很多,这次更新很给力!顶起来!

网友:
讲得太好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标记,留着以后看

网友:
看了一遍,不是很懂

网友K(2013-12-18):
楼主 我的三个欧拉角在初始化之后就一直乱跳 Yaw是因为我没用磁力计补偿  但是 pitch 和roll也乱跳  就算静止也是这样 能指导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我的三个欧拉角在初始化之后就一直乱跳 Yaw是因为我没用磁力计补偿  但是 pitch 和roll也乱跳  就算静 ...

如果是代码问题,那你需要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如果是理论问题,那你需要详细说明情况。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代码问题,那你需要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如果是理论问题,那你需要详细说明情况。 ...

我刚刚找到原因了  我直接把陀螺仪的值用度/秒带到四元数更新公式里了 改成弧度就好多了 不过想请问楼主 磁力计如何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刚刚找到原因了  我直接把陀螺仪的值用度/秒带到四元数更新公式里了 改成弧度就好多了 不过想请问楼主  ...

比较好的办法是做椭球拟合,可以找john800422请教,要求不高的可以参考我帖子里的方法,大四轴我没试过电机对磁力计到底有多少干扰,到时候再说,不上电机校准磁力计没啥用,唯一的作用就是看看数对不对。

真要费劲去校准的话,那么电机不同转速下磁场强度也不同,磁力计受到的干扰也不同,光靠一次静态校准是不够的。需要收集不同电机转速时的磁场情况,做类似于全温度补偿,甚至要引进补偿算法,反正我没见到过这种动态校准补偿磁力计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比较好的办法是做椭球拟合,可以找john800422请教,要求不高的可以参考我帖子里的方法,大四轴我没试过电 ...

不是很理解 初始化时候 的Yaw计算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nit_Roll)*sin(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Roll)*cos(init_Pitch),
                                                                        init_my*cos(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Pitch));//类似于atan2(my, mx),其中的init_Roll和init_Pitch是弧度

楼主能解释下么

网友:
讲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很理解 初始化时候 的Yaw计算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nit_R ...

这个是利用加速度计和磁力计来初始化的Yaw。

一般求yaw如果你打算让磁力计x轴指向正北为0度,那么就用yaw=atan2(my/mx)来求,但是当你的传感器不是处于绝对水平状态时,用这个公式求出来的初始化yaw就不对,也就是说这个公式只是用于传感器处于水平状态,没有向上和向下的倾角的时候。

那么用什么公式能够保证不管你传感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都能够正确的初始化yaw呢?这时候就需要利用加速度计和磁力计配合算出实际的my和mx了,具体公式就是先利用加速度计求出静止时的roll和pitch,然后将(mx、my)与(roll、pitch)结合算出带有倾角的(mx' my'),最后将(mx' my')带入公式yaw=atan2(my/mx)就行了,具体公式参考我帖子里上传的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利用加速度计和磁力计来初始化的Yaw。

一般求yaw如果你打算让磁力计x轴指向正北为0度,那么就用ya ...

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
备份一下,下次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好的办法是做椭球拟合,可以找john800422请教,要求不高的可以参考我帖子里的方法,大四轴我没试过电 ...

楼主 我参考了你的IMU 算法 但是 发现Yaw的输出几乎不变化 不明白为什么..按理说 直接对Yaw用陀螺仪进行积分应该也会有明显变化吧

网友K:
找到问题了 犯了个小错误 嘿嘿

网友K:
楼主 Yaw 从180度到-180度变化的时候会先从180到0再到-180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Yaw 从180度到-180度变化的时候会先从180到0再到-180的问题解决了么?

见95楼·········

网友K:
这个问题 我昨天晚上解决了 没有用AHRSUpdate的方法 对IMU稍作改进即可  但是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通过磁力计和陀螺仪互补滤波计算出来的Yaw 角度一大就不准了 已经将磁场分解了 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 我昨天晚上解决了 没有用AHRSUpdate的方法 对IMU稍作改进即可  但是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通过磁力计 ...

分解没用,我试过,总有一个象限里会出现同样的错误,至今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回头你搞定了,别忘了告诉我怎么做的,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解没用,我试过,总有一个象限里会出现同样的错误,至今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回头你搞定了,别忘了告诉我 ...

嗯  不过 在小角度范围内还是相对比较准的 可能对四轴来说勉强能用

网友L:
LZ写得很好,我有些问题想请教LZ

请问这段代码的原理是什么?

[0 hx hy hz]=Q*[0 mx my mz]*Q*
是将磁力计测得的机体坐标轴下的值[0 mx my mz]转换成大地坐标系下的[0 hx hy hz]
bx by bz是什么意义?
为何b=[0   (hx^2+hy^2)^0.5   0   hz]?

wx,wy,wz为何这样计算呢?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bx = sqrt((hx*hx) + (hy*hy));
bz = hz;

wx = 2*bx*(0.5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 - q1q1 - q2q2);

网友:
好淫,站一个

网友:
正需要,先收藏下,有空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写得很好,我有些问题想请教LZ

请问这段代码的原理是什么?
[0 hx hy hz]=Q*[0 mx my mz]*Q*
是将磁力计测得的机体坐标轴下的值[0 mx my mz]转换成大地坐标系下的[0 hx hy hz]
bx by bz是什么意义?
为何b=[0   (hx^2+hy^2)^0.5   0   hz]?

wx,wy,wz为何这样计算呢?

bx by bz是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的参考值,理论上地球磁场的分量只有由南向北和指向地心,没有东西向的磁场分量,因此如果你规定bx指向正北,那么只有bx和bz有值,by=0,bx可由地理坐标系下测量值hx和hy计算得到(直角三角形矢量合成),而bz就等于hz,都是垂直向下的。

wx wy wz是机体坐标系下的参考值,是由地理坐标系下的参考值bx by bz经过四元数矩阵旋转过来的,然后通过机体wx wy wz(参考值)和机体mx my mz(测量值)求叉积得到误差量用来修正陀螺仪,如下:

ex = (ay*vz - az*vy) + (my*wz - mz*wy);
ey = (az*vx - ax*vz) + (mz*wx - mx*wz);
ez = (ax*vy - ay*vx) + (mx*wy - my*wx);

网友:
mark 一遍没全懂

网友:
非常好,顶起来,顺便收藏了!

网友(2014-01-18):
嗯, 非常好,谢谢啊

网友:
太感动了。先留名,放假了就开始干!!!!

网友:
请接收我全身心的供奉,我现在搞6050,真的是毫无头绪。    拜读了,收下了!

网友:
一遍看完了,保存成图片,下下来接着看,还有很多不明白!

网友(2014-02-19):
不错,收藏了以后容易找!

网友:
讲的真的太好了,对于初学的人是很好的资料,特别是那些数据的处理,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DMP,带自校准,DMP读取的accel和gyro的数据我也看过,gyro的数据没问题,accel是有一个小的偏 ...

我也是,用了DMP和自检后,放十几分钟也不会飘,一直在0.1左右,挺好的,就是速度慢了些,才20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的DMP得出的四元数不太好用,转化为欧拉角以后会有下面这个问题:
板子的角度稍微变化一下,DMP输出 ...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上位机反应慢还是怎么,我晃动的时候数据跟着变,但是总是慢半拍,等我静下来的时候数据基本要过好几秒才慢慢回到0,(飘逸不严重,一般能回到0.1以下),等哪天再试一下,

网友M:
楼主,不好意思还想请教一点,大家现在的姿态控制都用的是PID,这样的话就需要用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读数,如果使用了DMP的话,直接读出四元数,还得换算回去变成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值,感觉好别扭,好像DMP也可以不用四元数,也可以读取陀螺仪的数值,但是不知道使用DMP读出来的陀螺仪的数值和不使用DMP的有没有区别,如果没区别的话那就太失败了。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利用四元数进行姿态控制的,或者说利用四元数换算出来的陀螺仪读数比直接读的要好?我记不清了在哪儿看见过谁说过四元数加扩展卡尔曼滤波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回到陀螺仪读数上面去然后用PID去控制,说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好意思还想请教一点,大家现在的姿态控制都用的是PID,这样的话就需要用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读数 ...

1.你可以试试用欧拉角(pitch,roll,yaw)来进行PID控制,先将四元数转化为欧拉角,然后再PID。这是我见过的最多的版本,你说的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值来PID的我还真没见过,有一种方法是直接对陀螺仪的角速度进行微分得到角度,不过这也是对角度的PID,我还没见过直接对传感器裸数据进行PID的,或许是你理解有误?难道你说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读数”是指欧拉角?

2.经过DMP出来的陀螺仪数值是校准后的,没经过DMP的是未校准的,当然经过DMP出来的陀螺仪数值好了,不过这种校准也可以自己通过代码来做。

3.通过DMP可以输出欧拉角、四元数或者/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值/。

4.有人提过直接用四元数进行PID,这样可以避免欧拉角的奇点,不过我也不懂,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

网友M:
引用 楼主:
1.你可以试试用欧拉角(pitch,roll,yaw)来进行PID控制,先将四元数转化为欧拉角,然后再PID。这是我见过的 ...

1、见笑了,我理解错了 ,谢谢指点!

2、懂了。

3、关于DMP的输出,还有点小疑问
   那个dmp_read_fifo函数的sensors参数
  /* sensors can contain a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flags:
*  \n INV_X_GYRO, INV_Y_GYRO, INV_Z_GYRO这个是单个陀螺仪轴的
*  \n INV_XYZ_GYRO           这个是输出陀螺仪三个轴的信息
*  \n INV_XYZ_ACCEL          这个是输出加速度计三个轴的信息
*  \n INV_WXYZ_QUAT       这个是输出融合后的四元数矩阵
楼主提到的输出欧拉角,请问还有别的函数吗,还是指的是利用四元数转换得到的欧拉角

4、我也再去看看,如果有新的信息贴出来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1、见笑了,我理解错了 ,谢谢指点!

2、懂了。

dmp_read_fifo输出不了欧拉角,看错了,欧拉角是自己从四元数转过来的,

*  \n INV_X_GYRO, INV_Y_GYRO, INV_Z_GYRO
*  \n INV_XYZ_GYRO
*  \n INV_XYZ_ACCEL
*  \n INV_WXYZ_QUAT
可输出的也就这些了,没别的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彻底   这个东西想了好久了今天才开始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采用AHRSUpdate算法进行姿态融合: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搞这玩意,不过苦恼多日的AHRSUpdate算法 ...

楼主,试了试你更新后的AHRSUpdate算法,但没成功,姿态参数全都不正确,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具体表现是:MEMS放在正北时,YAW的值为60多。运动MEMS,PITCH和ROLL数据全都不对。很是奇怪。用DMP解算出来的姿态就没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dmp_read_fifo输出不了欧拉角,看错了,欧拉角是自己从四元数转过来的,

*  \n INV_X_GYRO, INV_Y_GYRO ...

我是用CM4内核的MCU做的,按理说更新速度非常快,但实际上速度还没有DMP快,一直很疑惑这个AHRS算法,望楼主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用CM4内核的MCU做的,按理说更新速度非常快,但实际上速度还没有DMP快,一直很疑惑这个AHRS算法,望 ...

算法没问题,也肯定能比DMP更快,关键在于其他代码如何写,欧拉角错误应该是你代码不对,对比下定义的轴向以及正方向是否对了。

网友:
楼主醍醐灌顶啊!!!!!!!!!!!!!!!!!!

网友:
感谢LZ,mark慢慢看

网友:
mark  【分享心得】9DOF姿态融合 四元数 欧拉角转换 有代码有内涵

网友:
这是我看到关于MPU9150最好的帖子,是初学者的启蒙教程,楼主仁义博爱,送上最伟大的敬意!

网友:
楼主大神,数据处理我参考了你的代码,用示波器测了一下,AHRSUpdate这个函数运行了12ms,死循环一共运行84ms,这样的话更新频率达不到要求啊,请问楼主是什么情况?灰常感谢

网友O:
我用的是S12单片机,I/O口模拟IIC,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导致读取数据太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是S12单片机,I/O口模拟IIC,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导致读取数据太慢呢?
AHRSUpdate这个函数运行了12ms

这个是不可能的,本身算法的运算时间,跟你的I2C没任何关系,只跟你的MCU工作频率和运算效率有关,不过再次也不会12ms,我测过AHRSupdate这个函数的时间,F103的芯片,108mhz,只用0.1ms。

MCU跟传感器通讯所用的时间就看你模拟I2C的程序怎么写了,这倒是影响很大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可能的,本身算法的运算时间,跟你的I2C没任何关系,只跟你的MCU工作频率和运算效率有关,不过 ...

灰 常 感 谢 楼主耐心回复,我忘记设置倍频了,把总线频率设为64MHZ后运行AHRSUpdate这个函数的时间只有2ms了,但是死循环一共花了10ms,我们说的更新频率应该是把死循环里的时间都算在内吧?那么100HZ还是有点低啊!还想请问楼主是怎样对陀螺仪和磁力计做简单校准的?是自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灰 常 感 谢 楼主耐心回复,我忘记设置倍频了,把总线频率设为64MHZ后运行AHRSUpdate这个函数的时间只有2 ...

代码问题,不要死等磁力计,读出9150的磁力计数据,至少要2.3ms,

还有,你不要把printf的时间也算上,这玩意最占时间。

网友:
真是好东西,慢慢学习中,非常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最近猛料不少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代码问题,不要死等磁力计,读出9150的磁力计数据,至少要2.3ms,

还有,你不要把printf的时间也算上, ...

楼主大神,你的AHRSupdate函数和原版的有些不一样,请问你改进的版本借鉴了哪些资料呢?你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原始数据是做了零点校准吗?对磁力计的处理我有些不懂。。我现在的航向角有些不正常,虽然数据都很稳定不会漂,范围也是对的,但是旋转模块的时候航向角变化不均匀,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个位置模块转过90度的时候角度变化只有60度左右,在另一个位置角度变化会有100多度,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恳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神,你的AHRSupdate函数和原版的有些不一样,请问你改进的版本借鉴了哪些资料呢?你对陀螺仪和加速 ...

1.AHRSupdate的那部分自己改的,那部分意思就是将磁力计的坐标轴朝向改成我需要的朝向

2.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我只做了零点校准

3.磁力计你看到的代码只对xy轴进行了校准,通过gain和offset来将椭圆修正到圆。现在我把z轴也加入了校准,可以把椭球修正到圆球,不过代码还没放上来,弄完了再说

4.你yaw变化的情况可能是磁力计xy轴没校准的原因

网友O(2014-03-24):
引用 楼主:
1.AHRSupdate的那部分自己改的,那部分意思就是将磁力计的坐标轴朝向改成我需要的朝向

2.陀螺仪和加速度 ...

楼主大神,我航向角变化不均匀的问题还没解决。想请问你一下,读磁力计的原始数据要切换到Single measurement mode吧,然后读Sensitivity adjustment data for each axis要切换到Fuse ROM access mode模式吧?我看了数据手册上的那个公式(Hadj=H*((ASA-128)/256+1)),但是不太懂为什么这么做,能帮忙解释一下吗?(我用的是S12单片机,不好用,没有用官方的库)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在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神,我航向角变化不均匀的问题还没解决。想请问你一下,读磁力计的原始数据要切换到Single measure ...

灵敏度调整只需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做一次就行了,Hadj=H*((ASA-128)/256+1)自己化简一下:Hadj=H*((ASA+128)/256),移位比除法快,换成代码就是H*((ASA+128)>>8),结果就是mag=(mag*(ASA+128))>>8

mag的机制就是每读取一次MXL到MZH,mag都会从single measure转到power down mode,所以每次读取完数据,要执行一次single measure,然后在下一次读取数据之前,先读取一下ST1这个寄存器,看数据是否准备好,if没准备好就不读取,准备好了就读取,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姿态解算的频率,没必要死等mag数据,毕竟mag本身没那么高的output rate,也不需要很快的得到它,基本保证10ms读一次mag就够了

代码顺序给你: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ST1, 1, tmp+6);
      if(tmp[6] == 1)
      {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HXL, 6, tmp);//读取compass
            mag[0] = (((signed short int)tmp[1]) << 8) | tmp[0];
        mag[1] = (((signed short int)tmp[3]) << 8) | tmp[2];
        mag[2] = (((signed short int)tmp[5]) << 8) | tmp[4];

        mag[0] = ((long)mag[0] * mag_sens_adj_val[0]) >> 8;  //灵敏度调整,mag_sens_adj_val=ASA+128
        mag[1] = ((long)mag[1] * mag_sens_adj_val[1]) >> 8;
        mag[2] = ((long)mag[2] * mag_sens_adj_val[2]) >> 8;
                //修正mag
        init_mx =(float)mag[1] * MXgain + MXoffset;                //转换坐标轴
        init_my =(float)mag[0] * MYgain + MYoffset;
        init_mz =(float)-mag[2] * MZgain + MZoffset;
        i2cwrite(Compass_Addr, Compass_CNTL, 1, data_write+6);         //开启compass:single measurement mode
      }

最近姿态解算和PID都完成了,稍后会放上完整代码。。。

网友:
多谢楼主耐心解答,期待楼主新代码,给32个赞!

网友:
感谢楼主啊,我的也快有成效啦!

网友O:
引用 楼主:
灵敏度调整只需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做一次就行了,Hadj=H*((ASA-128)/256+1)自己化简一下:Hadj=H*((ASA+128 ...

楼主大神,求助啊!
1.我开始用的是AHRSupdate这个算法,但是Yaw的变化不均匀,而且我水平转动的时候在某一个点Pitch会先变到30度左右再回。

2.我现在用IMUupdate这个算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融合陀螺仪和加计得到的四元数和Yaw,然后拿这个Yaw和磁力计解算出的Yaw做一个互补得到稳定的Yaw。Yaw   = -(0.985 * (yaw+gz*2*halfT*57.3) + 57.3*0.015* 磁力计得出的Yaw。
现在Yaw大概5秒钟会有一度的变化,其余都正常。但是在这个算法中,磁力计就是只在输出的时候修正一下吗(除了初始化用了一下)?

3.对于2中括号里的yaw,如果我取的是初始化的yaw,那么后来得到的Yaw稳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怎么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取的是四元数得到的yaw,那么除了几秒钟漂一度,其余正常。这个漂移不能忍受啊!!请问该怎么解决?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呢?

恳请楼主大神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找到问题了 犯了个小错误 嘿嘿

请问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标记一下,DMP简单但姿态解算部分没有得到学习,自己直接利用陀螺仪值计算用计算不出。。。

网友P:
引用 楼主:
更新-采用AHRSUpdate算法进行姿态融合: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搞这玩意,不过苦恼多日的AHRSUpdate算法 ...

楼主,采用你的AHRSUpdate算法,yaw正常,pitch 或 roll  向一个方向偏转一个角度,这个角先增大再减小,最后再增大稳定,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神,求助啊!
1.我开始用的是AHRSupdate这个算法,但是Yaw的变化不均匀,而且我水平转动的时候在某 ...

你仔细看下我给的代码就明白了,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代码里都体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采用你的AHRSUpdate算法,yaw正常,pitch 或 roll  向一个方向偏转一个角度,这个角先增大再减小, ...

调下kp和ki

网友P:
好的,感谢楼主,但我改了改没多大效果,我得出的角度要放大十倍貌似才正确,这是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感谢楼主,但我改了改没多大效果,我得出的角度要放大十倍貌似才正确,这是正常的么 ...

你角度转弧度 弧度转角度的时候系数或者单位弄错了吧,要么你代码里有单位的缩放。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好的,感谢楼主,但我改了改没多大效果,我得出的角度要放大十倍貌似才正确,这是正常的么 ...

兄台,我的        Yaw不正常,你的Yaw很正常吗?请问一下你读出的磁力计灵敏度校准值是多少?我在三种模式下都读到170,171,188,按理说应该是在fuse rom mode下才能读到吧,我怕是我读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角度转弧度 弧度转角度的时候系数或者单位弄错了吧,要么你代码里有单位的缩放。 ...

暂时还没找到原因,不过不影响,静止时也不会漂移,再次感谢楼主,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帖子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兄台,我的        Yaw不正常,你的Yaw很正常吗?请问一下你读出的磁力计灵敏度校准值是多少?我在三种模式下都 ...

你用X,Y 轴的值带入这个角度转换公式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最后得出的是0-360的角度值,这样就可以判断值是否正确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你用X,Y 轴的值带入这个角度转换公式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兄台,我按你说的比较了一下,在XY平面上这两个值差别很小,几乎相等。这是不是可以说明磁力计的数据没有问题?
我用上位机观察姿态,感觉转动的时候Yaw的变化有有一个回调,而且在XY平面转动Pitch在某个点会有30度左右的变化,恳请赐教!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下我给的代码就明白了,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代码里都体现了。

楼主大哥,请问你一下,如果我测出了准确的Pitch和Roll,是不是可以通过Yaw=atan2(mx*cos(Pitch) + my*sin(Pitch)*sin(Roll) - mz*sin(Pitch)*cos(Roll),my*cos(Roll) + mz*sin(Roll))* 57.3这个公式用磁力计算出Yaw??
但是我这样算出的Yaw不正常,我转动的时候Yaw的变化是大幅度地跳着前进,请问这是为什么?   所以我用IMUupdate这个算法的时候做互补滤波不能完全消除Yaw的漂移。
但是我用Yaw=atan2(init_my,init_mx)这个公式时,在XY平面内转动,Yaw各种正常。
求教啊大神,陷入困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请问你一下,如果我测出了准确的Pitch和Roll,是不是可以通过Yaw=atan2(mx*cos(Pitch) + my*sin ...

你要知道,你给我看的公式,如果没有一个前提条件,我是看不出来对错的,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传感器轴向和旋转的正方向

不过从你的思路来说,你想用互补滤波求yaw,那你就的明白什么是互补滤波,粗俗点讲,首先你要有互补,互补是两个东西的事,可是你这俩公式里都没体现出互补,说明公式的思路不对,你第一个公式静止时可以用,动态时不能用,第二个公式只能在平面里用,也不适合。因此你好好琢磨一下别人代码里互补滤波如何用的,最好能找出几个不同的情况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我用的互补滤波公式:Yaw   = 0.9 * (Yaw + init_gz*2*halfT) + 5.73 * atan2(init_my*cos(Roll) + init_mx*sin(Roll)*sin(Pitch) - init_mz*sin(Roll)*cos(Pitch),init_mx*cos(Pitch) - init_mz*sin(Pitch))

等号右边的yaw第一次执行时是从初始化四元数中得来的yaw,相当于给一个初始值,会在将来被等号左边的yaw代替。
init_gz是陀螺仪z轴的输出,乘以2倍的halfT,得到的是陀螺仪在一个四元数更新周期中转过的角度。
Yaw + init_gz*2*halfT就是陀螺仪得到的当前yaw相对于地球坐标系转过的角度;
atan2(init_my*cos(Roll) + init_mx*sin(Roll)*sin(Pitch) - init_mz*sin(Roll)*cos(Pitch),init_mx*cos(Pitch) - init_mz*sin(Pitch))结合了磁力计的输出和四元数更新出来的Pitch和Roll,算出来空间上yaw相对于地球坐标系转过的角度;
这两者求互补滤波,融合了短期内陀螺仪的准确和长期内磁力计的准确,其他解释我代码里有

不过前面我也说过,这种办法会出现一种情况,在yaw=0或者yaw=180度附近转动,yaw会先绕一个大圈然后才定到正确的角度上,至今我也没有解决,不过准确度和稳定度还是可以的

姿态更新算法这个东西,每个人定义都不完全一样,导致代码写的都不一样,只参考一个人很困难,关键在于了解四元数和欧拉角的基础定义,之前我就是,用IMU+互补滤波吧,会出现yaw绕圈后才正确的问题,用AHRS吧,yaw一直都改不对,有时候pitch和roll也给改乱了,后来才知道连AHRSupdata这个代码都不是拿来就能用的,还得根据自己的轴向定义去修改。碰巧定义一样,才能拿来就用。

所以我给你的公式你只能参考,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改,有时候改改正负号就好了,有时候要大改,这个我也没法具体说,除非你跟我的定义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兄台,我按你说的比较了一下,在XY平面上这两个值差别很小,几乎相等。这是不是可以说明磁力计的数据没有 ...

就像楼主大哥说的那样,这种情况就是你定义的轴向不一样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要知道,你给我看的公式,如果没有一个前提条件,我是看不出来对错的,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传感器轴 ...

楼主大哥,我的四轴飞得还不是很稳,调PID已经没有多大改善了,我想加入滤波器是不是会好一些,能不能用卡尔曼把欧拉角和角速度融合一下应该会好一点,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大哥,我的四轴飞得还不是很稳,调PID已经没有多大改善了,我想加入滤波器是不是会好一些,能不能用 ...

我也不知道,还没到那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还没到那一步

还有个问题,就是roll转动的时候,pitch先跟着增大或减小,然后roll稳定,pitch回到平衡点,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要知道,你给我看的公式,如果没有一个前提条件,我是看不出来对错的,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传感器轴 ...

楼主大哥,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想麻烦你一下

你在用IMUupdate这个算法时   是通过陀螺仪和磁力计做互补滤波得到Yaw的,但是这里磁力计的数据更新较慢,导致求得的倾角和磁力计数据不同步,用atan2(my*cos(Pitch) + mx*sin(Pitch)*sin(Roll) - mz*sin(Pitch)*cos(Roll), mx*cos(Roll) + mz*sin(Roll))这个公式是不行的,也就是你说的只在静态时有效吧? 所以即使做互补滤波Yaw也会乱跳。  不过在初始化的时候我用这个公式求出的Yaw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用AHRSupdate这个算法,观察了好几天,确定轴向没问题,将磁力计的轴向旋转到和陀螺仪加速度计一致了。初始化得到的角度也很正确,注释掉关于磁力计的部分得到的另外两个倾角也很正确。
可是当水平旋转到0附近时,pitch和roll会有很大变化,我现在严重怀疑是磁力计的校准出现了问题,导致叉积(my*wz - mz*wy),(mz*wx - mx*wz),(mx*wy - my*wx)在某处有较大变化,使四元数有较大变化,从而pitch和roll也会有很大变化。
我磁力计的校准是参考楼主的方法。(实验室在9楼,会不会也有一点影响?)

还望楼主大哥帮忙解答,是在是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想麻烦你一下

你在用IMUupdate这个算法时   是通过陀螺仪和 ...
你在用IMUupdate这个算法时   是通过陀螺仪和磁力计做互补滤波得到Yaw的,但是这里磁力计的数据更新较慢,导致求得的倾角和磁力计数据不同步,用atan2(my*cos(Pitch) + mx*sin(Pitch)*sin(Roll) - mz*sin(Pitch)*cos(Roll), mx*cos(Roll) + mz*sin(Roll))这个公式是不行的,也就是你说的只在静态时有效吧? 所以即使做互补滤波Yaw也会乱跳。  不过在初始化的时候我用这个公式求出的Yaw是没有问题的。

磁力计的output rate是慢,但是这是因为磁力计没必要那么高的更新速率,10ms一次足够了,“不同步”指的是用上一次的数据和这一次的数据进行融合,而磁力计的数据虽然更新比陀螺仪慢,但是用的还是同一次的数据来融合的,不存在不同步的现象,最多就是姿态更新频率慢了而已,我IMU的求yaw公式都是经过我测试没问题才会放上来,不管是静止还是运动,精度、稳定度和实时度都很好,基本都是零点1度的浮动。

我现在用AHRSupdate这个算法,观察了好几天,确定轴向没问题,将磁力计的轴向旋转到和陀螺仪加速度计一致了。初始化得到的角度也很正确,注释掉关于磁力计的部分得到的另外两个倾角也很正确。
可是当水平旋转到0附近时,pitch和roll会有很大变化,我现在严重怀疑是磁力计的校准出现了问题,导致叉积(my*wz - mz*wy),(mz*wx - mx*wz),(mx*wy - my*wx)在某处有较大变化,使四元数有较大变化,从而pitch和roll也会有很大变化。

你AHRSupdata()里的代码修改了吗?不修改是不能用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磁力计的output rate是慢,但是这是因为磁力计没必要那么高的更新速率,10ms一次足够了,“不同步”指 ...

楼主大哥,AHRSupdate里面涉及磁力计的就这些吧!定义Y轴指向正北,磁力计的轴向旋转到和陀螺仪一致了,这里应该没错吧?
如果这里没错的话,我觉得很可能是磁力计校准的问题啊!还请明示,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AHRSupdate里面涉及磁力计的就这些吧!定义Y轴指向正北,磁力计的轴向旋转到和陀螺仪一致了, ...

这段没问题,你试试磁力计不校准。

再好好检查下代码,看哪有问题,有些c语言上的错误很容易被忽略,比如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否匹配,强制转换是否可行等,参数传递时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参数。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段没问题,你试试磁力计不校准。

再好好检查下代码,看哪有问题,有些c语言上的错误很容易被忽略,比 ...

楼主大哥,如果你也认为这段代码没问题,那么AHRSupdate就没问题了。而且初始化得到的欧拉角和后来解算出的角度也是几乎一样的(静止时),所以初始化也应该没有问题。
根据我的现象(角度基本正常,但Yaw变化不均匀,水平转动时在0度附近某点,  Pitch和Roll会有很大变化。)来看,只能是叉积(my*wz - mz*wy)在某点有个突变,
导致四元数有很大变化,才会使Pitch和Roll会有很大变化(当我注释掉磁力计做的叉积后,Pitch和Roll都是正常的)。
磁力计校准的那部分注释掉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变量类型,强制转换我都看了好久,有一点一直很疑惑。磁力计的数据是以13位的补码存储在寄存器里,也就是前4位都是标志位,
我定义了uchar型的H,L分别取高八位和低八位,然后m=((int)H<<8)+L。这样感觉不对吧,这样好像只把第一位当标志位了,但是修改后角度更不正常。

还请楼主大哥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如果你也认为这段代码没问题,那么AHRSupdate就没问题了。而且初始化得到的欧拉角和后来解算出 ...

试试这个:
signed short int mag[3];
unsigned char H, L;
mag[0] = (((signed short int)H)<<8) | L;

注意mag的高位和低位别弄错了,对照你自己的磁力计看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
signed short int mag[3];
unsigned char H, L;

楼主大哥,你是让我把int型换成signed short int型试试是吧?我用的是16位的单片机,应该是没区别的。
我看了你的程序,读取磁力计的数据用的是官方的库吧,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整。但是数据手册上说,陀螺仪的数据是以16位的补码存储的,
而磁力计是13位补码,所以个人感觉读取数据可能会不同。

楼主大哥能不能把磁力计校准的部分粘贴处理,我试一下,反正我们用的都是9150,也就是环境的差别吧!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你是让我把int型换成signed short int型试试是吧?我用的是16位的单片机,应该是没区别的。
我 ...

你磁力计不校准的话,读出来的mx my mz各是多少?我怀疑你的问题压根就不是校准的问题,即便不校准,也不会出现突然在某一点上的角度变化,最多欧拉角不准确

你磁力计进行过灵敏度调整了吗?调整以后的mx my mz是多少?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磁力计不校准的话,读出来的mx my mz各是多少?我怀疑你的问题压根就不是校准的问题,即便不校准,也不 ...

楼主大哥说的有道理。我的灵敏度校准值是170,171,184;我指向正北时磁力计原始数据是15,55,-29;指向正南是-121,51,-25;大概在+-200以内。
X轴和Z轴负数居多,y轴经常是正的,请问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磁力计不校准的话,读出来的mx my mz各是多少?我怀疑你的问题压根就不是校准的问题,即便不校准,也不 ...

楼主大哥,这个是我读磁力计数据的代码?麻烦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拜谢!!(地址确定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说的有道理。我的灵敏度校准值是170,171,184;我指向正北时磁力计原始数据是15,55,-29;指向正 ...
我指向正北时磁力计原始数据是15,55,-29;指向正南是-121,51,-25

看你这数据,-29和-25对应的应该是z轴,那么如果你指向正北或正南:mx和my其中一个应该等于0左右。水平面上垂直于磁场方向的磁场强度差不多是0。

可是15 55,   -121  51   没一个是0的,还有15和-121差这么多?  最起码绝对值相差不会那么大才对,你确定你得到的磁力计数据的过程没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你这数据,-29和-25对应的应该是z轴,那么如果你指向正北或正南:mx和my其中一个应该等于0左右。水平 ...

楼主大哥,我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读取数据的过程,我发现在m=((int)H<<8)+L这个过程中补码会自动转换成原码,数据处理是没错的,我严格按照官方的库里读磁力计数据的部分写的。
现在问题是我的H,也就是高八位,要么是0要么是255,所以我的磁力计原始数据不超过256,这是不是不正常?
按理说磁力计量程不是-4095--4095吗,怎么得到的数据这么小?
不知道楼主大哥是不是这种情况?难道我的9150模块有问题?
产品ID肯定是可以读出来的(0x48)
恳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这数据,-29和-25对应的应该是z轴,那么如果你指向正北或正南:mx和my其中一个应该等于0左右。水平 ...

请问楼主大哥,你磁力计的原始数据大概是怎样的?
这个是毕设,很急啊,还请帮忙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你这数据,-29和-25对应的应该是z轴,那么如果你指向正北或正南:mx和my其中一个应该等于0左右。水平 ...

请问楼主大哥,磁力计原始数据完全不符合x*x+y*y+z*z恒定这个规律,是不是说明数据出错了?

网友Q:
想请教下楼主,我现在用的是MPU6050的DMP,读出四元数,然后计算出姿态角,现在roll和pitch经过里面的加速度计校正,都很准确,但yaw加速度计是不能校正的,所以我准备外扩了一个HMC5883L磁力计模块,现在模块买回来了,但不知道是直接接在MPU6050的外扩IIC接口上合适,还是和MPU6050接在同一个IIC接口然后一起接到MCU上合适?请指点,还有楼主知道怎么用磁力计校正yaw吗?MPU6050的DMP我还想继续使用,MCU我用的是STM32,请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哥,我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读取数据的过程,我发现在m=((int)H

你仔细看看mpu9150的datasheet吧,上面有对磁力计做说明,经过单位转换和灵敏度调整以后,磁力计的范围就不是-4095~+4095了,你要知道你磁力计的单位是什么,然后转换成高斯,看看是多少高斯,正常地球磁场根据各个地方不同,范围大概是0.3-0.6高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大哥,磁力计原始数据完全不符合x*x+y*y+z*z恒定这个规律,是不是说明数据出错了? ...

没听说过这个规律,我都是看数据符合不符合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请教下楼主,我现在用的是MPU6050的DMP,读出四元数,然后计算出姿态角,现在roll和pitch经过里面的加速 ...

磁力计接哪个口都行,哪方便接哪,正常来讲,直接接MCU的I2C会快很多,因为不需要再去操作mpu6050的寄存器了。

用磁力计校正yaw见帖子

网友Q:
引用 楼主:
磁力计接哪个口都行,哪方便接哪,正常来讲,直接接MCU的I2C会快很多,因为不需要再去操作mpu6050的寄存 ...

那我就直接接STM32了,是和MPU6050接一个IIC接口好呢?还是再用STM32另外模拟一个IIC接口?先把硬件连接搞清楚,然后再弄程序,楼主技术大牛,而且是好人,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我就直接接STM32了,是和MPU6050接一个IIC接口好呢?还是再用STM32另外模拟一个IIC接口?先把硬件连接 ...

接哪个I2C都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哪个I2C都没什么影响

噢,楼主我看你虽然用了MPU的DMP功能,但为什么不用直接读出来的四元数,然后计算欧拉角呢,而是用最原始的加速度数据、陀螺仪数据,然后通过IMU算法计算姿态角,这样做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是用DMP读出的四元数,然后直接计算的欧拉角,roll和pitch都很准,我现在只想校正下yaw就好,我是做空中三维鼠标的,电机什么的没有,所以也没有影响,现在就是yaw不准

网友Q:
楼主,在看你的程序,讲的已经很细了,但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程序yaw准吗?因为你用的是三个传感器集成的芯片,我用的是MPU6050+HMC5883L,不知道我这样的组合能不能校正yaw,使得yaw也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在看你的程序,讲的已经很细了,但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程序yaw准吗?因为你用 ...

这里面大部分人用的是mpu9150,绝大部分人用的是MPU6050+HMC5883L,你说准不准,跟硬件没多大关系,这俩芯片尽量放一起,居中,注意轴向,代码是关键

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之前,我还在考虑磁力计下面要不要铺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的DMP得出的四元数不太好用,转化为欧拉角以后会有下面这个问题:
板子的角度稍微变化一下,DMP输出 ...

楼主,我用DMP没发现你说的上述问题,roll和pitch的灵敏度和精确度都还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大部分人用的是mpu9150,绝大部分人用的是MPU6050+HMC5883L,你说准不准,跟硬件没多大关系,这俩 ...

楼主有没有关于HMC5883L校正yaw的的代码呀,分享一下呀,发现楼主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代码问题,那你需要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如果是理论问题,那你需要详细说明情况。 ...

楼主,我现在要做的不是四轴飞控,我要做的是3维空中鼠标,我想问下楼主可有什么方法得到空间3维的相对位移,你们做飞控的一般都是空间的3个角度,我现在不但要得到3个角度,还要3个相对位移(3维坐标),平时的鼠标就是2个坐标(x,y),我现在想得到3个坐标,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大部分人用的是mpu9150,绝大部分人用的是MPU6050+HMC5883L,你说准不准,跟硬件没多大关系,这俩 ...

花了一上午时间,终于把这篇帖子看完了,楼主讲的很细了,学了很多东西,但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
楼主,请教下,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M?  72M吗?

网友:
楼主,请教下,你的AHRSUpdate(MPU9150)移植到MPU6050上面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网友Q:
if(!i2cwrite(MPU9150_Addr, P_M_1, 1, data_write))
          {
                   printf("\r\n set_mpu9150_ClockSource complete ......\n\r");
          }
          else
          {
                   printf("\r\n set_mpu9150_ClockSource error ......\n\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while(1);
          }
还有  为什么你每次设置失败就把GPIOB9置高呢?为了检测某一步设置失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if(!i2cwrite(MPU9150_Addr, P_M_1, 1, data_write))
          {
                   printf("\r\n set_mpu9150_ClockSource com ...

看来你基础还不够

1.代码工程文件里可以查看跑多少Mhz,在system_xxxx.c下
2.AHRSupdate并不是mpu9150专用的,它对应的是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的融合,而mpu6050只有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你说该怎么办?
3.我那个pin对应的是我的LED,失败后进入else,然后还加了死循环,当然是为了停止代码并有个提示,指出哪个地方出错了

慢慢来吧,有些东西自己仔细找找思考一下就会有答案,问我还得等着,还不如问百度,除非有些东西百度没有,论坛里也没人提到过,并且经过你的长期思考还毫无头绪,不过我相信,
这样的问题对于你来说也应该很少了,只有一些算法的原创和改进上或许会有问题。

网友Q:
以前虽然学过一段时间,但确实,刚做编程工作一个多月!
1.没仔细看,但看你用的103系列的,感觉应该是72M
2.外扩一个磁力计
3.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以前虽然学过一段时间,但确实,刚做编程工作一个多月!
1.没仔细看,但看你用的103系列的,感觉应该是72M

未必是72Mhz,也有可能是108Mhz,我用的不是ST的片子,只不过兼容ST,你看看吧,我也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必是72Mhz,也有可能是108Mhz,我用的不是ST的片子,只不过兼容ST,你看看吧,我也忘记了 ...

查了下system_那个源文件,确实是108MHz的

网友:
还麻烦下楼主,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这个函数,第一个读出的是陀螺仪原始数据,第二个独处的是加速度计原始数据,第三个读出的是四元数,后三个分别是什么数据呀??万分感谢啦

网友Q:
楼主,再打扰一下,我刚测试了下利用DMP的原始加速度数据和陀螺仪数据,发现都是0,但四元数正常输出的,这个原始数据还有什么地方单独使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再打扰一下,我刚测试了下利用DMP的原始加速度数据和陀螺仪数据,发现都是0,但四元数正常输出的,这 ...

DMp输出的accel和gyro不是原始数据了,而是经过校准后的数据,比自己校准的强,不过频率不高。对速度有要求就不要用了。没要求的话这个用着不错

都是0说明你代码有问题

网友:
//******读取MPU6050数据****************************************
void READ_MPU6050(void)
{
   BUF[0]=Single_Read(MPU6050_Addr,GX_L);
   BUF[1]=Single_Read(MPU6050_Addr,GX_H);
   A_X=        (BUF[1]<<8)|BUF[0];
   A_X/=16.4;
这个我看别人的程序,他为什么A_X要除以16.4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采用AHRSUpdate算法进行姿态融合: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搞这玩意,不过苦恼多日的AHRSUpdate算法 ...

楼主这个代码磁力计校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用了DMP和自检后,放十几分钟也不会飘,一直在0.1左右,挺好的,就是速度慢了些,才200Hz, ...

你的yaw不飘????

网友:
好强大,先Mark一下,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算法。

网友Q:
//设置MPU9150的时钟源为GX的PLL
          data_write[0]=0x01;                                //GX_PLL:0x01
          if(!i2cwrite(MPU9150_Addr, P_M_1, 1, data_write))
          {
                   printf("\r\n set_mpu9150_ClockSource complete ......\n\r");
          }
          else
          {
                   printf("\r\n set_mpu9150_ClockSource error ......\n\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while(1);
          }

这个地址P_M_1不是设置电源管理的吗?而且一般都设置为0x00,请教大神为什么设置为0x01,还有这个到底是设置电源的还是时钟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设置MPU9150的时钟源为GX的PLL
          data_write[0]=0x01;                                //GX_PLL:0x01
          if(!i2cwrite(MPU9150_Addr ...

这是设置时钟源的,PLLSource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是设置时钟源的,PLLSource

楼主大神你好,我现在开始移植你的AHRS这个程序了,你用的9150,我用的是6050,里面的地址定义的地方没有什么药修改的吧,除了磁力计部分,磁力计我打算用我的HMC5883原始数据代替你这部分,至于磁力计矫正,我也打算用你的方法,顺便问一下,楼主知道怎么求出空间相对位移吗?毕竟楼主对惯导这块很熟悉,想问下楼主有没有做过3维鼠标,或者有没有方案,拜谢
        for(i=0;i<5;i++)   //第一次读取的compsaa数据是错的,因此要多读几次保证以后数据正确,芯片bug
          {
        mpu_set_bypass(1);                     //开启bypass,必须有这句代码
        mpu_get_compass_reg(mag, &timestamp);  //读取compass数据
        //进行x y轴的校准,未对z轴进行校准,参考MEMSense的校准方法
        init_mx =((float)mag[1]) - 8;
        init_my =((float)mag[0]) * 1.046632 - 1.569948;
        init_mz =(float)-mag[2];
        mpu_set_bypass(0);                                                //关闭bypass,必须有这句代码
        printf("mx=%f, my=%f, mz=%f \n\r", init_mx, init_my, init_mz);
          }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大神你好,我现在开始移植你的AHRS这个程序了,你用的9150,我用的是6050,里面的地址定义的地方没有 ...

这帖子的代码,你只需要参考四元数和欧拉角部分就行,其他的没什么参考价值,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

网友R:
楼主,你的航向角公式是不是错了啊。atan2的分子是不是该分母换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航向角公式是不是错了啊。atan2的分子是不是该分母换一下啊?

哪个公式?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的代码,你只需要参考四元数和欧拉角部分就行,其他的没什么参考价值,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 ...

那请教下楼主有没有6050的AHRS工程代码?分享下呀,地址寄存器什么的不熟悉,短时间不能搞定呀,拜谢

网友:
请教楼主,MPU6050和MPU9150,除了在磁力计方面的寄存器是多加的,其它部分的寄存器,MPU9150兼容MPU6050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哪个公式?贴出来看看

就是通过磁来计算航向角的那个公式。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是设置时钟源的,PLLSource

还想问下楼主大神关于这个问题,MPU6050的这个地址的寄存器和MPU9150的这个地址的寄存器的意义和功能可一样???请楼主告诉一个肯定的答案呀(地址:0x6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设置时钟源的,PLLSource

看了下寄存器描述,对比了下,完全一样,0x6B的最低3位确实是设置时钟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是通过磁来计算航向角的那个公式。

这个没错,程序我都验证过,缺陷是有,根本上的错误不会有。不然输出的欧拉角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想问下楼主大神关于这个问题,MPU6050的这个地址的寄存器和MPU9150的这个地址的寄存器的意义和功能可一 ...

MPU6050和MPU9150通用,只不过9150多了个磁力计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错,程序我都验证过,缺陷是有,根本上的错误不会有。不然输出的欧拉角肯定不对 ...

atan2(a,b)这个函数里面,是不是a与b要换一下位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做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MPU6050和MPU9150通用,只不过9150多了个磁力计

楼主绝对是大牛,品德也高尚

1.画圈的地方,为什么要加这个数呀?而且怎么确定就是400呀?

2.
//定义不同测量范围的刻度因子
#define Accel_4_Scale_Factor    8192.0f

init_ax=((float)accel[0]) / Accel_4_Scale_Factor;           //单位转化成重力加速度的单位:g

这个刻度因子在哪确定是8192的,还有 把单位转化成重力加速度的单位:g    为什么按上面这个公式来计算,理论依据是什么呀

网友:
还请教大神一个问题,网上没找到,AK8975和HMC5883L的输出数据完全一样吗(包括输出的格式)?不知道是不是都是13位的补码,还有我想用你的校正AK8975的程序来校正HMC5883L,不知道可行的通

网友Q:
引用 楼主:
MPU6050和MPU9150通用,只不过9150多了个磁力计

大神,我能把你这种校正AK8975的方法直接用在HMC5883输出数据的校正上吗?还有你AK8975用了自校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atan2(a,b)这个函数里面,是不是a与b要换一下位置?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定义来的,看你是定义磁力计x轴是机头,还是y轴是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神,我能把你这种校正AK8975的方法直接用在HMC5883输出数据的校正上吗?还有你AK8975用了自校正了吗 ...

你去找找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校准资料看看吧,校准这块与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关,别人的你用了效果只会更差,方法是通用的,而数据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找找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校准资料看看吧,校准这块与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关,别人的你用了效果只会更差, ...

那你这个参数从哪得到的????

网友:
很好很牛逼,支持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去找找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校准资料看看吧,校准这块与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关,别人的你用了效果只会更差, ...

我们加速度计用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校正方法还不一样呢?磁力计可以去找找资料的,但加速度计校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网友S: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你的帖子,你也是用9150的,姿态采样能够到350-400,但是我看inv_mpu.c中master与bypass切换要3MS,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加速度计用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校正方法还不一样呢?磁力计可以去找找资料的,但加速度计校正不是一 ...

每个传感器出场后的参数都不会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你的帖子,你也是用9150的,姿态采样能够到350-400,但是我看inv_mpu.c中master ...

后来的代码中我已经改了,10ms采集一次磁力计数据即可,也就是说10ms内使用同一组磁力计数据,因为磁力计的output rate 本身也才几百hz

网友Q:
引用 楼主:
每个传感器出场后的参数都不会完全一样

呵呵 ,如果你这个方法对,我想厂家也不会把误差多大的产品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的代码中我已经改了,10ms采集一次磁力计数据即可,也就是说10ms内使用同一组磁力计数据,因为磁力计 ...

哦,这也是个办法!谢谢昂

网友S:
引用 楼主:
后来的代码中我已经改了,10ms采集一次磁力计数据即可,也就是说10ms内使用同一组磁力计数据,因为磁力计 ...

10ms采集磁力计一次,采集还是需要6ms左右时间,此时间段IIC是被占用的,不能读6050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10ms采集磁力计一次,采集还是需要6ms左右时间,此时间段IIC是被占用的,不能读6050了是吗? ...

这个跟I2C没关系,你可以把这6ms的时间看成是磁力计自己的准备时间,你只需要在10ms到来的时刻读一下就行了。其他时间干别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呵呵 ,如果你这个方法对,我想厂家也不会把误差多大的产品卖出来的

误差的大小,取决于你觉的它是大是小,对于你来说这个误差可以接受,那么它就是小的,如果不可以接受,极端点,哪怕1个LSB的误差你都要去校准,所以校不校准,或者用什么方法校准,取决于你和你的应用的接受程度,我的方法是大众化方法,做起来简单,理解起来也简单,精度肯定不高,但是我觉得目前够用了。

芯片硬件上的差异比你想象的大的多,造芯片的是人和机器,焊接的也是人和机器,这就是误差来源。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跟I2C没关系,你可以把这6ms的时间看成是磁力计自己的准备时间,你只需要在10ms到来的时刻读一下就行 ...

我的意思是在这6ms内不能够读取6050了,因为读取8975时必须开启bypass模式,此时是不能够读取6050,可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的大小,取决于你觉的它是大是小,对于你来说这个误差可以接受,那么它就是小的,如果不可以接受,极 ...

好吧,这样说也对,想问下你的yaw精确到多少度左右?1度以内吗(这个AHRS算法,不上电机,手动的转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意思是在这6ms内不能够读取6050了,因为读取8975时必须开启bypass模式,此时是不能够读取6050,可对 ...

可以读,bypass不影响别的,帖子里已经说过了。你找找吧

网友T:
把整个贴读了一遍,既然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我是被深深的伤到了!  第一次移植_spetrel的,打印串口一直出现
然后移植楼主的 出现好多警告
我用的是STM32F103VET6  +MPU9150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把整个贴读了一遍,既然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我是被深深的伤到了!  第一次移植_spetrel的,打印串口 ...

大致看了下,没看懂,这个东西跟编译器也有关系,优化等级,警告等级等等,如果不太爽,可以好好调一下,能用的话,不调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下,没看懂,这个东西跟编译器也有关系,优化等级,警告等级等等,如果不太爽,可以好好调一下, ...

这么快就回复,楼主真好人!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可以读,bypass不影响别的,帖子里已经说过了。你找找吧

你的意思是不关闭bypass?

网友Q:
楼主大神,我移植你的AHRSUpdate算法的程序,终于移植成功了,好兴奋哦,这是复位以后三个角度值,其中roll和pitch很准的,就是yaw,复位后从0°一路直飙到17.4°左右,就停下来了,磁力计用的HMC5883L,也校正了,就知道啥原因,为什么每次都是yaw出问题,咋办呀大神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航向角公式是不是错了啊。atan2的分子是不是该分母换一下啊?

你可得到正确的结果了呀??、我在公司的时候就yaw不正确,现在回家后发现全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当初做板子确实没有考虑到。

就先拿这个板子当个测试板来用吧,下次懂的多了直接一步到位。

不知道这个程序可有人移植成功,我是有点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的意思是不关闭bypass?

bypass不用关闭,流程:
初始化时开启bypass,关闭I2C_MASTER,开启single measurement

后面使用时,
先读一次Compass_ST1,
如果=1,
则说明compass数据准备好了,可以读取数据了,读取完成后再开启single measurement,因为AK8975读取一次完成后会自动跳到power down mode(好像是这个);
如果没准备好,就使用上一次的compass数据

基本上开启一次single measurement,大概需要7ms数据才会准备好,如果在7ms内读取数据,会有出错的几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bypass不用关闭,流程:
初始化时开启bypass,关闭I2C_MASTER,开启single measurement

恩,谢谢!这样子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大神,我移植你的AHRSUpdate算法的程序,终于移植成功了,好兴奋哦,这是复位以后三个角度值,其中roll ...

你上电后保持板子水平不动,看下初始化时得到的yaw,和你经过AHRSupdate输出的yaw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某个环节出错了,如果一致,并且yaw只是偏一点,并且可以按照你的旋转而正确改变,那么,才是校准的问题。或者有强磁场干扰。

看下你读取的accel gyro mag的数据都对不对,传递到AHRSupdate之前的单位有没有转化好,全局和局部参数有没有重复定义,导致参数被错误覆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定义来的,看你是定义磁力计x轴是机头,还是y轴是机头

仔细想了一下,楼主你是对的,或者可以说是绕X轴旋转是ROLL还是PITCH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可得到正确的结果了呀??、我在公司的时候就yaw不正确,现在回家后发现全乱了 ...

楼主的观点是对的。你要注意到底哪个是俯仰角,哪个是横滚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上电后保持板子水平不动,看下初始化时得到的yaw,和你经过AHRSupdate输出的yaw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

反复测试,roll和pitch就是很准,绝对能达到1°以内的误差,而且能跟上我的旋转,yaw越来越离谱,我现在的直觉是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肯定没问题,我觉得问题就出在磁力计各轴数据的校正和磁力计对yaw校正,感觉肯定是这2个方面出了问题,和数据类型呀什么的半毛钱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观点是对的。你要注意到底哪个是俯仰角,哪个是横滚角!

我连这还分不清吗???我定义的x轴是rol

/*******************************************************************************
* Function Name  : init_quaternion
* Description    : 算出初始化四元数q0 q1 q2 q3.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nit_quaternion(void)
{
        u8 i;
        tg_HMC5883L_TYPE hmc5883l;
        signed short int accel[3];
        float init_Yaw, init_Pitch, init_Roll;

        if(!IIC_Read(MPU6050_Addr, Accel_Xout_H, 6, data_write))
        {
                accel[0]=((( signed short int)data_write[0])<<8) | data_write[1];
                accel[1]=((( signed short int)data_write[2])<<8) | data_write[3];
                accel[2]=((((signed short int)data_write[4])<<8) | data_write[5]) + Accel_Zout_Offset;

                init_ax=((float)accel[0]) / Accel_4_Scale_Factor;           //单位转化成重力加速度的单位:g
                init_ay=((float)accel[1]) / Accel_4_Scale_Factor;
                init_az=((float)accel[2]) / Accel_4_Scale_Factor;

                for(i=0;i<5;i++)   //第一次读取的compsaa数据是错的,因此要多读几次保证以后数据正确,芯片bug
                {
                        HMC5883L_Init();
                        delay_ms(10);
                        HMC5883L_MultRead(&hmc5883l);   //读磁阻仪数据(速度:慢, ms级延时过程)
                        //进行x y轴的校准,未对z轴进行校准,参考MEMSense的校准方法
                        init_mx =hmc5883l.hx;
                        init_my =hmc5883l.hy;
                        init_mz =hmc5883l.hz;
                }

                //陀螺仪x轴为前进方向
                init_Roll  = atan2(init_ay, init_az);
                init_Pitch = -asin(init_ax);              //init_Pitch = asin(ax / 1);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nit_Roll)*sin(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Roll)*cos(init_Pitch),
                                  init_my*cos(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Pitch));                       //atan2(mx, my);
                q0 = cos(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 sin(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w
                q1 = sin(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 cos(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x   绕x轴旋转是roll
                q2 = cos(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 sin(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y   绕y轴旋转是pitch
                q3 = cos(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 sin(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z   绕z轴旋转是Yaw

                init_Roll  = init_Roll * 57.295780;         //弧度转角度
                init_Pitch = init_Pitch * 57.295780;
                init_Yaw   = init_Yaw * 57.295780;
                if(init_Yaw < 0)          //将Yaw的范围转成0-360
                {
                        init_Yaw = init_Yaw + 360;
                }
                if(init_Yaw > 360)
                {
                        init_Yaw = init_Yaw - 360;
                }
        }
}

void 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
        float norm, halfT;
        float hx, hy, hz, bz, bx;
        float vx, vy, vz, wx, wy, wz;
        float ex, ey, ez;
        float Pitch, Roll, Yaw;

        /*方便之后的程序使用,减少计算时间*/
        //auxiliary variables to reduce number of repeated operations,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归一化测量值,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单位是什么都无所谓,因为它们在此被作了归一化处理*/
        //normalise the measurements
        norm = inv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norm = invSqrt(mx*mx + my*my + mz*mz);
        mx = mx * norm;
        my = my * norm;
        mz = mz * norm;

        /*从机体坐标系的电子罗盘测到的矢量转成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hxyz(测量值),下面这个是从飞行器坐标系到世界坐标系的转换公式*/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计算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bxyz(参考值)。
        因为地理地磁水平夹角,我们已知是0度(抛去磁偏角的因素,固定向北),我定义by指向正北,所以by=某值,bx=0
        但地理参考地磁矢量在垂直面上也有分量bz,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无法得知,也就无法用来融合(有更适合做垂直方向修正融合的加速度计),所以直接从测量值hz上复制过来,bz=hz。
        磁场水平分量,参考值和测量值的大小应该是一致的(bx*bx) + (by*by)) = ((hx*hx) + (hy*hy))。
        因为bx=0,所以就简化成(by*by)  = ((hx*hx) + (hy*hy))。可算出by。这里修改by和bx指向可以定义哪个轴指向正北*/
        bx = sqrtf((hx*hx) + (hy*hy));
        //by = sqrtf((hx*hx) + (hy*hy));
        bz = hz;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下面这个是从世界坐标系到飞行器坐标系的转换公式(转置矩阵)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我们把地理坐标系上的磁场矢量bxyz,转到机体上来wxyz。
        因为bx=0,所以所有涉及到bx的部分都被省略了。同理by=0,所以所有涉及到by的部分也可以被省略,这根据自己定义那个轴指北有关。
        类似上面重力vxyz的推算,因为重力g的az=1,ax=ay=0,所以上面涉及到gxgy的部分也被省略了
        你可以看看两个公式:wxyz的公式,把by换成ay(0),把bz换成az(1),就变成了vxyz的公式了(其中q0q0+q1q1+q2q2+q3q3=1)。*/
        wx = 2*bx*(0.5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 - q1q1 - q2q2);
//        wx = 2*by*(q1q2 + q0q3) + 2*bz*(q1q3 - q0q2);
//        wy = 2*by*(0.5 - q1q1 - q3q3) + 2*bz*(q0q1 + q2q3);
//        wz = 2*by*(q2q3 - q0q1) + 2*bz*(0.5 - q1q1 - q2q2);

        //现在把加速度的测量矢量和参考矢量做叉积,把磁场的测量矢量和参考矢量也做叉积。都拿来来修正陀螺。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s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s
        ex = (ay*vz - az*vy) + (my*wz - mz*wy);
        ey = (az*vx - ax*vz) + (mz*wx - mx*wz);
        ez = (ax*vy - ay*vx) + (mx*wy - my*wx);

        //   // integral error scaled integral gain
        //   exInt = exInt + ex*Ki;
        //   eyInt = eyInt + ey*Ki;
        //   ezInt = ezInt + ez*Ki;
        //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   gx = gx + Kp*ex + exInt;
        //   gy = gy + Kp*ey + eyInt;
        //   gz = gz + Kp*ez + ezInt;

        halfT=GET_NOWTIME();                //得到每次姿态更新的周期的一半

        if(ex != 0.0f && ey != 0.0f && ez != 0.0f)      //很关键的一句话,原算法没有
        {
                // integral error scaled integral gain
                exInt = exInt + ex*Ki * halfT;                           //乘以采样周期的一半
                eyInt = eyInt + ey*Ki * halfT;
                ezInt = ezInt + ez*Ki * halfT;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四元数更新算法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inv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w
        q1 = q1 * norm;       //x
        q2 = q2 * norm;       //y
        q3 = q3 * norm;       //z

        Yaw   =  atan2(-2 * (q0 * q3 + q1 * q2) , 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绕z轴转动
        Pitch =  asin ( 2 * (q1 * q3 - q0 * q2)) * 57.3;                                                        // pitch,绕y轴转动
        Roll  =  atan2( 2 * (q0 * q1 + q2 * q3) , 1 - 2 * (q1 * q1 + q2 * q2)) * 57.3;        // roll,绕x轴转动l

网友:
楼主大神,我现在用椭圆拟合的方法校正了磁力计,现在水平静止的时候,三个角度都比较好了,但动起来yaw就飘起来了,最大的时候能飘30°,是不是椭圆拟合在动起来的时候还是不行呀?需要椭球拟合校正磁力计才行呀??你会椭球拟合的校正方法吗?

网友:
楼主大神,请教你一个问题,圈出来的地方,这些公式是将单位转化成 m/s²?????还是转换成重力加速度g(g=9.8m/s²)的倍数???

网友:
来拜谢楼主的,跟着楼主学了很多知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4-04-23):
想问下楼主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转动传感器时,得出的欧拉角先是增大,然后慢慢恢复到正确的角度?举个例子:比方说此时yaw=90,转动45之后应该为45,但是这个转动的过程中,yaw先是增大到110然后再慢慢恢复到45

网友:
楼主,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如何根据姿态角把重力加速度分解到机体各轴呢?我定义的是X轴指向北方,请教了,想了好久也没想出如何计算,拜谢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你的MPU的采样时间是多少?

网友:
用的是互补滤波

网友U:
请问,这里的ACCEL_SCALE_FATOR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这里的ACCEL_SCALE_FATOR是怎么确定的?

mpu9150的datesheet里,单位LSB/g

网友U:
引用 楼主:
mpu9150的datesheet里,单位LSB/g

也就是说我初始化加速度初始化量程为4g,那么accel_scale_fator =1/ 4096*4*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也就是说我初始化加速度初始化量程为4g,那么accel_scale_fator =1/ 4096*4*g吗?

量程4g对应的accel_scale_fator=8192 LSB/g

水平静止放置9150,那么在4g量程下,az的读数理论值就是8192*1,这个“1”的单位是g,az的单位是LSB

网友(2014-05-26):
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DMP组成P R角 Y是原始DMP+5883L组合的 发现总是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在看你的程序,讲的已经很细了,但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程序yaw准吗?因为你用 ...

你的问题跟我差不多.都是5883导致的 .你的读取函数是咋样的.能发来我看看不werty778899@126.com

网友:
大神在吗,我现在在做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的融合算法,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1414797521,加个QQ好友行吗,折腾了好多天了,快疯了。谢了。

网友Q:
关于这个定时器的注释,有很多疑问,难道这个注释是乱写的吗???1MHz,计数5000是5ms吧,怎么会是500ms??,那个CNT,是读CNT,应该是低16位是读出的数,却写着高16位,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调一下Kp和Ki这两个参数,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的话,还有halfT这个参数,要用Timer来计时,比如你一次 ...

是不是说错了???我实测觉得这个halfT应该是2s左右吧,那个float GET_NOWTIME(void)函数,获得的时间单位为S吧,不是毫秒吧??我觉得楼主这2个定时器的函数注释严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于这个定时器的注释,有很多疑问,难道这个注释是乱写的吗???1MHz,计数5000是5ms吧,怎么会是500ms? ...

这几行注释都不是我写的,改程序的时候难免有注释漏改的情况,有时候程序改完了,注释没修改,都会造成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直接参考代码

那个systick,分频是108,计一个数是1us,5000个数当然是5ms
那个TIM4->CNT就是个16位的寄存器,写高16位跟写低16位有毛区别?
GET_NOWTIME的单位,看下TIM4计一个数是多久,再除个2000000,算算单位是s还是ms,我记得是s
至于halfT你觉得有2s,你可以看看你代码哪个地方有问题,4s一次姿态解算,还怎么玩?测得时候用减法,刨去printf的时间,这个最耗时。

太细节的东西难免有疏忽,新版本的代码这些都已经更正过来了。只是PID部分还需要调整,放上来也没意义。

楼主:
2014年6月16日更新:
声明:以下更新只针对新手,为了让新手对整个四轴有个大致全面的认识,欢迎前辈和新手指出不足和错误之处。

想了想还是先把代码放上来吧,好久没更新了,主楼位的代码大部分自己也不满意,新代码做了大量修改和增加,包含了完整的姿态解算和PID控制部分,现将整个代码放上来,仅供参考,代码的PID部分是标准的PID,可以飞,但是操控性等于0,或者说需要很小心很有经验的去操控,不要拿来移植完了就用,后果就是去淘宝再来500块钱的材料。原因是D项是只对角度进行微分,操控起来四轴的动作太猛,之所以先这么做,也是为了验证大家的说法和增加自己的体验,一般把D项改为对角速度的微分,手感就好很多了,至少回方向时四轴不会太猛。

先上新版图片,大众化配置,没啥好说的:

以下是喜闻乐见的螺丝没拧紧,也没用螺纹胶的后果,目前已修好:

下面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个人感觉很有用的东西,包括PID、整机、代码等等。

PID分两种位置式和增量式,我采用的是位置式,将Ki和Kd用Ti和Td的形式来表达,并带入到式2-3中,ek=角度的期望-传感器输出的角度,所用的PID三个参数是:Kp、Ti、Td。公式如图所示:

四轴PID控制的目的就是将接收到的遥控的控制信号(一般有油门THR、升降舵ELE(对应pitch)、副翼Ail(对应roll)、方向舵RUD(对应yaw))与飞控板本身计算得出pitch、roll、yaw做比较,分别得出它们之间的误差值,然后将Kp、Ti、Td与这个误差值结合得出PID输出(PID_pitch、PID_roll或者PID_yaw),再将这三个PID输出与油门结合在一起算出送到每一个电调的PWM数值,从而控制每一个电机的转动。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围绕《让自己的四轴怎样转动》:

1.       飞行时是使用“+”模式还是使用“x”模式

2.       四个电机分别该如何旋转,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

3.       每个电机该怎样旋转才能让我们的四轴上升、下降、左翻、右翻、上仰、俯冲、左转头或者右转头

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

一般“+”模式比较好操作,也比较好调节PID的那三个参数,而“x”模式飞行起来比较灵活,可以做很多复杂动作,但是比较难操作,这里我用的是“x”模式,对于新手来说,包括我,虽然“x”模式难一些,不过最多也就是需要时间来学习和熟练罢了,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
首先要确定飞控板的xyz轴正方向如何放置,然后确定4个电机的旋转方向分别是什么,我定义的方式如下图,Y正方向为四轴前进方向:

M1、M2、M3、M4分别为4个电机,其中M1和M4顺时针旋转,M2和M3逆时针旋转。

对于第三个问题:

还是看上图,我定义三点:

一.xyz轴的正方向为:y指向正北,x指向东,z指向天;

二.绕y旋转是roll,绕x旋转是pitch,绕z旋转是yaw;

三.Yaw北偏西为正,pitch往上为正,roll“右翼”下沉为正。
令:“+”表示增加该电机的旋转速度,“-”表示减小该电机的旋转速度,那么“x”模式下的控制规律如下:

最后得出每个电机需要的PWM输出计算公式:

其中Limit_PWMOUT函数是限制PWM的输出,根据电调的PWM占空比来确定。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桨叶的安装,桨叶是分正反浆的,通俗的说,安装时要保证4个桨叶转动时都是往下吹风的。

四轴零件之间的接线与简单说明:
4个电调的正负极需要并联(红色连一起,黑色连1一起),并接到电池的正负极上;
电调3根黑色的电机控制线,连接电机;
电调有个BEC输出,共3根线,红、黑线用于输出5v的电压,给飞行控制板供电,另外一根线用于接收飞行控制板的PWMout信号;
遥控接收器连接在飞行控制器的PWMin上,输出遥控信号给飞控板,并同时从飞行控制板上得到5v供电;

关于PWMin和PWMout:

对于我的天地飞7通遥控+WFT07接收机来说,遥控发送给接收机的信号是PPM,而接收机输出的信号是标准的PWM。

对于接收机来说,我们只需要关心它输出的高电平时间,也就是PWMin,不用管占空比,因此TIM_Period设定为 0xFFFF。我的WFT07接收机的PWM周期是20ms,高电平是1ms~2ms。

对于给电调的输入来说,也就是PWMout,要确定其占空比,一般根据自己的电调来确定这个占空比,我用的是好盈天行者20A,频率为50~432hz,所以我的PWM周期设定为2.5ms 频率400hz,高电平持续时间限制在0.875ms~2.0ms,高电平一般在周期的20%~80%。

如何将遥控的PWMin转化为期望的角度expect:

  先看一个公式:e(t)=expect – measured,这是PID中的误差e(t),等于遥控期望值减去传感器的测量值。

而将遥控的PWMin转化为期望的角度expect所达到的目的就是将PWMin转化为expect,使expect的范围大小(不是单位,PWMin的单位可以看成已经是角度单位了)与measured的对应起来,并限制expect的范围,对新手来说好操控。
至于转化,就是将PWMin通过一些加减乘除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我将PWMin(Motor_Ail、Motor_Ele、Motor_Rud)限定在-25度到+25度内,而Motor_Thr保持原来的范围,暂不做限定,可根据具体操作手感来做限定,如下图,其中AilMiddle、EleMiddle、RudMiddle均为1500:

关于对PWMin的滤波: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TIM_Channel_4;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TIM_ICPolarity_Rising;    //先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B;//IC1F=1010滤掉1us以下脉冲宽度的干扰,避免意外进入中断6/(108Mhz/16)=0.9us

       TIM_ICInit(TIM2,&TIM2_ICInitStructure);

将TIM_ICFilter设置为0x0B,滤掉1us以下脉冲干扰,防止误进PWMin中断,避免将干扰信号当作PWMin来接收。

下面上代码:

代码是针对Gigadevice公司的GD32F103VCT6这款芯片的,系统时钟108M,修改完系统时钟后可直接移植到STM32F103VCT6上,代码是在主楼位代码的基础上修改了很多东西,也添加了很多东西,并且代码都是经过我自己验证过的,而且已经能飞了的。
新的代码包含了:
1.磁力计现场校准,代码直接完成,不需要PC干预。换个地方飞不用再带个电脑做校准了。
2.陀螺仪零偏自校准
4.加速度计零偏和灵敏度校准
4.代码时间片管理,姿态融合500Hz,PID控制200Hz,com通信10Hz
5.位置式PID控制,控制参数采用kp,Ti,Td,标准PID,测试用
6.固定航向模式。日后加入可控航向。
7.串口在线调试,不够方便,但是能用,支持在线参数保存和读取,采用GD32F103内部Flash来保存参数,不用外扩存储芯片,也方便调试PID参数和磁力计校准,自用的话可放心尽情的擦写。
8.飞行模式:x模式
9.开启加速度计低通滤波98Hz

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发现代码有问题或纰漏,请指出。

网友Q:
引用 楼主:
2014年6月16日更新:
声明:以下更新只针对新手,为了让新手对整个四轴有个大致全面的认识,欢迎前辈和新手 ...

楼主终于重出江湖了,想咨询个问题,加速度计、陀螺仪、还有磁力计输出的原始数据是什么单位?或者如何转化成他们所代表的物理单位,比如加速度计原始数据如何转换成m/S²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终于重出江湖了,想咨询个问题,加速度计、陀螺仪、还有磁力计输出的原始数据是什么单位?或者如何转 ...

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的原始单位都是LSB,与灵敏度因子结合运算可得到具体的实际单位

网友:
姿态融合和算法这一块还真是有的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的原始单位都是LSB,与灵敏度因子结合运算可得到具体的实际单位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楼主您好:

能不能讲解一下你的地磁标定方法,你提供的E文资料看不明白......先行感谢啦!

网友(2014-09-15):
好帖子百读不厌,现在做四轴正用得着,谢谢LZ。

网友V: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帮助, 还有个疑问想问一下, 请问楼主这里为什么不 除以 / ACCEL_1G 呢?   (ACCEL_1G=9.8)

楼主:
引用 网友V: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帮助, 还有个疑问想问一下, 请问楼主这里为什么不 除以 / ACCEL_1G 呢?   (ACCEL_1G ...

这里的单位不是m/s2,是g

网友W:
这是好东西,得慢慢消化!

网友:
除了感谢,还能说些什么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2014-10-22):
楼主,我的AHRSimu解算出来的姿态有个问题,就是三个轴感觉有耦合。问题描述:转动方位轴,俯仰角有跳动,转动俯仰轴, 方位角有跳动。方位轴转动一周角度>360,感觉有450°左右,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相似问题,Kp=8,Ki=0

网友:
先mark一下  大体有点认知了

网友:
正在做一个项目,一直在借鉴楼主的姿态解算算法,用主要用到YAW的值,请问楼主如果机体不是水平的情况下,YAW角度准吗?
我前面用楼主的前面的一个AHRS的算法,发现机体不水平时,YAW 角度不准,而且偏的较大。但是那个算法没有磁力计校准。

网友X:
楼主,图5中,180到-180会先回到0度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图5中,180到-180会先回到0度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啊,见中间的某一楼,有更新。

网友(2014-12-03):
楼主,至于你的AHRSUpdate函数出现的问题,你可以试一试把磁力计做校准,做完校准之后精度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是好东西,得慢慢消化!

大哥你这头像有点6啊,是remy lacroix吗?

网友:
mark下,姿态算法,比较详细

网友:
标记一下,楼主东西很好

网友Y:
楼主我有问题请教,能加QQ不,我邮箱是66454699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我有问题请教,能加QQ不,我邮箱是

我没有qq

网友Z(2015-01-22):
您好请问 当机头从南偏东170度到正南,再到南偏西170度时,Yaw会从-180先到0,然后再到+180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您好请问 当机头从南偏东170度到正南,再到南偏西170度时,Yaw会从-180先到0,然后再到+180 楼主解决了吗 ...

解决了,见中间的帖子,没法编辑到楼主位

网友(2015-04-10):
mark,楼主大神,这姿态解算算法太厉害了!yaw基本不飘。

网友:
非常好,正想入门四轴呢,仔细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5-05-11):
仔细看了一下,一个一个问题分析,开始有点头绪了

网友:
正在研究阶段呢

网友(2015-07-21):
还是没有看懂,欧拉角的奇异点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感谢!!解决了我许多疑惑,参考楼主的算法得到pitch和roll了^^

网友:
楼主辛苦,在这里学到了不少,有空多看几遍

网友:
写的很好,收藏了……会有用的,谢谢

网友:
看来楼主是没少花功夫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并不能找到楼主说的
   【ST官方库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version V3.3.0】
这个库啊。。。求问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X:
楼主,图5中,180到-180会先回到0度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难道只能改为AHRS算法才行?IMU不行吗?

网友:
现在要做手机的轨迹恢复,楼主的姿态估算很有用,mark一下!

网友:
标记下,谢谢楼主分享,没看明白呢。

网友:
楼主,你好。你很厉害,想向你请教算法,能否把我设置为好友,发送信息给你才能接收。谢谢

网友(2015-09-26):
学习了!!mark下,慢慢看~~

网友(2015-12-15):
你好,你上面那个人手比划的右手定则应该有问题吧?大拇指应该指的是X轴,食指指的是Y轴,中指指的是Z轴,如果按照你那种方法那三个方向余弦矩阵就不是那样了

网友(2016-01-19):
好详细  谢谢兄弟

网友(2016-02-19):
讲得很详细,下下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6-03-29):
赞一个,讲的很不错,不过我是新手 还得多理解理解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收藏了

网友:
说实话,这个帖子真有料!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A:
不錯
支持分享經驗與心得
有時間的話可以試試用橢圓擬合或是橢圓球擬合做電子羅盤的校正

您好,请问有关于椭圆球拟合做磁力计校正的参考或者代码吗,最近看的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