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做过机顶盒

楼主(2013-08-30):
哪位大神知道机顶盒和定位板通信规约是什么?他们是用串口(232)进行通信吧?

网友A:
什么是“定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定位板”?

机顶盒有个定位功能,当机顶盒在非指定区域使用时,电视只能看十分钟。定位板是利用SIM卡基站定位原理。通过机顶盒主机每四十分钟询问一次定位板所在的基站来判断是否改变了使用区域。

网友B:
我倒是做了很多年机顶盒,不过没听说过定位板。
我们做的机顶盒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只要你的机顶盒在同一个认证服务器下,他是无法区分的,所以一个区以内都不区分,随便搬,我的机顶盒就借到过同事家使用,距离至少10km以上,正常使用。
如果有你说的那个定位板存在的话,可能是新加的,不过成本挺高的,现在的高清带上网功能的,其实直接通过网络ip地址就可以定位了,也不需要单独做定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做了很多年机顶盒,不过没听说过定位板。
我们做的机顶盒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只要你的机顶盒在同一个 ...

那看来是新加的了,谢谢哦。

楼主:
哪为大神知道这个新加的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这。。。。。。。。

网友D:
是中九机,只让农村用,不能挪到城里用。

网友E:
what?接触过机顶盒硬件···DVBC的,不管有卡无卡都是通过CAS实现限地区的。楼主说的是DV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中九机,只让农村用,不能挪到城里用。

是的哦。。。现在想破解它,但是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通信规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at?接触过机顶盒硬件···DVBC的,不管有卡无卡都是通过CAS实现限地区的。楼主说的是DVBS? ...

那是啥东西我也不知道哦,只是想破解,没研究过,刚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啥东西我也不知道哦,只是想破解,没研究过,刚看这方面的资料。

C指的是cable,同轴线;S是star,卫星。现在淘宝上好多人都在卖破解卡,永新视博的都被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指的是cable,同轴线;S是star,卫星。现在淘宝上好多人都在卖破解卡,永新视博的都被破解了····· ...

想要自己破解哦。可惜不知道现在不知道他们的通信规约。实在没办法就的一点点监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要自己破解哦。可惜不知道现在不知道他们的通信规约。实在没办法就的一点点监控了。 ...

这个要问做C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问做CA的

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