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刚买的SIGLENT的SDS1202CNL,为什么就测不了市电呢?

楼主(2013-08-30):
真的是新入手的示波器,鼎阳的SDS1202CNL,机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就测不了220V的市电呢,测量时幅度总是超过屏幕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大虾指点一下,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可能机器的问题?

网友:
SIGLENT SDS1202CNL,耐压600Vpp,理论上是可以测量市电的,探头需要打在10X档位,示波器的输入通道也对应的放大10倍就是正确的值。

网友:
哥们不隔离直接测市电,你不怕 银子打水漂啊?还是现在示波器高级到能直接测量了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最大量程是100v吧?市电是要接高压探头的,要不然跳保险。

网友:
垂直刻度尽量往大了调,探头要用×10档,保险起见,还是建议用×100以上的高压探头

网友:
要隔离,有可能你要触电。示波器的外壳可能与信号地是连通的

网友:
测市电 是要做好隔离,如直接探头去测,不接地线夹,可以看到一半的峰值参考。

选示波器不要过于追求外观屏幕和低价,很多都是唬人的,测量和稳定性才是选好仪器的关键,不然泰克早就倒闭了,很多人都在用TDS1000

选示波器要综合看很多参数,一些朋友选型时容易忽略。比如最小时基档位,电压档位的最小和最大范围等,如果示波器垂直有8个格子,基准电压档位最大5V,在10X倍率下时基最大为50V,50V*8格子=400V,也就是10X下这个屏幕最大容纳400V范围内的波形,市电峰峰值在620V左右,所以如果示波器参数中电压档位最大5V,那么标配下是无法直接看市电的。如果示波器基准电压档位最大10V,整屏8个格子可达到800V范围,是可以直接看全市电波形的。这与示波器标称的最大耐压范围没有直接关系。
要根据使用情况选择,一般主流示波器电压档位是2mV到10V,如果测高压多些建议选电压档位值大的机型,如果测小信号或对低噪要求较高建议选具有更小电压档位的机型,如最小500uV或1mV电压档位。

网友:
垂直档位设置的不对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赐教,看来是我探头没调好。
楼上有人说可能会触电,要不要搞得跟玩命似的啊,我这还没怎么学会呢
还想问下,测多少V的电压就需要用高压探头了啊?

网友:
要用衰减100倍的高压探头,我的泰克DPO2014B也是这样,原来老的示波器用10倍还能测试500V呢……新出示波器不同了

网友:
国产的,你也敢不假思索的直接用220V?
怎么也得隔离一下呀
必要时可能还要搭个分压电路降降压,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