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FT屏,ILI9325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这个是STC12c5a60S2单片机驱动的,picture.h、chinese.h、char.h里都是要显示的字符,问题出现在屏幕显示的都是花点,不然就是全白,是什么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LCD_driver.h"
#include"picture.h"
#include"chinese.h"
#include"char.h"

uint colors[]=
{
  0xf800,0x07e0,0x001f,0xffe0,0x0000,0x07ff,0xf81f,0xffff  //颜色数据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T=1;
    delayms(5);
        LCD_REST=0;
        delayms(5);
        LCD_REST=1;
        delayms(5);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_COM(0x00,0xE5); LCD_Write_DATA(0x78,0xF0); // set SRAM internal timing   设置静态存储器内部定时
        LCD_Write_COM(0x00,0x01); LCD_Write_DATA(0x01,0x00); // set SS and SM bit
        LCD_Write_COM(0x00,0x02); LCD_Write_DATA(0x07,0x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倒转
        LCD_Write_COM(0x00,0x03); LCD_Write_DATA(0x10,0x3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LCD_Write_COM(0x00,0x04);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Resize register
        LCD_Write_COM(0x00,0x08); LCD_Write_DATA(0x02,0x07);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LCD_Write_COM(0x00,0x09);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LCD_Write_COM(0x00,0x0A);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FMARK function
        LCD_Write_COM(0x00,0x0C);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LCD_Write_COM(0x00,0x0D);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LCD_Write_COM(0x00,0x0F);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ite_COM(0x00,0x1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_COM(0x00,0x11); LCD_Write_DATA(0x00,0x07); // DC1[2:0], DC0[2:0], VC[2:0]
        LCD_Write_COM(0x00,0x12);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VREG1OUT voltage
        LCD_Write_COM(0x00,0x13);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LCD_Write_COM(0x00,0x07); LCD_Write_DATA(0x00,0x01);
        delayms(5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LCD_Write_COM(0x00,0x10); LCD_Write_DATA(0x10,0x90); // 1490//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_COM(0x00,0x11); LCD_Write_DATA(0x02,0x27); // DC1[2:0], DC0[2:0], VC[2:0]
        delay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_COM(0x00,0x12); LCD_Write_DATA(0x00,0x1F); //001C//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
        delay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_COM(0x00,0x13); LCD_Write_DATA(0x15,0x00); //0x1000//1400   Set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1A00
        LCD_Write_COM(0x00,0x29); LCD_Write_DATA(0x00,0x27); //0x0012 //001a  Set VCM[5:0] for VCOMH  //0x0025  0034
        LCD_Write_COM(0x00,0x2B); LCD_Write_DATA(0x00,0x0D); // Set Frame Rate   000C
        delay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_COM(0x00,0x2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LCD_Write_COM(0x00,0x21);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LCD_Write_COM(0x00,0x3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31); LCD_Write_DATA(0x07,0x07);
        LCD_Write_COM(0x00,0x32); LCD_Write_DATA(0x03,0x07);
        LCD_Write_COM(0x00,0x35); LCD_Write_DATA(0x02,0x00);
        LCD_Write_COM(0x00,0x36); LCD_Write_DATA(0x00,0x08);//0207
        LCD_Write_COM(0x00,0x37); LCD_Write_DATA(0x00,0x04);//0306
        LCD_Write_COM(0x00,0x38); LCD_Write_DATA(0x00,0x00);//0102
        LCD_Write_COM(0x00,0x39); LCD_Write_DATA(0x07,0x07);//0707
        LCD_Write_COM(0x00,0x3C); LCD_Write_DATA(0x00,0x02);//0702
        LCD_Write_COM(0x00,0x3D); LCD_Write_DATA(0x1D,0x04);//1604

        //------------------ Set GRAM area ---------------//
        LCD_Write_COM(0x00,0x5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COM(0x00,0x51); LCD_Write_DATA(0x00,0x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ite_COM(0x00,0x52);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COM(0x00,0x53); LCD_Write_DATA(0x01,0x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COM(0x00,0x60); LCD_Write_DATA(0xA7,0x00); // Gate Scan Line
        LCD_Write_COM(0x00,0x61); LCD_Write_DATA(0x00,0x01); // NDL,VLE, REV
        LCD_Write_COM(0x00,0x6A);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LCD_Write_COM(0x00,0x8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81);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82);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83);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84);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85); LCD_Write_DATA(0x00,0x00);
        //-------------- Panel Control -------------------//
        LCD_Write_COM(0x00,0x90); LCD_Write_DATA(0x00,0x10);
        LCD_Write_COM(0x00,0x92); LCD_Write_DATA(0x06,0x00);
        LCD_Write_COM(0x00,0x07); LCD_Write_DATA(0x01,0x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

void delayms(int count)  // /* X1ms */
{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00;j++);
}

#ifdef  Bus_16    //条件编译-16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高位P1口
        LCD_DataPortL=VL;          //低位P0口
        LCD_WR=0;
        LCD_WR=1;
}
#else                        //条件编译-8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八位模式都用P0口送数据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H=VL; //八位模式都用P0口送数据
        LCD_WR=0;
        LCD_WR=1;
}
#endif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发送命令
{
    LCD_RS=0;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
{
    LCD_RS=1;
        LCD_Writ_Bus(VH,VL);
}

void Pant(char VH,char VL)
{
        int i,j;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Address_set(0,0,239,319);
    for(i=0;i<320;i++)
         {
          for (j=0;j<240;j++)
                   {
                 LCD_Write_DATA(VH,VL);
            }

          }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ite_COM(0x00,0x20);LCD_Write_DATA(x1>>8,x1);          //设置X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0x21);LCD_Write_DATA(y1>>8,y1);   //设置Y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0x50);LCD_Write_DATA(x1>>8,x1);   //开始X
        LCD_Write_COM(0x00,0x52);LCD_Write_DATA(y1>>8,y1);          //开始Y
    LCD_Write_COM(0x00,0x51);LCD_Write_DATA(x2>>8,x2);   //结束X
        LCD_Write_COM(0x00,0x53);LCD_Write_DATA(y2>>8,y2);   //结束Y
    LCD_Write_COM(0x00,0x22);
}

/**********************************************************

  写汉字子函数

**********************************************************/
void ChineseChar(uint x,uint y,int size,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char c)
{
   int e=0,i,j;
   int  ed;

   uint  ncols;
   uint  nrows;
   uint  nbytes;

   uchar *pfont;
   uchar *pchar;
   uchar *fonttable[]={(uchar *)hz16,(uchar *)hz24 , (uchar *)hz32};

   pfont=(uchar *)fonttable;

   if(size==0)
   {
     ncols =16-1;
     nrows =16-1;
     nbytes =32;         //(16*16)/8
   }
   else
   if(size==1)
   {
     ncols =24-1;
     nrows =24-1;
     nbytes =72;  //(24*24)/8
   }
   else
   if(size==2)
   {
     ncols =32-1;
     nrows =32-1;
     nbytes =132;   //(32*32)/8
   }

   pchar=pfont + (nbytes*(c-1));

   Address_set(x,  y, x+nrows,y+ncols);

   for(i=0;i<nbytes;i++)
   {
     ed=*pchar++;
         if(size==0)
         {
       if(i%2==0)
       e=8;
       else
       e=4;
         }
         else
         e=8;

     for(j=0;j<e;j++)
     {// unsigned char temp;
          if((ed>>j)&0x01)
      {
               //temp =         For_color&0x00ff
           LCD_Write_DATA(For_color>>8 , For_color  );  //textcolor
          }
     else
     {
       LCD_Write_DATA( Bk_color>>8 ,  Bk_color);  //backcolor
         }
        }
  }
}

/*********************************************************/

/**********************************************************

  字符显示子函数

**********************************************************/
void LCD_ShowChar(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char ch)
{
   uchar temp , Bytes;
   uchar pos,t;
   uint  CHAR_W,CHAR_H;

   //CHAR_W = 8;         //8*16
   //CHAR_H = 16;

     CHAR_W = 16;         //16*24
     CHAR_H = 24;

   if(x>(LCD_SIZE_X-CHAR_W)||y>(LCD_SIZE_Y-CHAR_H))
   return;

   Address_set(x, y, x+CHAR_W-1, y+CHAR_H-1);
   ch = ch-32;                       //按照ASCII编码顺序的到相应字母的编码
   Bytes = (CHAR_W*CHAR_H)/8;
   for(pos=0;pos<Bytes;pos++)  //CHAR_H         (CHAR_W*CHAR_H)/8
   {
     // temp= Font8x16[ch][pos];

          //temp= Font16x24[ch][pos];
          temp= Font16x24[ch][pos];

      for(t=0;t<8;t++) //CHAR_W
      {
            if(temp&0x80)
            LCD_Write_DATA(For_color>>8 , For_color  );  //textcolor
            else
            LCD_Write_DATA(Bk_color>>8 , Bk_color );  //backcolor
        temp<<=1;
      }

   }
}

/**********************************************************
显示字符串子函数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char *p)
{
   while(*p!='\0')
   {
     LCD_ShowChar(x,y,For_color,Bk_color,*p);
    // x+=8;
         x+=16;
     p++;
   }
}

main()
{
        //int i,j,k;
        LCD_Init();          //TFT初始化
//        Pant(0xff,0xff);         //TFT清屏

   //Pant(0xf8,0x00); //红色
   //Pant(0X07,0xE0); //绿色
   Pant(0x00,0x1f); //蓝色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ChineseChar(14+46,10,2,colors[2],colors[7],1);
   ChineseChar(46+46,10,2,colors[2],colors[7],2);
   ChineseChar(78+46,10,2,colors[2],colors[7],3);
   ChineseChar(110+46,10,2,colors[2],colors[7],4);

   LCD_ShowString(12,60,colors[0],colors[7],"-");
   ChineseChar(20,60,1,colors[0],colors[7],1);        //带
   ChineseChar(44,60,1,colors[0],colors[7],2);        //您
   ChineseChar(68,60,1,colors[0],colors[7],3);        //进
   ChineseChar(92,60,1,colors[0],colors[7],4);        //入
   ChineseChar(116,60,1,colors[0],colors[7],5);        //单
   ChineseChar(140,60,1,colors[0],colors[7],6);        //片
   ChineseChar(164,60,1,colors[0],colors[7],7);        //机
   ChineseChar(188,60,1,colors[0],colors[7],8);        //世
   ChineseChar(212,60,1,colors[0],colors[7],9);        //界

   LCD_ShowString(0,90,colors[0],colors[5],"WWW.PRECHIN.com");

    ChineseChar(0,120,1,colors[4],colors[7],10);
        ChineseChar(24,120,1,colors[4],colors[7],11);
        ChineseChar(48,120,1,colors[6],colors[7],12);
        ChineseChar(72,120,1,colors[6],colors[7],13);
        ChineseChar(96,120,1,colors[2],colors[7],14);
        ChineseChar(120,120,1,colors[2],colors[7],15);

        LCD_ShowString(0,150,colors[7],colors[2],"www.PRECHIN.net");

    LCD_ShowString(12,180,colors[0],colors[7],"TELL:");
    LCD_ShowString(12,210,colors[2],colors[7],"0755-61190227");
    LCD_ShowString(0,240,colors[2],colors[7],"abcdefJhiJKLMNOP");
    LCD_ShowString(0,265,colors[2],colors[7],"pqrstuvwxyz!@#$");
    LCD_ShowString(0,290,colors[2],colors[7],"<>CDEF^&*()/,[]");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