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20采集芯片 高4位数字输出口输出存在干扰问题

楼主(2013-08-30):
最近项目在做一个雷电波形采集,选用ADI公司的AD9220AR芯片 10MSPS,
时钟信号由ATmega128提供,CTC模式  16位定时器PB5(OC1A)输出8M的时钟信号,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当单片机给AD9220提供时钟信号 ,采集芯片的模拟信号 测试的时候我用公司的直流稳压源给一固定的值,去测量(我用一固定值去测 按道理这是每个bit的数据输出用示波器去看应该是一恒定的0或1)。
发现AD9220的数字输出口  高4位 存在严重的信号干扰问题。峰值还是5V

我AD9220的原理图如下

芯片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也是单点接地,用0欧隔开
我现在怀疑这这部分的干扰 有没可能是我8M的时钟信号带过来的

用示波器查看  数字输出口 如下:

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一下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 别沉啊

网友:
推荐上ADI中文技术论坛求助,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回复,会比较专业,我试过的。在看看这个里面能找到答案不?模数转换器应用中国工程师百问

网友(2016-12-07):
楼主,你把这个AD芯片的bit位搞错了,bit1是最高位,bit12是最低位,bit12、bit11、bit10 、bit9在抖动是正常的,因为他收到输入信号的噪声引起的,所以最低位的4位抖动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你的高低位总线搞错了。

网友:
雷电波形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