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PC4337+DP83848遇到问题,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3-08-30):
调试以太网,LPC4337+DP83848+lwip ,一直PING不通,抓包发现能进行ARP解析,但是TCP一直不能与PC建立连接。
ARP解析是在LWIP中进行的,但是我自己设置提示是发现提示错误是PHY link change,不明白这个PHY link change 是什么意思?还有ARP已经解析了是否意味着硬件电路没有问题?
刚开始调试以太网口,还请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调试的程序时例程自带的easyWeb吗?

网友:
发原理图看看!

网友:
仔细检查原理图和自己的PCB(http://www.keil.com/mcb4300/mcb4300v1-3-schematics.pdf),参考代码我自己移植的仅供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831-1-1.html

楼主:
牛!已经通了,当时把网管那条语句给注释掉了!所以一直PING不通,不知为什么要加网管,在电脑上设置IP时,可以不设置网管的啊

网友A:
楼主你好。目前也在调LPC4337+DP83848+lwip ,但是代码都没能下载进去。请问楼主调试是根据例程的,还是自己重新建立的工程?能共享一下调试心得么?
在网上下载相关的例程都没能搞清楚怎么下载进去,就算下载进去还是不能正确运行……用的是JLink和IAR。向楼主求助啊~

楼主(2013-09-29):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目前也在调LPC4337+DP83848+lwip ,但是代码都没能下载进去。请问楼主调试是根据例程的,还是自 ...

别人给搭好的例程。不过也是根据官方提供例程LPCOpen改的。你有下吗?我用的环境是keil。你的代码下载不了,你可以看一下keil或者IAR环境配置,应该是环境没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目前也在调LPC4337+DP83848+lwip ,但是代码都没能下载进去。请问楼主调试是根据例程的,还是自 ...

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给搭好的例程。不过也是根据官方提供例程LPCOpen改的。你有下吗?我用的环境是keil。你的代码下载不 ...

楼主说的对,重新配置了一下,程序能够下载到板子里。但又遇到了问题,就是调试
lwip的时候,用的是lpcopen库里头的工程,然后自己修改,发现板子接收不了来自
PC的数据包,总是在:
lpc18xx_43xx_emac.c里的void lpc_enetif_input(struct netif *netif)中
          /* move received packet into a new pbuf */
        p = lpc_low_level_input(netif);
        if (p == NULL) {
                return;
        }
返回,没有收到任何包。
再进去一层的话,是:
在lpc_low_level_input()里头:
           /* Return if descriptor is still owned by DMA */
        if (lpc_netifdata->prdesc[ridx].STATUS & RDES_OWN) {
                return NULL;
        }
返回。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此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对,重新配置了一下,程序能够下载到板子里。但又遇到了问题,就是调试
lwip的时候,用的是lpcop ...

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lpc_low_level_input()是底层的函数,跟硬件相关了。应该就是开发板完全没有收到数据。板子和PC之间能建立TCP链接吗?如果不能建立连接,那说明硬件就有问题。如果能建立连接的话,你先用wireshark 抓一下包,看看提示信息。可能是开发板IP地址或者网管没在同一个网段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lpc_low_level_input()是底层的函数,跟硬件相关了。应该就是开发板完全没有收到 ...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用开发板带的一个以太网的测试程序,其实就是keil的TCPnet例程,可以ping通。
但是下载lpcopen修改过来的就没能ping通,一直收不了数据。所以觉得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应该哪里
错了。
楼主方便给个联系方式么?想交流一下,这问题拖了好久,头都大了。
我的邮箱:diamond_y@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用开发板带的一个以太网的测试程序,其实就是keil的TCPnet例程,可以ping通。
但是下 ...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文件

谢谢,这个资料已经读过了。

网友(2013-12-31):
请问你是用什么烧写程序的?

网友(2014-03-04):
LZ能否共享一下LPC4337JBD144的原理图库

网友B:
你好LZ 请问lz用的是LPC4337JBD144吗?能否提供一下原理图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LZ 请问lz用的是LPC4337JBD144吗?能否提供一下原理图库,谢谢

这个不能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LZ 请问lz用的是LPC4337JBD144吗?能否提供一下原理图库,谢谢

硬件是由其他人做的!原理图库这个还是要自己画的。不要嫌麻烦,多积累点,以后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