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nordic的蓝牙4.0(BLE)芯片nRF51822中文资料。不断更新

楼主(2013-08-30):
nRF51822是一款为超低功耗无线应用(ULP wirelesss applications)打造的多协议单芯片解决方案。
它整合了Nordic一流的无线传送器,一个ARM Cortex M0核以及256KB的flash + 16KB的RAM。
nRF51822支持Bluetooth(R) low energy 和2.4GHZ协议栈。

管脚图:

应用图:

nRF51822的简介:

nRF51822的产品特性:

nRF51822 AK开发板上手指南(板载MPU6050陀螺仪加速度计、震动马达、电流检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被抢。。。

网友:
前排留名,这方向很感兴趣

网友B:
nRF51822 PS v1.3 翻译更新了一些内容:
    page 16 3.3 电源管理 “使用内置LDO稳压,供电范围:11.8V - 3.6V”中 11.8V->1.8V
    翻译“参考电路”章节
最新版在这里: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0&uk=1459873106

A PCB with a minimum of two layers including a ground plane is recommended for optimal performance.
On PCBs with more than two layers, put a keep-out area on the inner layers directly below the antenna
matching circuitry (components between device pins ANT1, ANT2, VDD_PA, and the antenna) to reduce
the stray capacitances that influence RF performance.
这段是指  需要在发射天线、 ATN1/ANT2/VDD_PA器件及它们间的连线 下面放置一个保留区吗?

网友C:
请问nRF51822采购价格多少?
如果用此IC做蓝牙转串口或SPI等接口,不知成本上是否合适
以及如果做蓝牙转串口的话,通信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51822 PS v1.3 翻译更新了一些内容:
    page 16 3.3 电源管理 “使用内置LDO稳压,供电范围:11.8V -  ...

是的,如果是双面板,只需要在器件所在层(一般是顶层)放置一个keep out,来禁止这个区域敷铜。
如果是四层或以上板(应该比较少见),我想中间的两层最好也别敷铜,这样就能减少寄生电容对高频信号的衰减和影响。

上图吧,图中红色是顶层,蓝色是地:(1.6mm的板厚寄生电容就不大了,所以地敷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nRF51822采购价格多少?
如果用此IC做蓝牙转串口或SPI等接口,不知成本上是否合适
以及如果做蓝牙转串 ...

超过30K估计7RMB就能下来,不过不到3K(也就是一盘的量),就只有样品价17RMB。

蓝牙速率1Mbps
如果不用蓝牙,只使用普通2.4G的话2Mbps。

对了,我手上有几百片nRF51822,做开发板剩下的。有需要的可以站内短信我。

网友(2013-10-08):
感謝分享,NRF51822的SDK不知道如何入手,現在做到創建service 以及 characteristic,但是手機APP上能看見service的UUID,但是無法看見characteristic的UUID

网友: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楼主能写一份蓝牙开发的指南不?nordic的文档太精简了

网友D:
这个和 TI CC2540 相比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nRF51822采购价格多少?
如果用此IC做蓝牙转串口或SPI等接口,不知成本上是否合适
以及如果做蓝牙转串 ...

基本不要想用51822传大数据,这个大还是仅仅>5kbps,基本上在这个数据率,低功耗的特性已经没有了,而且>1kbps开始,信号一不好或者收发程序响应慢点,协议栈一定出错。
BLE还是比较适合1秒十几个字节这样的场合,这样低功耗能够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不要想用51822传大数据,这个大还是仅仅>5kbps,基本上在这个数据率,低功耗的特性已经没有了,而且> ...

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 TI CC2540 相比如何?

比TI的2540强多了,毕竟出来的时间差2年左右。
可以看我店铺里有何TI还有CSR的比较。

网友(2013-12-06):
不错啊,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第100个拍下的。

订单编号: 474564426204054

忘记留言注明amosbbs ID了,在备忘里面填了一个,也不知道楼主是否能看见。

淘宝ID是 phdkan

网友:
留名!!

不过要想做成随身装置,确实有挑战,尤其是外壳。。。

不知天线可否换成现成的陶瓷烧结版?这样设计难度和体积都能控制了

网友F:
请问市面上有用这个IC做成的模块在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市面上有用这个IC做成的模块在卖的吗?

有模块,邮票孔的和2.54插针的,不过电源和按键,LED啥的都要自己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模块,邮票孔的和2.54插针的,不过电源和按键,LED啥的都要自己解决。

邮票孔的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很好啊,不错,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邮票孔的在哪里可以买到?

在淘宝上搜索一下nrf51822吧。

网友G:
这个用MDK开发吗?没看到MDK有这款芯片的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MDK开发吗?没看到MDK有这款芯片的支持啊

是用MDK开发的,撞了nordic的SDK之后就能支持了。

网友:
看了很久很想买,奈何手上很多开发板都落灰了,就放弃了

网友H:
楼主要不要整理点MPU6050资料啊,啥时候开始上例程啦

网友:
貌似CC2540比他便宜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不要整理点MPU6050资料啊,啥时候开始上例程啦

MPU6050的资料我也是坛里找的和官方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183289

这是第一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超过30K估计7RMB就能下来,不过不到3K(也就是一盘的量),就只有样品价17RMB。

蓝牙速率1Mbps

刚打电话问了迅通和安富利,7RMB完全没有戏,楼主请问你联系的是哪个代理呢?可以告知?公司准备上蓝牙的项目.

网友:
买了lz的开发板了,希望多上些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打电话问了迅通和安富利,7RMB完全没有戏,楼主请问你联系的是哪个代理呢?可以告知?公司准备上蓝牙的项目 ...

7RMB估计要100K的量吧。有人说过7RMB能拿货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7RMB估计要100K的量吧。有人说过7RMB能拿货吗?

哦,看样子还得去和代理磨了。谢谢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看样子还得去和代理磨了。谢谢你的信息。

你有多大的采购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有多大的采购量?

看效果了。做得好有5K/WEEK。如果认证过不了,拿不了BQB等,就没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效果了。做得好有5K/WEEK。如果认证过不了,拿不了BQB等,就没得搞了。 ...

这么大量?什么市场啊?

呵呵,给我+1K的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量?什么市场啊?

呵呵,给我+1K的量?

找代理可以,但是公司采购途径就不好搞。如果能谈下来,代理肯定会以这个价多拿货的。

网友:
趋势呀,学习中!

网友(2014-01-26):
太好了,51822可以运行A2DP profile传音频吗?

网友:
官方的资料无法下载,挺麻烦

网友J:
希望把代码讲解的详细点,对于初学者有些费劲,学起来,希望理解

网友(2014-03-04):
引用 网友J:
希望把代码讲解的详细点,对于初学者有些费劲,学起来,希望理解

同求。。。。。。。。。。。。

网友:
不错,这几天正在看这个芯片,先收藏!

网友(2014-04-08):
mark 蓝牙~ 最近在研究蓝牙 不过为什么chorme下载过来的文件没有自动改名字 后缀还是.attach

网友K(2014-06-26):
您好,我想问一下NRF51822的MAC地址是买芯片时候就在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想问一下NRF51822的MAC地址是买芯片时候就在里面吗?

是的,可以用API读出来。

网友:
太好了,谢谢楼主,正好在用

网友(2014-08-19):
mark一下,nordic蓝牙4.0

网友:
很喜欢这种便携式的,准备接下来的项目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
最近项目要用,mark

网友:
还是开源的资料少,不好学习的.

网友:
网盘都失效了~

网友(2014-11-18):
mark 一下,正好有用

网友:
这个不错,智能家居的主导技术,先MARK

网友L(2015-01-06):
谢谢楼主分享,手机客户端有介绍吗?我安装怎么都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手机客户端有介绍吗?我安装怎么都不成功。

你是安卓的还是苹果的手机?

网友(2015-06-01):
MARK一下,有空慢慢看。

楼主(2015-09-09):
自己顶一下。纪念两年前发布这个板子的时候,但是只是一时的兴趣。没想到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过由于MPU6050逐渐缺货等原因,这个板子就要停产了。感慨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纪念两年前发布这个板子的时候,但是只是一时的兴趣。没想到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过由于MPU6050 ...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市场上的nrf51822是哪个版本的?能支持最新的SDK/Softdevice吗?使用Softdevice的话内置的DC/DC功能可用吗?谢谢

楼主:
1.现在国内市场上的nrf51822是哪个版本的?
现在市场比较多的是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总体说来还是比较混乱。(也难怪,谁让Nordic搞得这么复杂。。。)
2.能支持最新的SDK/Softdevice吗?
只有第三版支持最新的SDK/Softdevice。
3.使用Softdevice的话内置的DC/DC功能可用吗?
第三版芯片修正了这个错误,也就是说前面两版都不建议使用。

最后重申一下,我们店铺销售的开发板全部是不计成本的使用最新版本的芯片。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开发板,还是模块或者USB Dongle我们都是在能够买到最新版芯片的时候立即使用的。

上一个NORDIC的官方文档,里面描述了芯片版本和Softdevice还有SDK的对应关系。记得开发时一定按照对应关系来使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现在国内市场上的nrf51822是哪个版本的?
现在市场比较多的是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总体说来还是比较混乱 ...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本人现在国外,帮国内朋友设计一款产品选了51822。用最新版的SDK/Softdevice在开发,也在犹豫要不要用DC/DC

因为担心国内供应商的版本有问题,怕到时候跑不起来,所以向楼主请教

再次感谢

网友(2016-04-16):
好东西,最近在搞蓝牙,准备在NRF51822和CC2540中选一个方案!

网友:
我想了解一些关于51822模块(包括天线)布线的一些注意点。不知楼主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