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我的CY7C68013A使用几个月后就烧毁?

楼主(2013-08-30):
使用CY7C68013A+FPGA的方案
最近这一年返修猛增
基本上都是CY7C68013A在使用半年后就烧毁了
请教CY7C68013A芯片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怎么解?
我见过不少的CY7C68013A应用了。
迄今为止,也没见在CY7C68013A的IO口加ESD保护措施的。

只是有一条,我们用的是Master模式。
只用到了CTL0、CLKOUT、FD0~15这18根信号线。
wakeup用10k上拉;
reserved用10k下拉;
SCL和SDA用2.2k上拉。
其余没用的引脚全部悬空。

盼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USB口输入端外加保持没有

焊接温度方面……

出几百台,偶尔会有几台是损坏芯片的

楼主:
除了共一个GND以外
CY7C68013A全部的对外接口只有两个
一是连到电脑的USB
一是连到FPGA

要说ESD,该烧掉的也是FPGA啊

但是所有板卡上,FPGA和其它IC从来不带烧毁的,统统都是CY7C68013A烧毁了

现象是连到电脑上无反应,手摸发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输入端外加保持没有

焊接温度方面……

没加什么。因为顾虑影响USB2.0的信号完整性。
没用USB接口的5V电源
使用的板卡上转换的5V、3.3V电源

也不会是焊接问题
因为都是使用了几个月后才坏的

最让我不放心的是
USB外壳我没直接接GND
而是使用1M欧电阻并联0.1uF电容接地的方式

这方面我也不甚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共一个GND以外
CY7C68013A全部的对外接口只有两个
一是连到电脑的USB

还都在半年以后出现问题么。。 这太奇怪了吧

楼主:
是啊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头痛。

网友:
提示一点NXP有USB专用的ESD器件,猜测半年后,干燥的季节到了,芯片纷纷挂了

网友:
ON 有低电容的保护器件,超小封装,跟针尖差不多。手工焊接时得控制呼吸,一不小心就随风而去……

网友:
天气,静电?有规律性?

网友:
应该是USB口损坏, 就如楼主所说,I/O口的异常FPGA也应该受到波及,但是FPGA都没事,所以应该重点怀疑USB口,因为楼主也说了,USB口没加任何保护措施。

网友:
电脑机箱带电

网友:
没用过。。。估计是你RP   cha

网友:
二楼的有道理

网友:
接口保护没做好,千万不要照抄评估板的图纸,呵呵

网友(2014-11-04):
有专用USB的接口保护芯片,具体要分析才知道

网友(2016-05-09):
这问题最终是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