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益之源espring桌上型净水器原理维修求助

楼主(2013-08-30):
安利 益之源  espring  桌上型,工作正常进水时水滴型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现在只是上电时闪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机内供电4节AA电池,内部有PIC18F25K20、U2270B、LM392、还有个芯片上面显示3534但不知是什么,内部有个圆磁铁,还有个线圈,还有个两头带线的封闭元件不知是什么,哪位知道工作原理和维修方面。

楼主:
里面标有A1、A7字样的帖片类似三极管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厂家说里面有智慧晶片科技自动记录滤芯运作资料,打开水龙头同时即启动感应器,并瞬间触发原理开启紫外线灯管。

楼主:
这是机头的电路板元件,供电为4节5号电池。

楼主:
没有会吗?哪位知道进水量检测的原理?

网友:
我们开发过净水器。在管子里边有磁铁。一流水的时候会有一个水车带动磁铁转动。磁铁的转动引起霍尔元件动作,被MCU所检测,MCU开显示、同时记录水流时间,等到记录到滤芯到期后提示更换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