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转换芯片 选型求助

楼主(2013-08-30):
需要同时采集两路信号,转换输出最好是串行的,
满足这样要求的A/D转换芯片有哪些呢?

网友A:
你这要求等于没写,没有采样速度要求,也没有采样精度要求。
带AD的单片机大把,随便用。

网友B:
这要求不够清楚,带AD的单片机都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等于没写,没有采样速度要求,也没有采样精度要求。
带AD的单片机大把,随便用。 ...

就一般传统的模数转换芯片,主要是有个要求两路同时采集,所以想先以这个条件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求不够清楚,带AD的单片机都那么多了.......

就一般传统的模数转换芯片,主要是有个要求两路同时采集,所以想先以这个条件筛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般传统的模数转换芯片,主要是有个要求两路同时采集,所以想先以这个条件筛选 ...

带AD的单片机,基本都8路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AD的单片机,基本都8路输入的...

额,现在是要找一款AD芯片,比如TLC2543,AD7862,这个意思
不是在找带AD的单片机

网友:
ads7862   同步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现在是要找一款AD芯片,比如TLC2543,AD7862,这个意思
不是在找带AD的单片机 ...

因为AD芯片跟带AD的单片机差不多价格,而且带AD的单片机肯定能满足你多路同时采样的要求。

网友:
8楼真相!普通芯片只能逐个通道采集

网友:
PCF8591,是IIC总线,串行

网友:
同时采样?这个要求就高了

网友:
带2个ADC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同步采样2路

网友:
TLC2543 不就好了么?你自己都知道的。ADS系列的不少,TI   AD  的也不少的,看那个符合你。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