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趋肤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从图中看出当高频时,应该选择小线径的线。从最顶上的一副图看出,线径小则趋肤深度大于直径。但是从下面的图看:

趋肤深度大于直径那直流电流怎么流了?

网友A:
和交流电流叠在一起流,还能咋滴。

网友B:
越外密度越大呗,又不能流到外面来

网友:
估计导线上耗损加大,一部分辐射成了无线电,一部分变成热量,一部分在导线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交流电流叠在一起流,还能咋滴。

大湿,有时间么?能够详细讲一下趋肤效应的来龙去脉?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湿,有时间么?能够详细讲一下趋肤效应的来龙去脉?先谢谢啦~

善用搜索,这么基础的知识网上的解释肯定比我讲的详细得多。

网友D:
就是有效截面积变小了。。。。

网友:
既然趋肤,不知道导线做成管子状又没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交流电流叠在一起流,还能咋滴。

那看下面的图这样区分开来有什么作用呢?交流电流把整个导线都占了,那对于直流相当于阻抗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外密度越大呗,又不能流到外面来

错了,越外电流密度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湿,有时间么?能够详细讲一下趋肤效应的来龙去脉?先谢谢啦~

这幅图看看。至于磁场的方向就是右手定则,右手螺旋定则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效截面积变小了。。。。

恩,那趋夫深度都大于直径了。。此时怎么考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下面的图这样区分开来有什么作用呢?交流电流把整个导线都占了,那对于直流相当于阻抗很大了? ...

导线电阻跟流过的电流大小没关系,只不过电流大发热大而已。

网友B:
进牛角尖了。趋肤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嘛。
深度比导线大就会充分利用导线,深度小就会比较浪费,体积也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电阻跟流过的电流大小没关系,只不过电流大发热大而已。

那对于同样的电流波形,频率不一样。一个趋夫深度比导线大,一个比导线小,交流和直流电流是怎样布局的?

电流大发热大是由于什么原因?跟趋夫效应有关系么?

网友:
这个效应是特斯拉发现的,现在特斯拉高压发生器也是用铜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牛角尖了。趋肤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嘛。
深度比导线大就会充分利用导线,深度小就会比较浪费,体 ...

没有钻牛角尖,按照gzhuli大师的理解,直流电流就是应该整个导线空间分布流,而交流是根据趋夫深度来算空间大小。但是我看书中的计算:

楼主:
他这里貌似把交流电流的空间和直流电流空间区分开了。在结合这个图:

令我产生了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电阻跟流过的电流大小没关系,只不过电流大发热大而已。

我有个疑问,您说用交流信号测电阻,和直流信号测,两者阻值有差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您说用交流信号测电阻,和直流信号测,两者阻值有差别么? ...

有区别的,所以电感的Q值随频率而变化。
趋肤深度以内的电流应该是Idc * Aw(ΔJ) / Aw(B) + ΔIrms。
电流大发热大不就是P = I^2 * R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幅图看看。至于磁场的方向就是右手定则,右手螺旋定则判断。

请问您帖中的众多图面是出自于哪一本书呢?求书名,感谢您!

btw,这部份是否有仿真软件可以用?

网友:
太專業了 有點看不懂

集膚效應 應該就是高頻的電流會在導線表面流通 , 所以如果是高頻大電流 , 一般導線是採用多股繞 , 以增加導線面積.
至於低頻的東西好像很少人去計較.

网友:
很多金耳朵就是因为「了解」集膚效應,所以扬声器接线用上了如手臂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的,所以电感的Q值随频率而变化。
趋肤深度以内的电流应该是Idc * Aw(ΔJ) / Aw(B) + ΔIrms。
电 ...

根据我前面的图片看趋夫深度以内的电流不就是Idc,后面那几个参数是什么?

我想趋夫效应会不会对功率消耗产生影响?还是趋夫深度只是影响了导线的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帖中的众多图面是出自于哪一本书呢?求书名,感谢您!

btw,这部份是否有仿真软件可以 ...

变压器与电感设计。。仿真软件不知道,貌似仿真磁方面有个ansoft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牛角尖了。趋肤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嘛。
深度比导线大就会充分利用导线,深度小就会比较浪费,体 ...

狐狸哥还在呢,对于我18,19楼有何感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我前面的图片看趋夫深度以内的电流不就是Idc,后面那几个参数是什么?

我想趋夫效应会不会对功率消 ...

我的意思是表层受趋肤效应影响的区域,电流是Idc和Irms的叠加,由于Idc是均匀分布在整个截面积的,所以表层的Idc要按面积比例摊分。
趋肤效应当然会对功率消耗产生影响,高频的等效截面积减小,电阻增大,损耗自然也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表层受趋肤效应影响的区域,电流是Idc和Irms的叠加,由于Idc是均匀分布在整个截面积的,所以表 ...

那19楼计算电流密度时,貌似直流电流的面积不是按整个导线面积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19楼计算电流密度时,貌似直流电流的面积不是按整个导线面积计算的?

截图里哪有算过Idc的电流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里哪有算过Idc的电流密度?

19楼的图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没了。就是这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楼的图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没了。就是这个图:

我就是说这个图没有算Idc的电流密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说这个图没有算Idc的电流密度啊。

谢谢大师了,的却没算。。蒙了,这段时间不知怎么的头越来越晕了,感觉浮躁了。。。可能是天气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