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B公司想用加速度计计算速度甚至位移,大家帮分析下可行不

楼主(2013-08-30):
如题,
要做一个测量速度的东西,NC领导提出用加速度计,我也不知道可不可行,可不想花半个月做出来数据没法用,那我就哭了。大家帮分析一下,最好是能否定这个思路,实在不想做。

网友A:
看精度了吧  这个不好直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精度了吧  这个不好直接分析

打算用MPU6050或者精度比他稍高点的传感器,1000块、2000块以内都可以接受,关键我以前没接触这些东西,精度、价格方面都不了解。

网友:
洲际导弹的惯性制导

网友:
只有加速度可能不行,加上陀螺仪就差不多了。
要是长时间不动还要解决漂移。

网友:
干脆用手机上的9轴陀螺仪得了。

网友B:
加速度积分得速度,再积分得位移,就看你传感器精度和漂移了

网友:
这个很难做,算距离要积分两次,而且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要合成什么的,实在是。。。

网友C:
当然可以,我们就做了~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积分得速度,再积分得位移,就看你传感器精度和漂移了

加速度积分什么的我了解点,你说的漂移我也知道,我现在要测量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大概在5m/s左右,一个方向来回运动,需要连续测量1个小时,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大概需要什么精度的传感器,价位如何,我只想知道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我们就做了~效果还行

能不能讲讲你们大概的方案和功能、误差什么的

网友D:
直线运动,轨迹已知的情况下,用激光测距什么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运动,轨迹已知的情况下,用激光测距什么的不行吗?

直线运动,但是场合比较特殊,无线、激光什么的都不能用,蛋疼

网友E:
几乎不行,以前尝试过用加速度测量位移,最后妥妥的用的GPS。

网友F:
一看就是最近很火的封闭环境(汽车、火车)内测速度和距离的问题。

但是我至今没看到一个帖子有答案啊。。。。。。

网友G:
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这已经有先例了

网友:
没有参考系,积累误差会很大。

网友H:
计算速度和位移用类似鼠标的光电测量比较好吧。加速度计用来计算速度的话,误差会超大的

网友:
可以做的,惯性导航,速度位移都能得到

网友:
手机上有个游戏叫 送我上西天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速度积分什么的我了解点,你说的漂移我也知道,我现在要测量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大概在5m/s左右,一个 ...

加速度这样做不靠谱.往复运动,定位精度还是有问题的.
毕竟2次积分才能确定位移,往复运动的累计误差不可小视

小声建议,图像识别方式也是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乎不行,以前尝试过用加速度测量位移,最后妥妥的用的GPS。

在室内,木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最近很火的封闭环境(汽车、火车)内测速度和距离的问题。

但是我至今没看到一个帖子有答案啊。。 ...

这么说这个思路在别的方面还是有发展空间了,要是做好了是不是能火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这已经有先例了

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计算速度和位移用类似鼠标的光电测量比较好吧。加速度计用来计算速度的话,误差会超大的 ...

光电测量??有类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速度这样做不靠谱.往复运动,定位精度还是有问题的.
毕竟2次积分才能确定位移,往复运动的累计误差不可小 ...

图像识别我感觉比较靠谱,不过以我现在的水平,整不了啊

网友J:
你自己既然不知道可行不,那怎么能说公司2B,领导NC呢?作为一个电子人员,你是不是也很浮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自己既然不知道可行不,那怎么能说公司2B,领导NC呢?作为一个电子人员,你是不是也很浮躁啊 ...

是有点浮躁,我对加速度传感器了解不多,数学又不好,算法什么的根本搞不了,公司时间很紧,担心白忙活一两个星期结果弄出的数据没法用

网友:
好牛逼的说,能这么做好厉害啊

网友K:
这个东东国外早在做了,譬如飞机GPS防干扰,就算GPS被干扰了飞机也能根据加速计和陀螺仪按照预订航线飞行。你们不是也在研究这个吧?

网友:
可以做,无非就是看算法怎么样,当然传感器的精度首先得保证

网友:
操纵系统的实时性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测量??有类似的产品??

大哥,鼠标不就是吗 不知道你的测量环境是什么样的。如果只是一个固定空间内进行直线运动,高精度的测量可以参考数字千分尺

网友L:
呵呵 ,不知道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这个是可行的  四轴就用到了

网友:
没有gps辅助的消费级别的惯性器件根本做不出效果来,换十万以上的惯导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东国外早在做了,譬如飞机GPS防干扰,就算GPS被干扰了飞机也能根据加速计和陀螺仪按照预订航线飞行。 ...

飞机也就是90年代才开始普及GPS,之前一直是靠地面VOR和NDB信标导航。
如果GPS信号丢失,只需要切换回NAV导航就可以了,每个飞行员都提着一个大手提箱,里面装着航图,标明了航路、机场、信标频率等信息,没GPS也不会迷路的。

网友N:
吓我一跳,我发过这个帖子么?原来楼主盗我头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 ,不知道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这个是可行的  四轴就用到了

四轴测姿态可以,不过长时间的位移测量不知道漂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吓我一跳,我发过这个帖子么?原来楼主盗我头像呀!

我这随手复制了一个,难道要引起版权纠纷????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这随手复制了一个,难道要引起版权纠纷????

撞衫啰,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撞衫啰,啦啦……………………

好像就是从你的头像直接复制过来的

网友O:
同样的纠结,我公司也要我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飞机也就是90年代才开始普及GPS,之前一直是靠地面VOR和NDB信标导航。
如果GPS信号丢失,只需要切换回NAV ...

不好意思少写俩字,是无人飞机。

网友P:
导弹上的惯导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2013-10-02):
引用 网友O:
同样的纠结,我公司也要我做这个~~

希望你做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导弹上的惯导就是这么干的

对成本 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成本 的要求不一样

那倒是,战略导弹是不计成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你做出来,分享一下

你赶紧先做出来啊~~

网友:
考虑好趋势项和直流分量的处理,然后再积分,但到位移时就没法看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四轴测姿态可以,不过长时间的位移测量不知道漂移怎么样

作为惯性技术从业者,可以能却告诉你。没有其它测量手段的加入,惯性测量的速度不靠谱。你就算用上百万级别的传感器,也不见得能得到满意的要求。 如果你的测量物体可以满足下面任何一种情况,可以做一做
1、带轮子,可以安装光电编码器;
2.物体在运动一段时间,比如1分钟,可以精致一下。

网友:
最近看过一个博士的文章,说用UKF滤波,结果会好些,但对于零漂,在惯导里面一直是一个非常蛋疼的问题。

网友:
必须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作为惯性技术从业者,可以能却告诉你。没有其它测量手段的加入,惯性测量的速度不靠谱。你就算用上百万级 ...

考虑过编码器,但是不好安装,所以才想采用惯性测量。不过公司现在确定了放弃惯性测量,还是采用编码器,只能在安装上下点功夫了。

网友R(2013-12-05):
现在我也感觉使用加速度计积分太不靠谱了

网友:
直接上雷达算了,,脉冲多普勒,,,

网友:
加速度计要两次积分才能得到位移,误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现在我也感觉使用加速度计积分太不靠谱了

高精度的惯导倒是能积出来,不过一般公司买不起

网友S:
楼主你都思考三个月了,要做第一版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都思考三个月了,要做第一版都出来了

楼主早已放弃这个方案了

网友:
直线运动可参考数显游标卡尺……

网友:
如果包含第三维的运动 光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是很难做到的 除非仪器精度非常非常高  并且能够分离有害的加速度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像识别我感觉比较靠谱,不过以我现在的水平,整不了啊

其实图像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吧,主要在算法,如果使用加速度计之类的会话很多很多精力和时间在传感器原始上

网友:
洲际导弹,火箭的制导,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T(2014-05-08):
看楼主帖,终于找到一个和自己遇到相同问题的人了,看到结尾没想到楼主放弃了这种方法,哎,真的很失望呀,我现在公司也要做这个,和楼主的差不多,运动捕捉,哎,难道非要放弃吗,算法根本设计不出来哦

网友U:
加速度传感器要考虑零漂,之前做倾角仪的时候用的家用级的,最开始数据抖得一塌糊涂,做完数字滤波之后做位置分析,然后发现零点漂移,坑了我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心都碎了。总结一句话,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但是一定要选好型,不然就等着默默哭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加速度传感器要考虑零漂,之前做倾角仪的时候用的家用级的,最开始数据抖得一塌糊涂,做完数字滤波之后做位 ...

请问您最后选用了哪个型号的加速度传感器呢?

网友(2014-08-06):
我也在弄这个东东,但是我不是用积分的思路,我用的是步数*步距,误差比较大

网友:
一年了,楼主还没有离开2B公司吗?

网友(2015-03-24):
请问楼主现在加速度测位移解决了吗?想咨询点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像识别我感觉比较靠谱,不过以我现在的水平,整不了啊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px4的光流传感器,开源的,qpm的也有一个光鼠的传感器,但低光下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做到,关键是精度要求。

网友:
买一枚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然后拆来研究一下里面的构造,据说这东东精度相当高

网友:
关键是你要多精确,能找个参考系应该可以考虑。

网友:
1个小时,早漂没了~

网友:
2B公司的想法  你还去理会他干啥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积分什么的我了解点,你说的漂移我也知道,我现在要测量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大概在5m/s左右,一个 ...

连续一小时,这个就算是战略核潜艇上用的惯导都要偏好几海里。

网友(2017-01-23):
满怀希望的看到LZ的帖子 看到最后LZ竟然放弃方案了

目前项目也设计到这块  悲催啊 ~~~~~~~

网友:
至少得四轴

网友:
哇噻,太高大上了,艾佛生的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MPU6050或者精度比他稍高点的传感器,1000块、2000块以内都可以接受,关键我以前没接触这些东西, ...

MPU6050白搭白 不可用

网友:
6050应该是角加速度,角速度,。如果是距离加速度。当然可以用积分。不知道我说我就是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楼主帖,终于找到一个和自己遇到相同问题的人了,看到结尾没想到楼主放弃了这种方法,哎,真的很失望呀, ...

这位仁兄有木有找到加速度计算位移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