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两级运放间加一个隔直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我想将一个10KHz左右20mv级的信号放大,一级放大100倍后经102隔直电容在送到二级运放进行放大,在实验室时发现无隔直电容时的二级放大关系是正确的,加上隔直电容后二级输出稳定在3.3V,检测不到信号放大,此时二级运放的U+和U-不符合虚短的原则,那么这个隔直电容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运放为LMV358

网友A:
楼主犯了最常识性的错位哦,U12B正相输入端必须要加电阻到地啊

网友:
正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所以会慢慢给C129充电,电位会慢慢变化到最大值,所以无法正常放大,另外楼主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的,这样用法不对哦,你得加上一定的电位偏移,一般是电源的一半才能放大经过隔直电容的信号哦

网友:
当运放用做音频信号放大时
3脚、5脚俩同相输入端必须对地接入一个电阻

网友:
楼猪对Ibias毫无概念

网友:
截止频率计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犯了最常识性的错位哦,U12B正相输入端必须要加电阻到地啊

请问这部份有没有相关文挡或是书籍可以参考?谢谢您!

网友:
你可以去书店找找一些讲OP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书籍看看,网上也很多资料的,搜一下。有一本小日本写的《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设计》作者是马场清太郎,挺通俗易懂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大学教材确实没说,老师课堂不补充说明,这老师实在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