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雕刻机变频电主轴打造一个清凉世界

楼主(2013-08-30):
1.5kw的雕刻机模具主轴。新机低速磨合时感觉主轴温度暖手,轴承位置稍热一点。然后就有个想法了。

准备的材料均来自T宝。

楼主:
明天继续,安装主轴和水管

网友:
弄这主轴多少银子没了

网友:
这是水冷空调啊。目前很多通信机房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降温。效果很好,东哥威武,做了个微型版的

网友:
留爪印,等待更新

楼主:
没更新了。使用效果很满意。最后把那个装水的胶箱也去掉了。直接把冷排和水泵安装在机器上。不用再拖着长长的水管和大水箱了。使用效果没感觉有分别。
后续计划把水泵也换掉。齿轮泵噪音还是有点大。暂时水泵目标锁定了DDC2。

网友:
水冷空调啊

网友(2013-10-09):
虬江路淘的水泵吧,

网友(2014-03-28):
Are you located at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