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在0x5C(字符‘\’)的bug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8-31):
正在学习uC/OS-II   基于STM32 USART重构printf函数  结果在判断字符遇到这个bug  代码如下
void UsartPrintf(char *pstrbuff)
{
        while(*pstrbuff)
        {
                if('\'==(*pstrbuff))
                        pstrbuff++;
        }
}

这时Keil MDK编译器会报错“missing closing quote”。换成如下代码则该错误消失
void UsartPrintf(char *pstrbuff)
{
        while(*pstrbuff)
        {
                if('n'==(*pstrbuff))
                        pstrbuff++;
        }
}

网上搜是keil的bug  , 在论坛里搜了个 是KC51的 可能是安装问题 不怎么好用  我现在使用的时Keil V4.10  不知有哪位大牛遇到过。求教

网友A:
\是转义字符,如果你要表示\本身为一个字符,你应该使用'\\'而不是'\'

楼主:
我二了   其实可以换种写法   如下
void UsartPrintf(char *pstrbuff)
{
        while(*pstrbuff)
        {
                if(0x5C==(*pstrbuff))
                        pstrbuff++;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转义字符,如果你要表示\本身为一个字符,你应该使用'\\'而不是'\'

  实测可用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转义字符,如果你要表示\本身为一个字符,你应该使用'\\'而不是'\'

赞成此君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