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光电编码器角度测量仪电路

楼主(2013-08-31):
很简单的东西,帮别人做的,采用500线编码器,74LS74边缘触发器,这样输出的高,低电平就是正反转的意思

电路

程序

网友:
顶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很有参考意义,顶楼住

网友A:
要是做到四倍频才能发挥编码器精度

网友:
嗷嗷 谢谢楼主  我是要这个东西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在使用中绝对会 多计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在使用中绝对会 多计脉冲

请问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B:
有些电路,在实验室里玩玩,验证一下原理,是可以的。但是实际现场运行,就会比较差了。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 已经跑起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路,在实验室里玩玩,验证一下原理,是可以的。但是实际现场运行,就会比较差了。

…………我想问一 ...

菜鸟已经跑起来了,但是正转貌似有多跑的问题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做到四倍频才能发挥编码器精度

是的,这个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已经跑起来了,但是正转貌似有多跑的问题 我再看看

主要在于边缘触发的多算或者少算,这个是之前帮别人做的毕设,精度要求很低,所以忽略之

网友(2014-08-17):
楼主请问为什么要接一个74LS74,如果不接可不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