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 AK]教程目录,规划九章,最终会有穿戴设备项目。

楼主(2013-08-31):
nRF51822-AK开发板预售的时候曾经承诺过会有配套教程。
目前,上手指南已经完成了,请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9079-1-1.html

但是,对于想深入学习这款BLE的Soc芯片的同学,有深度的教程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事先声明,由于是个人业余爱好,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切莫对进度抱怨。
另外,个人精力有限,等不及并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先行完成相关章节。如果共享出来,我会给予资金支持并非常感谢!!

先上目录,请大家多提想法

最后,上预计进度:

楼主:
本教程默认用户熟悉nRF51822 AK的基本操作,否则请看楼主位的nRF51822 AK上手指南。

第一章:

网友:
lz  真厉害
看着lz这么一步一步做过来 、、

楼主:
怎么附件都丢了呢?重新上一下。

进度

网友A:
想问问楼主对比CC2540的优势,资料我下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对比CC2540的优势,资料我下载了。谢谢、

第一章,介绍及开发环境配置。里面专门有一个我总结的表格:

项目CC254xnRF51822CSR1010
最高输出功率0 dBm4 dBm7.5dBm
接收器灵敏度–94 dBm-93 dBm-93 dBm
工作模式 RX 低至17.9 mA13 mA16mA
工作模式 TX (0  dBm):18.2 mA10.5 mA16mA
电源电压范围2 V–3.6 V1.8 V to 3.6 V1.8 V to 3.6 V
封装6 x 6 mm6 x 6 mm5 x 5 mm
注:自己理解,仅供参考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功耗。

另外还有几点,非常引人注意:

nRF51822是Cortex-M0内核,CC2540是增强51内核。
nRF51822的蓝牙协议栈和应用程序完全分开,入门不需要学习TI自己的RTOS,CC2540则反之。
nRF51822与noridc的nRF24系列无线兼容,不需要改动硬件,换软件就能与nRF24xx通讯。CC2540好像不行。
。。。

当然nRF51822也有缺点,就是技术支持没有CC2540那么强。毕竟TI很大,而且nRF51822今年6月份才量产,CC2540已经出来几年了。
我写这个教程,也是想让大家上手快一点。

网友B:
到手好几天了,还没入门,有道不断的画词,一词一词的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好几天了,还没入门,有道不断的画词,一词一词的啃!!!

辛苦了!不过你这样看原版的理解的深入。

另外,给偷懒的朋友准备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937209

网友:
穿戴设备开发可以带上我嘛?
开发过nrf24le1无线通信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了!不过你这样看原版的理解的深入。

另外,给偷懒的朋友准备的:

穿戴设备开发可以带上我嘛?
开发过nrf24le1无线通信设备

网友:
能否提供开发板?

网友:
听楼主一说,值得一试,我有用过24L01,感觉不错。

网友C:
昨天拿到了DONGLE玩到现在才将资料等作用理清楚,看来官方教程真不是给我等菜鸟准备的。
所以给楼主提个建议,不必要按照官方资料来写教程,以一种面对完全新手的姿态来写,可分基础与进阶篇,基础篇就是手把手教大家先将板子跑起来,熟悉开发流程,熟悉各种资料作用,知道阅读哪节内容来实现目标即可。
我作为新手的思维来看,拿到板子后:
首先有一份说明来介绍nRF51822-AK与Dongle的特点、区别,特别是两者的作用,还有各种要用到的资料及作用。这部分内容看了不一定明白,但后面两个实验一做就容易明白了。
看完上面开始动手实践一些简单的例程,目标就是快速成功运行例程。
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修改这些简单的例程,在此过程基本上能够熟悉整个开发流程及资料。
最后开发使用了,用到哪,资料查到哪。

教程我想到了几个内容:
开发环境搭建。
Dongle上按键与点灯
nRF51822-AK上按键与点灯,这里涉及到分别用Dongle和J-link下载,我的Jlink没法用,暂未做过。
Dongle与nRF51822-AK通信,通过按键控制Dongle上的灯。
手机与Dongle(或nRF51822-AK)连接。

我的学习目标也是实现上面5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拿到了DONGLE玩到现在才将资料等作用理清楚,看来官方教程真不是给我等菜鸟准备的。
所以给楼主提个建 ...

上手指南写的还有点生硬吧?开头应该加上你说的资源介绍和区别。
里面的例程都能跑起来吧?

这个书的确还是太简单了,需要配合上手指南一起看。另外你提到的几点,我也在写,书里应该都会有提及。

楼主:
1 跑马灯
对于学习单片机编程的人来说,“跑马灯”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它基本是我们入门的第一个例子。

本章我们就以“跑马灯”为例子,讲解nRF51822软件编程的第一课:GPIO。(PDF格式,如果下载后缀不对,请自行修改。)

楼主:
3 Hello, world

重点讲UART。

楼主:
4 Radio

普通2.4G的无线通讯,需要AK board和USB Dongle。

网友:
感谢楼主的教程。。辛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 Radio

普通2.4G的无线通讯,需要AK board和USB Dongle。

板子也搞了几天了,问下,怎么在中断中收发?
RTC中断已可以了,这个RADIO怎么中断收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也搞了几天了,问下,怎么在中断中收发?
RTC中断已可以了,这个RADIO怎么中断收发呢 ...

既然RTC中断OK了,RADIO也一样。我也准备在书中加一个interrupt的章节。

你参考一下nrf51.h中的中断定义,仿照RTC修改就行。

网友:
我建议咱们建一个学习群吧,交流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RTC中断OK了,RADIO也一样。我也准备在书中加一个interrupt的章节。

你参考一下nrf51.h中的中断定义 ...

重点讲讲RADIO的啊,还是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讲讲RADIO的啊,还是搞不定

想用中断发Radio?
ok,明天。

楼主:
MPU6050的连接例程(入门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中断发Radio?
ok,明天。

楼主还在没,RADIO中断标志在哪设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在没,RADIO中断标志在哪设都没找到..

Nordic\nrf51822\Include\nrf51.h中的:
第58行:RADIO_IRQn                    =   1,              /*!<   1  RADIO   */
这个是中断的句柄(handler),再往下看:
第285行起:
/* ================================================================================ */
/* ================                      RADIO                     ================ */
/* ================================================================================ */

/**
  * @brief The radio. (RADIO)
  */

typedef struct {                                    /*!< RADIO Structure                                                       */
  __IO uint32_t  EVENTS_READY;                      /*!< Ready event.                                                          */
  __IO uint32_t  EVENTS_ADDRESS;                    /*!< Address event.                                                        */
  __IO uint32_t  EVENTS_PAYLOAD;                    /*!< Payload event.                                                        */
  __IO uint32_t  EVENTS_END;                        /*!< End event.                                                            */
  __IO uint32_t  EVENTS_DISABLED;                   /*!< Disable event.                                                        */
  __IO uint32_t  EVENTS_DEVMATCH;                   /*!< A device address match occurred on the last received packet.          */
  __IO uint32_t  EVENTS_DEVMISS;                    /*!< No device address match occurred on the last received packet.         */
  __IO uint32_t  EVENTS_RSSIEND;                    /*!< Sampling of the receive signal strength complete. A new RSSI

进入handler后,查看以上这几个event的寄存器,就可以判断发生了什么事件。然后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
楼主应该把入手指南写的再基础点,尤其是开头部分,怎么把板子跑起来,
对于一个小白想学习的,表示可以再改进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Nordic\nrf51822\Include\nrf51.h中的:
第58行:RADIO_IRQn                    =   1,              /* ...

这个我知道,关键是,一直进不了中断……

还有个问题:
这是我RTC的中断

static uint8_t volatile ledtimeout=0;
void RTC0_IRQHandler()
{
  if ((NRF_RTC0->EVENTS_TICK != 0) && ((NRF_RTC0->INTENSET & RTC_INTENSET_TICK_Msk) != 0))
  {
                ++ledtimeout;
                if(ledtimeout>=4)
                {
                        ledtimeout=0;
                        NRF_RTC0->EVENTS_TICK = 0;
                        nrf_gpio_pin_toggle(23);
                        nrf_gpio_pin_write(21,1);
                        nrf_gpio_pin_write(22,1);
                }
  }
}

这是我MAIN中的while(true):
NRF_RADIO->PACKETPTR = (uint32_t)packet;
                NRF_RADIO->EVENTS_READY = 0U;
    // Enable radio and wait for ready
    NRF_RADIO->TASKS_RXEN = 1U;

    while(NRF_RADIO->EVENTS_READY == 0U)
    {
    }
    NRF_RADIO->EVENTS_END = 0U;
    // Start listening and wait for address received event
    NRF_RADIO->TASKS_START = 1U;
    // Wait for end of packet
    while(NRF_RADIO->EVENTS_END == 0U)
    {
    }
    // Write received data to LED0 and LED1 on CRC match
    if (NRF_RADIO->CRCSTATUS == 1U)
    {
      switch(packet[0])
      {
        case 0:
          nrf_gpio_pin_write(21,1);
                                        nrf_gpio_pin_write(22,1);
                                        nrf_gpio_pin_write(23,1);
          break;

        case 1:
          nrf_gpio_pin_toggle(21);
                                        //nrf_delay_ms(200);
          break;
                                case 2:
          nrf_gpio_pin_write(22,0);
                                        //nrf_delay_ms(200);
          break;
                                case 3:
          nrf_gpio_pin_write(21,1);
                                        nrf_gpio_pin_write(22,1);
                                        nrf_gpio_pin_write(23,1);
          break;
      }
    }
                NRF_RADIO->EVENTS_DISABLED = 0U;
    // Disable radio
    NRF_RADIO->TASKS_DISABLE = 1U;
    while(NRF_RADIO->EVENTS_DISABLED == 0U)
    {
    }

问题是RTC中断开启那无线收就不正常,收了几下就没了
RTC关了正常

AK板一直在发
packet[0] = 1;
                        NRF_RADIO->PACKETPTR = (uint32_t)packet;
                        NRF_RADIO->EVENTS_READY = 0U;
                        NRF_RADIO->TASKS_TXEN = 1;
                        while (NRF_RADIO->EVENTS_READY == 0U)
                        {
                        }
                        NRF_RADIO->TASKS_START = 1U;
                        NRF_RADIO->EVENTS_END = 0U;
                        while(NRF_RADIO->EVENTS_END == 0U)
                        {
                        }

                        NRF_RADIO->EVENTS_DISABLED = 0U;
                        // Disable radio
                        NRF_RADIO->TASKS_DISABLE = 1U;
                        while(NRF_RADIO->EVENTS_DISABLED == 0U)
                        {
                        }
                        nrf_gpio_pin_toggle(18);
                        nrf_delay_ms(20);

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关键是,一直进不了中断……

还有个问题:

你的RADIO没用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RADIO没用中断?

是中断用不起来,
void init(void)
{
        NRF_CLOCK->EVENTS_LFCLKSTARTED = 0;
        NRF_CLOCK->TASKS_LFCLKSTART = 1;
        while (NRF_CLOCK->EVENTS_LFCLKSTARTED == 0)
  {
  }
  /* Start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 */
  NRF_CLOCK->EVENTS_HFCLKSTARTED = 0;
  NRF_CLOCK->TASKS_HFCLKSTART = 1;

  /* Wait for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to start up */
  while (NRF_CLOCK->EVENTS_HFCLKSTARTED == 0)
  {
  }

  // Set radio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 Radio config
  NRF_RADIO->TXPOWER = (RADIO_TXPOWER_TXPOWER_0dBm << RADIO_TXPOWER_TXPOWER_Pos);
  NRF_RADIO->FREQUENCY = 7UL;                // Frequency bin 7, 2407MHz
  NRF_RADIO->MODE = (RADIO_MODE_MODE_Nrf_2Mbit << RADIO_MODE_MODE_Pos);

  // Radio address config
  NRF_RADIO->PREFIX0 = 0xC4C3C2E7UL;  // Prefix byte of addresses 3 to 0
  NRF_RADIO->PREFIX1 = 0xC5C6C7C8UL;  // Prefix byte of addresses 7 to 4
  NRF_RADIO->BASE0   = 0xE7E7E7E7UL;  // Base address for prefix 0
  NRF_RADIO->BASE1   = 0x00C2C2C2UL;  // Base address for prefix 1-7
  NRF_RADIO->TXADDRESS = 0x00UL;      // Set device address 0 to use when transmitting
  NRF_RADIO->RXADDRESSES = 0x01UL;    // Enable device address 0 to use which receiving

  // Packet configuration
  NRF_RADIO->PCNF0 = (PACKET0_S1_SIZE << RADIO_PCNF0_S1LEN_Pos) |
                     (PACKET0_S0_SIZE << RADIO_PCNF0_S0LEN_Pos) |
                     (PACKET0_PAYLOAD_SIZE << RADIO_PCNF0_LFLEN_Pos); //lint !e845 "The right argument to operator '|' is certain to be 0"

  // Packet configuration
   NRF_RADIO->PCNF1 = (RADIO_PCNF1_WHITEEN_Disabled << RADIO_PCNF1_WHITEEN_Pos)    |
                      (RADIO_PCNF1_ENDIAN_Big << RADIO_PCNF1_ENDIAN_Pos)           |
                      (PACKET1_BASE_ADDRESS_LENGTH << RADIO_PCNF1_BALEN_Pos)       |
                      (PACKET1_STATIC_LENGTH << RADIO_PCNF1_STATLEN_Pos)           |
                      (PACKET1_PAYLOAD_SIZE << RADIO_PCNF1_MAXLEN_Pos); //lint !e845 "The right argument to operator '|' is certain to be 0"

  // CRC Config
  NRF_RADIO->CRCCNF = (RADIO_CRCCNF_LEN_Two << RADIO_CRCCNF_LEN_Pos); // Number of checksum bits
  if ((NRF_RADIO->CRCCNF & RADIO_CRCCNF_LEN_Msk) == (RADIO_CRCCNF_LEN_Two << RADIO_CRCCNF_LEN_Pos))
  {
    NRF_RADIO->CRCINIT = 0xFFFFUL;      // Initial value
    NRF_RADIO->CRCPOLY = 0x11021UL;     // CRC poly: x^16+x^12^x^5+1
  }
  else if ((NRF_RADIO->CRCCNF & RADIO_CRCCNF_LEN_Msk) == (RADIO_CRCCNF_LEN_One << RADIO_CRCCNF_LEN_Pos))
  {
    NRF_RADIO->CRCINIT = 0xFFUL;        // Initial value
    NRF_RADIO->CRCPOLY = 0x107UL;       // CRC poly: x^8+x^2^x^1+1
  }

  nrf_delay_ms(3);
        //---------------------------------------------------------------------------------------------------------
  // Set payload pointer
  NRF_RADIO->PACKETPTR = (uint32_t)packet;
        NRF_RADIO->EVENTS_READY = 0U;
        // Enable radio and wait for ready
        NRF_RADIO->TASKS_RXEN = 1U;

        while(NRF_RADIO->EVENTS_READY == 0U)
        {
        }
        NRF_RADIO->EVENTS_END = 0U;
        // Start listening and wait for address received event
        NRF_RADIO->TASKS_START = 1U;
        while(NRF_RADIO->EVENTS_END == 0U)
        {
        }
        NVIC_EnableIRQ(RADIO_IRQn);

}

void RADIO_IRQHandler()
{
        NRF_RADIO->PACKETPTR = (uint32_t)packet;
        if(NRF_RADIO->EVENTS_DEVMATCH==1)
        {
                switch(packet[0])
                {
                        case 0:
                                nrf_gpio_pin_write(21,1);
                                nrf_gpio_pin_write(22,1);
                                nrf_gpio_pin_write(23,1);
                                break;

                        case 1:
                                nrf_gpio_pin_write(21,0);
                                break;
                        case 2:
                                nrf_gpio_pin_write(22,0);
                                break;
                        case 3:
                                nrf_gpio_pin_write(21,1);
                                nrf_gpio_pin_write(22,1);
                                nrf_gpio_pin_write(23,1);
                                break;
                }
        }
}

中断一直进不了,配置如上,另一个是一直发的

楼主:
请参考如下UART中断使能语句修改你的RADIO中断使能:
  // Enable UART interrupt
  NRF_UART0->INTENCLR = 0xffffffffUL;
  NRF_UART0->INTENSET = (UART_INTENSET_RXDRDY_Set << UART_INTENSET_RXDRDY_Pos) |
                        (UART_INTENSET_TXDRDY_Set << UART_INTENSET_TXDRDY_Pos) |
                        (UART_INTENSET_ERROR_Set << UART_INTENSET_ERROR_Pos);

  NVIC_ClearPendingIRQ(UART0_IRQn);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0);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楼主:
由于中秋放假,迟来的低功耗教程:

楼主:
第八章BLE:

网友E:
嗯,不错!
希望更加多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不错!
希望更加多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照抄。

循序渐进吧,有个网友说要帮忙搬到wiki上的,到时候大家都可以修改贡献。

楼主:
看到大家安卓手机比较多,先出个三星 S3的教程:
android:

网友(2013-10-08):
我現在也在學習開發NRF51822,能加個Q,一起學習交流嗎?我目前遇到一個無法添加service characteristic的問題。

网友:
项目结束啦?强!

网友(2013-12-25):
强呀,不得不顶!谢谢了!

网友:
先MARK一下,回头再细看

网友F:
耐心等计步器教程
如果能出一个和24l01系列通讯的教程就更好了
现在好像不能实现2个 51822之间的直接通讯,因此可以变通,一个做主,一个用24L01来通讯.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耐心等计步器教程
如果能出一个和24l01系列通讯的教程就更好了
现在好像不能实现2个 51822之间的直接通讯, ...

51822好像只能做从机,现在弄了另外一个板,据说可以做主机,最大可以一拖8.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耐心等计步器教程
如果能出一个和24l01系列通讯的教程就更好了
现在好像不能实现2个 51822之间的直接通讯, ...

最近Nordic出了S120协议栈,可以让两个nRF51822互相通讯了。

网友(2014-03-06):
楼主厉害,佩服,能不能留个QQ号码给我,我等你的穿戴设备项目,开发板我一定买。支持楼主

网友:
顶起来,团购楼主的东西还在吃灰呢.

网友:
不等楼主了,转战昆天科了,协议可主可从,最多一对八,拿到芯片也做开发板玩。

网友:
mark 。nRF51822-AK 开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Nordic出了S120协议栈,可以让两个nRF51822互相通讯了。

nRF51822 AK II开发板 能不能和其他蓝牙4.0适配器连,怎么连,要下那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nRF51822 AK II开发板 能不能和其他蓝牙4.0适配器连,怎么连,要下那个程序? ...

应该可以了,因为S120协议栈已经出来了。

不过市面上好像还没有看到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了,因为S120协议栈已经出来了。

不过市面上好像还没有看到啊。 ...

使用s110协议栈,nRF51822可以作为从设备被其他蓝牙搜。不知道程序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s110协议栈,nRF51822可以作为从设备被其他蓝牙搜。不知道程序怎么弄

这个是最典型的作为外设的应用啊,官方的SDK里面就有代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最典型的作为外设的应用啊,官方的SDK里面就有代码。

你是说那个BLE心率的例子吗? 这个怎么和其他蓝牙配对?

还有ble 和 s110协议栈有什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说那个BLE心率的例子吗? 这个怎么和其他蓝牙配对?

还有ble 和 s110协议栈有什么联系 ...

是心率的例子,和其他蓝牙配对?你说的其他蓝牙是指手机吗?我不是很理解。

nordic的ble协议栈分为:
1. S110 用来做外设的,如心率带
2. S120用来做主机, 如智能家居类的应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心率的例子,和其他蓝牙配对?你说的其他蓝牙是指手机吗?我不是很理解。

nordic的ble协议栈分为:

我想说的是,能不能像市场上卖的蓝牙模块一样,可以配对!比方说,人家是用TI的CC5240做的蓝牙模块,我们这个nRF51822能不能和它连,怎么连!

能不能加QQ交流,我的QQ 2653213252  flyheart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说的是,能不能像市场上卖的蓝牙模块一样,可以配对!比方说,人家是用TI的CC5240做的蓝牙模块,我们 ...

可以连接,我们的这个烧写S120协议栈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连接,我们的这个烧写S120协议栈就行。

overheat,你好

nRF51822只有31脚,P00 - P30 ,为什么这里SPI0定义了P31?

楼主:
QFN的没有引出p0.31,WLCSP的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的没有引出p0.31,WLCSP的有。

原来是这样啊,默认连到了SPI0的CLK

网友G:
引用 楼主:
QFN的没有引出p0.31,WLCSP的有。

overheart 大哥

我烧写了S120协议栈,但是用济南华贸HM-15蓝牙4.0还是搜不到,不知道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overheart 大哥

我烧写了S120协议栈,但是用济南华贸HM-15蓝牙4.0还是搜不到,不知道为何? ...

S120是做主模式的,你说的那个设备应该也是主模式的吧?

应该是一个主,一个从才能搜索到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S120是做主模式的,你说的那个设备应该也是主模式的吧?

应该是一个主,一个从才能搜索到啊。 ...

对,那个是主机,想用开发板做从机,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那个是主机,想用开发板做从机,怎么做?

开发板要烧写S110的协议,《上手指南》里面有个心率计的例子就可以。

网友:
3q 正找资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发板要烧写S110的协议,《上手指南》里面有个心率计的例子就可以。

试了很多次,不行,搜不到!用ipad能连,
这个蓝牙是CC2540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了很多次,不行,搜不到!用ipad能连,
这个蓝牙是CC2540芯片的

CC2540我就不熟悉了。。。。

网友(2014-05-25):
请问,我在NRF51的编程指南中没找到中断操作方面的寄存器,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开定时器中断该怎么操作,求指教啊

网友:
你好,请问在TWI与MPU6050教程中,更改了USART引脚后怎么无法使用串口了,改回来以后就可以了,是改的引脚有要求吗,还是其他问题,小弟急求,谢谢

网友:
楼上问题解决了,买的是AK2的开发板,引脚应该是0,1,跟串口没有冲突了,地址是0x68
(pin AD0 接地了)

网友(2014-09-28):
lz你好,今天在玩SPI总线,用来驱动德飞莱的一块mini12864,使用模拟的跑了起来。但是自己写一个SPI总线来驱动却怎么都不能驱动。能帮我看下配置有何问题吗?

/* ================================================================================ */
/* ================                       SPI                      ================ */
/* ================================================================================ */

void configure_SPI_init( uint8_t pin_sck,                         //For spi bus --sck
                                                                                uint8_t pin_mosi,                        //For spi bus        --mosi
                                                                                uint8_t pin_miso,                        //For spi bus        --miso
                                                                                NRF_SPI_Type *SPIx,                //Choose SPI0 or SPI1
                                                                                bool order,                                                //Select significant bit shifted out first
                                                                                                   //        MSB                                                 0                        |                        LSB                                                        1
                                                                                bool cpol,                                                //Serial clock (SCK) polarity active
                                                                                                   //        Active high                 0                        |                        Active low                         1
                                                                                bool cpha,                                                //Sample on leading edge of clock or trailing edge Serial clock (SCK) phase
                                                                                                   //        Leading edge                 0                        |                        Trailing edge         1
                                                                                uint32_t freq,                                //Set SPI master data rate
                                                                                bool enable,                                        //Enable SPIx
                                                                                uint8_t pin_select )        //Map select                0b111 map all 0b000 do nothing and return;   bit 0 param[0]...
{
/*-----------------------Select Pin for SPIx----------------------*/
        configure_SPI_pin_map( pin_sck, pin_mosi, pin_miso, SPIx, pin_select);
/*-----------------Configure SPIx Config Register-----------------*/
        SPIx->CONFIG = ( order << 0 ) | ( cpol << 1 ) | ( cpha << 2 );
/*-------------------------SPIx Frequence-------------------------*/
        SPIx->FREQUENCY = freq;
/*---------------------------SPIx Enable--------------------------*/
        SPIx->ENABLE = enable;
/*--------------------SPIx Prepare to Receive---------------------*/
        SPIx->EVENTS_READY &= 0x0;

        return;
}

/* ================                       SPI TX                     ================ */
void SPI_tx ( NRF_SPI_Type *SPIx,                //Choose SPI0 or SPI1
                                                        uint8_t ch)                                                //Send char
{
/*-------------------Wait for Last Task complete------------------*/
        while( !SPIx->EVENTS_READY )                //When Ready is Set, The TX Task is Complete
        {
                HOOK_TIMEOUT();
        }
/*--------------------SPIx Prepare to Receive---------------------*/
        SPIx->EVENTS_READY &= 0x0;
/*----------------------------Send ch-----------------------------*/
        SPIx->TXD = ch;
/*--------------------Wait for TX Task complete-------------------*/
        while( !SPIx->EVENTS_READY )                //When Ready is Set, The TX Task is Complete
        {
                HOOK_TIMEOUT();
        }
/*--------------------SPIx Prepare to TX---------------------*/
        SPIx->EVENTS_READY &= 0x0;

}

调用是configure_SPI_init(SCK, SDA, 0, NRF_SPI0, 0, 1, 0, SPI_K125, 1, (1<<0) | (1<<1));//液晶采样:高位在前,上升沿采样,无动作时SCK为高电平.
发送调用        SPI_tx(NRF_SPI0, data1);

有没有大神帮看看有没有配置错误。

网友H:
在做方案评估,其中包括TI ,DIALOG,NORDIC.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做方案评估,其中包括TI ,DIALOG,NORDIC.

DIALOG,什么情况?方案对比可否发一下啊??

网友:
低功耗的话DIALOG完胜,开发难度的话TI的基本中文资料包括书已经很多了,后两者以英文原版资料为主。DIALOG,NORDIC.都是MO的核,而TI的是51的核。

网友:
Mark一下,东西不错

网友I:
不知能不能用JLINK调试,如果可以用那些管脚,我只看到 SWDCLK  SWDIO/n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能不能用JLINK调试,如果可以用那些管脚,我只看到 SWDCLK  SWDIO/nReset

可以用Jlink,只是支持的是两线制的SWD方式。

网友J(2014-10-30):
请问下在软件上这个NRF51822可以同时保留兼容nrf2401+通讯功能和蓝牙协议通讯功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在软件上这个NRF51822可以同时保留兼容nrf2401+通讯功能和蓝牙协议通讯功能的吗?? ...

可以的,有个专门的例子。

网友(2014-12-01):
本人已认真阅读楼主之帖子,期待楼主之教程。

网友:
支持楼主,等待下文

网友(2015-02-08):
啧啧啧,拜服楼主

网友(2016-01-07):
留下脚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