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DC-DC变换器 可做MPPT追踪 电池充放电 光伏模拟器等 求...

楼主(2013-08-31):
qq271349404 欢迎交流
驱动方案:前段时间一直用IR2110系列 第一次该用光耦来驱动 电路图如下

吸收电路用了纯电容吸收电路 电容为无感电容10uF 效果很明显 成本略高 但是效果明显好于RCD吸收电路

控制信号直接用了DSP产生 便于实现自己的算法

因为DSP上电瞬间所有引脚为高电平 所以必须加一定的逻辑电路才能防止上电瞬间母线跟地短路

电路时双向的 输入输出可以调换 辅助供电部分也可以选择哪端供电 图上两个小开关就是选择开关 一般哪端挂电池就选择哪端

实验的时候试了下boost空载 但是电压并没有一直升高 也是稳定在了一个值 只不过比带载略高

这也是以前做的一个,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这个是光伏模拟器 因为正真的光伏板受环境的影响他 在晚上不能做实验 所以就做了这款可以在实验室模拟光伏输出特性 设定光照温度值等 电路交流输入直流输出  光伏曲线可以自主设定

这个点路有个缺点就是断电后前端电容仍然有很高的电压  只能靠自然放电释放电荷 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并个电阻

网友A:
在电源网上看到过,想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网上看到过,想卖产品?

那就是我发的 在这赚积分啊

网友:
正确的很

网友:
没看到什么资料!

网友(2014-02-07):
楼主是牛人呀!长长见识吧

网友:
指标如何?

网友:
好东西啊,可以没有资料!

网友(2015-06-03):
厉害,最近在学双向DC/DC变换器,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