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程序问题

楼主(2013-08-31):
以下是网上的一个程序,感觉最低位D0没有读到,因为MAX6675是在下降沿读取数据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void delay_us(uchar m)
{
  while(m--);
}

uint Read_6675()
{
  uchar i=0;
  uint temp=0;
  uint dat6675=0;
//-------------
  //接口初始化
  CS=1;
  SCK=0;
  delay_us(10);
//--------------

  CS=0;
  delay_us(10);
  //获取16位数据
  for(i=0;i<16;i++)
  {
   SCK=1;
   temp=temp<<1;
   if(SO==1)
    temp=temp|0x01;
   SCK=0;
   delay_us(10);
  }
  CS=1;
//---------------
//取出其中12位温度数据
  temp=temp<<1;
  temp=temp>>4;
  dat6675=temp;
//---------------
  return dat6675;
}

网友:
楼主试试这个:我也准备做MAX6675的东西,只是元件要过几天才能回来。这是我根据网上自己写的程序,楼主先试试。

#define MAX_SCK_1   (PORTB |= _BV(5))
#define MAX_SCK_0   (PORTB &= ~_BV(5))
#define MAX_CS_1    (PORTB |= _BV(3))
#define MAX_CS_0    (PORTB &= ~_BV(3))
#define MAX_SO          (PINB & _BV(4))
#defien NOP         delay_us(1)

void MAX6675_init()
{
        DDRB |= (_BV(3) | _BV(5));
    MAX_SCK_0;
        MAX_CS_1;

        PORTB |= _BV(4);
        DDRB &= ~_BV(4);
}
////////////////////////////////////////////////////////////////////////////////
//        MAX6675 Functions
//  ADC Conversion Time : 0.17s ~ 0.22 s
//                                                     CS low stops any conversion process
//                                                  Initiate a new conversion process by forcing CS high
//  Serial Clock Frequency : 4.3MHz/0.232us
//                                                      rising edge & falling edge build time:100ns
//  ADC value : SPI 16bits Data format
//data:
//  ---------------------------------------------------------------------------
//  |Bit |       15       |  14-3  |          X         |    0      |Threestate|
//  ---------------------------------------------------------------------------
unsigned int ReadMax6675()
{
        unsigned int data = 0;
        char i = 0;
        MAX_CS_0; //CS=0 to stop ADC conversion process
        MAX_SCK_0;//SCK 空闲状态为0,为1读data
        NOP;
        for(i=0; i<16; i++)
        {
                data = data << 1;
``````
                MAX_SCK_1;
                NOP;
                if(MAX_SO) data++;

                MAX_SCK_0;
                NOP;
        }
        MAX_CS_1;
        data = ((data & 0x7fff)  >> 3);

        data = (data * 1023.75)/4096;
        return data;

}

代码部分楼主自己改一下吧,MAX6675应该是上升沿后读数据,SCK闲时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