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DC转5VDC 比较好的IC

楼主(2013-08-31):
24V DC转5VDC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IC 推荐啊  LDO 最好   电流有200MA就行了 ,大家有常用的都推荐下  谢谢啦

网友A:
都24V到5V了还用LDO啊?用开关片子吧,型号挺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4V到5V了还用LDO啊?用开关片子吧,型号挺多的啊

LDO  方便点  电流很小 200MA 就足够了

网友B:
34063最便宜,能搞到MP2307更好,白菜的KIS3R33

网友C:
楼主不懂什么叫LDO.

网友:
200MA不小了,发热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63最便宜,能搞到MP2307更好,白菜的KIS3R33

来点LDO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懂什么叫LDO.

我这是需要大压差的 呵呵

网友D:
卤煮,,,搞懂啥叫   LDO  再问。。。。

LM317  凑合

网友:
看来楼主是搞软件的,你这要求还是用DC-DC比较合理。硬要LDO 体积 功耗  成本都是不划算的。

网友:
4W的热功率,得要多大的散热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  方便点  电流很小 200MA 就足够了

200ma还叫电流很小啊,LDO表示伤不起啊,如此大的压差

网友:
开关芯片最好  MP2359不错   体积小。

网友E:
楼主算过这里面的功率吗?
无奈。
帮不了你。
PS:我估计很少很少有人用过这种超大压差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算过这里面的功率吗?
无奈。
帮不了你。

我好像 之前看  阿莫大 就是用7805 做的  是78M05  是12V 还是24V  就忘记了

网友:
你算算LDO上的功率就知道 靠谱不靠谱了。(24-5)*0.2=3.8W

网友:
楼主的积分怎么来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咋来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需要大压差的 呵呵

哈哈,HDO

网友:
LDO 基本上没办法了。。。用开关方式 的吧!!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卤煮,,,搞懂啥叫   LDO  再问。。。。

呵呵 其实应该说是线性电源 合适点

7805 就可以  你看莫大的 第一代雕刻机  输入电压 貌似是30V 转5V的呢

网友:
楼主不要执迷不悟,线性电源的功耗都基本差不多的,功率损耗达4W,可以煎鸡蛋了。给你推荐一个小 BUCK, MP2359;加上电感、肖特基、阻容等,也可以做得比一个 7805小的多。而且一点不热。

网友:
上液氮降温

网友:
LM2596呗,DC-DC,没多少钱的东西,电路也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