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读取大数据量激励信号

楼主(2013-08-31):
在VHDL语言中有这种读取激励信号的方法
           process
           variable vline:LINE;
                variable v: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file invect:text is "D:\Filter_VHDL\CIC\sin_in.txt";          --读取文件"sin_in.txt"
        begin
        wait until rising_edge(clk);
                   if not (ENDFILE(invect)) then
                           readline(invect,vline);                                                      --readline(invect,vline);加上read(vline,v)是每次读一行里的一个数",再执行readline(invect,vline)时就换行
                                read(vline,v);
                                Xin <= v;
                        end if;
        end process;

问题是:在verilog语言有没有像VHDL这样的读取激励信号的方法?readline(invect,vline);加上read(vline,v)是每次读一行里的一个数",再执行readline(invect,vline)时就换行
我需要的是读取下面这种激励信号,每个时钟周期读取一个数据(每一行一个):

网友:
tcl脚本是可以读取的,LZ可以查查,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