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FSMC控制DMA传输图片到LCD显示出现颜色错乱

楼主(2013-08-31):
今天在做FSMC上DMA传输图片到LCD显示,在不用DMA只用FSMC的情况下只是将图片反转了,在加了图片之后颜色值好像变反了,下面是相关的代码,请大侠和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1. 我的图片是320*240,位深24位的,LCD为16位显示,(原图如图1所示)所以在从SD卡中读取数据后(这一步验证没有问题),将24位数据转换成16位数据,函数如下所示:
uint16_t LCDRGB24TORGB16fuction(R,G,B) //R、G、B分别为8位数据
{
        uint16_t tmpcolor;
        tmpcolor = ((unsigned short int)((((R)>>3)<<11) | (((G)>>2)<<5)        | ((B)>>3)        ));
        return tmpcolor;
}
2. 在这个转换完之后,用LCD的FSMC写函数直接写到映射区,结果只是图像水平翻转了,颜色都没变,但换成DMA之后就变成了如下图2所示。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高低位错乱的问题,请高人指点DMA的相关配置:
void DMA_LCD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DMA_STREAM_CLOCK, ENABLE);//使能DMA控制器的系统时钟 RCC_AHB1Periph_DMA2
  /* DMA2 channel2 configuration 将DMA2通道2的寄存器设为默认值*/
  DMA_DeInit(DMA_STREAM);//DMA2_Channel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 /* 配置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RC_Const_Buffer;//RAM地址 Bank1_LCD_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Bank1_LCD_D;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Memory;// 配置为内存到内存的DMA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HalfWord//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DMA_ITConfig(DMA_STREAM, DMA_IT_TC, ENABLE);//使能DMA传输结束中断 DMA_IT_TC//DMA_IT_TC//DMA_IT_FEIF1
  DMA_ClearFlag(DMA_STREAM, DMA_FLAG_TCIF1);//DMA_IT_TC
  //DMA_Cmd(DMA_STREAM, ENABLE);// 使能DMA Stream DMA2_Stream1在后面要用的地方进行使能
}
3.主程序先关部分:
    Active_Window(0,319,0,239);
      XY_Coordinate(0,0);
     LCD_CmdWrite(0x02);                 /* 准备读写显存 */
      for(i=0;i<height; i++)
      {
           for(j=0; j<width*3; j++)         //将一行数据全部读入
       {
                f_read(&bmpfsrc,pColorData+j,1,&read_num);
           }
           for(j=0;j<width;j++)         //一行有效信息
       {
                bmp_red = pColorData[3*j+2];//<<16
                bmp_green = pColorData[3*j+1];//<<8
                bmp_blue =  pColorData[3*j];  //一行中第K个像素的起点(地址)
        SRC_Const_Buffer[j] = LCDRGB24TORGB16fuction(bmp_red ,bmp_green ,bmp_blue)
                // LCD_BusWrite16(RGB24TORGB16(bmp_red,bmp_green,bmp_blue));//此处为单独FSMC写图像命令
            }
         DMA_Cmd(DMA_STREAM, ENABLE);
      }

网友A:
貌似原图比出问题的图好不到哪去。

网友B:
看上去是数据错位了    做个模拟测试  对比一下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 次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原图比出问题的图好不到哪去。

嗯,但单独用FSMC的时候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数据错位了    做个模拟测试  对比一下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 次序 ...

嗯,谢谢指点

网友C(2013-10-02):
LZ这个问题进展的如何了?

楼主(2013-11-17):
引用 网友C:
LZ这个问题进展的如何了?

最近已经不再弄这个了,后面弄得时候有进展再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已经不再弄这个了,后面弄得时候有进展再更新

您好,最近我也想用3.5寸的tft屏,能提供点资料给我参考吗?

这个屏是哪个型号的,stm32驱动的时候要加驱动芯片吗?

网友(2022-06-03):
我的用fsmc全部正常后,加入dma,其它都正常,就是颜色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