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时间学习单片机,想编了一个全气动机械手的控制程。

楼主(2013-08-31):
在工厂上班经常接触到到斜臂式塑胶机械手,手头上有一块TX-1C的学习板想自己编一个控制程序练练手。原本的思路是矩阵键盘输入修改各个参数,12864显示多级菜单,IIC存放各功能参数,在定时器中断里执行各个气缸的先后动作的函数,没有模块化,函数全都写在main.c。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这个程序现在只编到一半,发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比如我在主函数里修改updelay变量,然后updelay变量又在定时中断与mojidate变量进行比较,往往要很久updelay才变成我之前修改的值,这个判断是我在中断比较程序里加入一个LED显示得到的结果。附上51工程文件,大伙一起交流交流,并给一点好的见意。

网友:
函数全部写在main.... 那我就不下载来看了.

看不懂你后半段要表达什么...

网友:
这种问题要么时间问题要么流程跑弯路了,分析下然后设置几个标记验证下看看就知道了,你写的你自己找会比较快。

网友(2014-04-09):
我曾经也和你一样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只要弄明白机械手的工作流程,再编程就很容易了。推荐用定时器中断+状态机实现。
你提到的那个问题,既然主函数和中断都要用到,并且可能会变化,那么修改的时候要关闭中断。

网友:
对气动机械手,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