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实现解析简单配置文件

楼主(2013-08-31):
求各位大神指导啊,就是自己写一个配置文件,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能够分析出各个段,及其相应的成员,配置文件例如:
段一:
[添加新书]
书名=%s
作者=%s
价格=%d
出版社=%s

段二:
[添加新的借书证]
姓名=%s
学号=%d
求各位大神指导啊,小弟学艺不精,实在是不懂啊!

网友A:
哈哈, 研究ini文件解析吧。 这东西很多年前用过,还不是我写的。 不过ini文件处理应该有标准方法的。 也不是一个帖子几句话说得清的。 实在不会就一行一行来呗, 先处理block, 方括号那个。 在每个block里面处理认识的关键字, 用字符串慢慢处理吧。 土点是土点也见效。

网友B:
PowerBuilder中用ProfileString 和 SetProfileString可以做

网友:
对应在VC中好像是GetPrivateProfileString和WritePrivateProfileString这两个函数

网友:
ini文件分为段,键,值,注释等几个部分
如果是windows环境,有系统api
当然,直接使用的话,也不是非常方便,可以自己再次封装
wince之类的环境里,可以找到现成的库

网友:
现在不都流行用JSON了么

网友:
楼主你用ini的话搜iniparser,或者用xml的话可以使用libxml2,楼上的JSON也不错,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研究ini文件解析吧。 这东西很多年前用过,还不是我写的。 不过ini文件处理应该有标准方法的。 也不 ...

初学者以前没弄过,老师布置了这样一个一个问题,第一次接触配置文件,思路不是很清晰,求指点!有参考代码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Builder中用ProfileString 和 SetProfileString可以做

请问这是哪个编译器里面的文件呢?

网友:
PowerBuilder不是C语言

网友B:
C语言里面貌似GetPrivateProfileString和WritePrivateProfileString这两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里面貌似GetPrivateProfileString和WritePrivateProfileString这两个函数

谢谢啊,我再去查些资料了解下,初学者!谢谢大神!

网友B:
刚写的一个示例,已测试,VC6.0编译
(1)测试ini文件内容:
[DBMS_PROFILES]
Profiles=dynamic_balance_msql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BMS=MSS Microsoft SQL Server
Database=dynamic_balance
UserId=
DatabasePassword=
LogId=xx
LogPassword=915
ServerName=(local)
DBParm=
Lock=
Prompt=FALSE
AutoCommit=FALSE

(2)测试结果(控制台输出):
DBMS_PROFILES
Profiles StrLen = 20
Profiles = dynamic_balance_msql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BMS StrLen = 24
DBMS = MSS Microsoft SQL Server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atabase StrLen = 15
Database = dynamic_balance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UserId StrLen = 0
UserId =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atabasePassword StrLen = 0
DatabasePassword =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LogId StrLen = 2
LogId = xx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LogPassword StrLen = 3
LogPassword = 915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BParm StrLen = 0
DBParm =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Lock StrLen = 0
Lock =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Prompt StrLen = 5
Prompt = FALSE

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AutoCommit StrLen = 5
AutoCommit = FALS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3)源代码: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BufferRet = 0;
        char Buffer[256] = {0};
        char FilePath[] = "E:\\ini文件解析示例\\dynamic_balance_msql.ini"; /* 需要完整的路径名 */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DBMS_PROFILES", "Profiles",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DBMS_PROFILES\nProfiles StrLen = %d\nProfiles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BMS",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DBMS StrLen = %d\nDBMS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atabase",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Database StrLen = %d\nDatabase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UserId",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UserId StrLen = %d\nUserId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atabasePassword",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DatabasePassword StrLen = %d\nDatabasePassword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LogId",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LogId StrLen = %d\nLogId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LogPassword",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LogPassword StrLen = %d\nLogPassword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DBParm",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DBParm StrLen = %d\nDBParm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Lock",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Lock StrLen = %d\nLock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Prompt",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Prompt StrLen = %d\nPrompt = %s\n\n", BufferRet, Buffer);

        BufferRet = GetPrivateProfileString("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 "AutoCommit", "", Buffer, sizeof(Buffer), FilePath);
        printf("Profile dynamic_balance_msql\nAutoCommit StrLen = %d\nAutoCommit = %s\n\n", BufferRet, Buffer);

        return 0;
}

网友:
上面这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再贴一个别人的,非原创,也没有测试,不保证可用,仅供参考
//////////////////////////////////////////////////////////////////////////////////////
/////     说 明
////
// 1. 如果下列函数执行时返回错误,用GetLastError()得到错误信息
// 2. 读和写都按标准的Ini文件格式
// 3. 在CATCH{}宏里可以得到异常信息

#define  MAX_LEN   1000      ///用于CString,使用CString类前最好估算整个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
                             ///字符长度,用GetBuffer(MAX_LEN)来创建缓冲区。这将避免频繁创建、删除
                             ///缓冲区,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内存碎片。
CString  strIniPath = L"d:\\hard disk\\user.ini";  ///全局变量,预先设置一个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没有盘符,如C:\ 、D:\ 。
                                                 ///必须为绝对路径,CE下没相对路径概念。

BOOL  WriteProfileString(const CString strSection, const CString strEntry, const CString strValue)
{
        ////先判断所有参数是否为空
        if(strSection == L"" || strEntry == L"" || strValue == L"")
        {
                return FALSE;
        }
        CFile    IniFile;
        CString  strCombine;

        TRY
        {
                ////打开文件
                if(! IniFile.Open(strIniPath, CFile::modeReadWrite|CFile::modeCreate|CFile::modeNoTruncate))
                {
                        return FALSE;
                }
                ///判断文件是否为空,为空则直接写数据,就不必先把文件内容读出来。
                if(IniFile.GetLength() == 0)
                {
                        strCombine = L"[" + strSection + L"]" + L"\r\n"
                                         + strEntry + L"=" + strValue + L"\r\n";
                        ///得到strCombine包含的缓冲区首地址(方法有两种)
                        LPTSTR  lpCombine = strCombine.GetBuffer(0);
                        IniFile.Write(lpCombine, strCombine.GetLength() * 2);
                        IniFile.Close();
                        return TRUE;
                }
                ///读出文件所有数据到缓冲区
                WCHAR  *pBuf;
                pBuf = new WCHAR[IniFile.GetLength() / 2 + 1];  ///文件内容为UNICODE,所以文件长度一定是2的倍数
                if(pBuf == NULL)
                {
                        IniFile.Close();
                        return FALSE;
                }
                if(IniFile.Read(pBuf, IniFile.GetLength()) != IniFile.GetLength())
                {
                        delete[]  pBuf;
                        IniFile.Close();
                        return FALSE;
                }
                ///把缓冲区地址赋给CString对象,为了使用CString包含的函数。
                ///一般Ini文件比较小,所以从缓冲区到CString的复制过程用时很短、耗费资源也很少
                pBuf[IniFile.GetLength() / 2] = NULL;
                strCombine.GetBuffer(MAX_LEN);   ///先创建大的缓冲区
                strCombine = pBuf;
                delete[]   pBuf;

                //////开始查找,看section和entry是否已经存在
                int iIndex1, iIndex2, iIndex3, iIndexT;
                iIndex1 = strCombine.Find(L"[" + strSection + L"]\r\n");
                if(iIndex1 == -1)  ///没找到
                {
                        strCombine += L"[" + strSection + L"]" + L"\r\n"
                                          + strEntry + L"=" + strValue + L"\r\n";
                        ///得到strCombine包含的缓冲区首地址
                        LPTSTR  lpCombine = strCombine.GetBuffer(0);
                        IniFile.SetLength(0);   ///删除原来数据
                        IniFile.SeekToBegin();
                        IniFile.Write(lpCombine, strCombine.GetLength() * 2);
                        IniFile.Close();
                        return TRUE;
                }
                iIndexT = iIndex1 + 4 + strSection.GetLength();
                iIndex2 = strCombine.Find(strEntry + L"=", iIndexT);
                if(iIndex2 == -1)  ///没找到
                {
                        strCombine.Insert(iIndexT, strEntry + L"=" + strValue + L"\r\n");
                        ///得到strCombine包含的缓冲区首地址
                        LPTSTR  lpCombine = strCombine.GetBuffer(0);
                        IniFile.SetLength(0);
                        IniFile.SeekToBegin();
                        IniFile.Write(lpCombine, strCombine.GetLength() * 2);
                        IniFile.Close();
                        return TRUE;
                }
                else
                {
                        iIndex3 = strCombine.Find(L"\r\n", iIndex2 + 1);
                        if(iIndex3 == -1)
                        {
                                IniFile.Close();
                                return FALSE;
                        }
                        iIndexT = iIndex2 + 1 + strEntry.GetLength();
                        strCombine.Delete(iIndexT, iIndex3 - iIndexT);
                        strCombine.Insert(iIndexT, strValue);
                        ///得到strCombine包含的缓冲区首地址
                        LPTSTR  lpCombine = strCombine.GetBuffer(0);
                        IniFile.SetLength(0);
                        IniFile.SeekToBegin();
                        IniFile.Write(lpCombine, strCombine.GetLength() * 2);
                        IniFile.Close();
                        return TRUE;
                }

        } ///end TRY
        CATCH(CFileException, e)
        {
/*                ////用于调试,得到出错信息
                CString strT;
                switch(e->m_cause)
                {
                case CFileException::generic:
                case CFileException::badPath:
                case CFileException::accessDenied:
                case CFileException::hardIO:
                case CFileException::diskFull:
                ...............
                default:
                }
*/        }
        END_CATCH     ///结束调试宏

        IniFile.Close();
        return FALSE;
}

CString GetProfileString(const CString strSection, const CString strEntry, const CString strDefault)
{
        ////先判断前两个参数是否为空
        if(strSection == L"" || strEntry == L"")
        {
                return strDefault;   ///不成功则返回默认值
        }
        CFile    IniFile;
        CString  strCombine;

        TRY
        {
                ////打开文件
                if(! IniFile.Open(strIniPath, CFile::modeRead))
                {
                        return strDefault;
                }
                ///判断文件是否为空
                if(IniFile.GetLength() == 0)
                {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读出文件所有数据到缓冲区
                WCHAR  *pBuf;
                pBuf = new WCHAR[IniFile.GetLength() / 2 + 1];
                if(pBuf == NULL)
                {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if(IniFile.Read(pBuf, IniFile.GetLength()) != IniFile.GetLength())
                {
                        delete[]  pBuf;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pBuf[IniFile.GetLength() / 2] = NULL;
                strCombine.GetBuffer(MAX_LEN);   ///先创建大的缓冲区
                strCombine = pBuf;
                delete[]   pBuf;

                //////开始查找,看section和entry是否已经存在
                int iIndex1, iIndex2, iIndex3, iIndexT;
                iIndex1 = strCombine.Find(L"[" + strSection + L"]\r\n");
                if(iIndex1 == -1)  ///没找到
                {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iIndexT = iIndex1 + 4 + strSection.GetLength();
                iIndex2 = strCombine.Find(strEntry + L"=", iIndexT);
                if(iIndex2 == -1)  ///没找到
                {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else
                {
                        iIndex3 = strCombine.Find(L"\r\n", iIndex2 + 1);
                        if(iIndex3 == -1)
                        {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iIndexT = iIndex2 + 1 + strEntry.GetLength();
                        IniFile.Close();
                        return  strCombine.Mid(iIndexT, iIndex3 - iIndexT);
                }
        }
        CATCH(CFileException, e)
        {
        }
        END_CATCH      ///结束调试宏

        IniFile.Close();
        return strDefault;
}

BOOL  WriteProfileInt(const CString strSection, const CString strEntry, const int iValue)
{
        ////代码同WriteProfileString相似。
        ////只需将int iValue转成CString strValue
        ////使用函数:wchar_t * _itow( int value, wchar_t *string, int radix );
        return TRUE;
}

int  GetProfileInt(const CString strSection, const CString strEntry, const int iDefault)
{
        ////代码同GetProfileString相似。
        ////只需将得到的CString类型转换成int型
        ////使用函数:int _wtoi( const wchar_t *string );
        return iDefault;
}

网友C:
code.google.com/p/inih/    看看这个吧,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google.com/p/inih/    看看这个吧, 挺好用的.

谢谢!我看看,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写的一个示例,已测试,VC6.0编译
(1)测试ini文件内容:
[DBMS_PROFILES]

非常感谢! 感动呐,大神

网友D(2013-11-17):
推荐lua,嵌入式的脚本工具,很强大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D:
推荐lua,嵌入式的脚本工具,很强大

lua脚本应该不错,只是没有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