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Y86代码啊

楼主(2013-09-01):
这几天在研究四轴,自己买了个GY86的传感器,5883测磁场,MPU6050,还有5611压力传感器集合在一起的,但是5883要通过MPU6050才能读取出来,看了一些MPU6050的寄存器资料,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都看了,但还是不怎么清楚,求哪位大侠提供一份代码!感激不尽!

网友:
电赛?买个四轴不就得了。。

网友A:
数据手册必须反复看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必须反复看几遍

恩恩,我配置了6050的0x37寄存器和0x6a寄存器,但是还是不能写入数据到5883

楼主(2013-11-24):
都忘了有这个贴了,打开MPU6050的旁路IIC模式用两句:
Single_WriteI2C(MPU6050_Addr,0x6A,0x00);//close Master Mode

Single_WriteI2C(MPU6050_Addr,0x37,0x02);//turn on Bypass Mode

网友B:
你好,有完整的工程吗,调了好几天了,总是读不出正确的数据,不知道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完整的工程吗,调了好几天了,总是读不出正确的数据,不知道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

最近一直在忙,还没有时间整理,你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终于整理出GY86模块的程序了,程序只是读出MPU6050,HW5833,MS5611的原始数据,数据未经处理,如果要处理的,注意数据的类型

网友C:
楼主的四轴做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四轴做的咋样了

调PID中,哎,不懂调,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PID中,哎,不懂调,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我也在调pid,也碰到了一些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调pid,也碰到了一些困难。。。

你是怎么调的,用绳子系住,悬空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调的,用绳子系住,悬空调?

对啊,十字模式,简单点。考完试继续调

楼主:
我的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十字模式,简单点。考完试继续调

我的X模式

网友D(2014-07-12):
我也用的GY86模块,但磁力计总是调不出来,角度值一直在0-60,300-360之间变化,我的初始化与你的相同。而且相同的程序我把GY86模块拿下来,换上单独HMC5883的模块,磁力计角度正常,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GY86模块,但磁力计总是调不出来,角度值一直在0-60,300-360之间变化,我的初始化与你的相同。而且 ...

你把纯数据量传上串口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