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做超温报警,定时计数器一工作数码管显示就会出现-00.0,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01):
DS18B20做超温报警,定时计数器一工作数码管显示就会出现-00.0,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请教。

好吧,谢谢各位了,是这个情况:测温正常时肯定不会开定时器,超温时打开定时器蜂鸣器就会报警,报警时会出现-00.0

网友A:
定时器不是一直在工作吗、?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B:
进定时器中断,把18B20的时序打乱了,校检不过,返回0了。大概是这样。

网友:
中断的原因吧,有可能中断丢失数据了,显示0

网友:
操作18B20的的每一个位时必须关中断

网友:
是的,操作18b20时关全部中断吧

网友:
什么问题?程序问题

网友:
数值是0的时候,不刷新就ok了嘛

网友C:
要在读取18B20 的时候关闭所有中断,或者中断时间大于18B20 的一次读取时间……否则很容易扰乱18B20的时序……

网友:
温度是不是变负值你忘了处理标点符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读取18B20 的时候关闭所有中断,或者中断时间大于18B20 的一次读取时间……否则很容易扰乱18B20的时序 ...

谢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不是一直在工作吗、?

谢谢!不是,我又在帖子里说明了一下,我觉得10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定时器中断,把18B20的时序打乱了,校检不过,返回0了。大概是这样。

谢谢,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