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H375函数问题

楼主(2013-09-01):
最近接触CH375,网上比较多的测试程序“51单片机控制CH375”,中,“HOST.C”文件里,引用到了“CH375DiskConnect()”函数,如下红色部分,但是发现整个工程文件里,对此函数只有声明,没有定义,程序运行到这里的时候,老是会出错,不能继续执行。请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if ( CH375s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支持CH375S和CH375A,但占用更多的代码空间 */

程序能执行到“break”,但是就不能往下进行了

网友(2013-10-06):
我这几天也在弄,遇到跟你一样问题,比如文件创建函数声明,但找不到函数实体...你解决了吗,看了下你的附件程序,我们好像同一个地方下的把..

刚才找到原因了,是因为CH375公司把源码封装在 XXX.lib z这个文件了,如图,看不到他的源码的

只能用他提供的函数名调用,按照他要求配置就可以在KEIL里面调用.lib里面的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