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音乐频谱

楼主(2013-09-01):
单独使用5110可以显示,单独使用FFT()和showbar()函数用串口调试可以,为什么我把showbar()里的数值显示在5110里就不行了,郁闷啊,请教大神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5110.h"
#include"ADDA.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ruct compx                                                                           //定义复数结构体
{
        float real;//实部
        float imag;//虚部
};
xdata struct compx s[ 64 ];  //数据缓冲区                         //FFT数据缓存放在XDATA空间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1,struct compx b2)         //复数乘法
{
        struct compx b3;
        b3.real=a1.real*b2.real-a1.imag*b2.imag; //实部1乘实部2-
        b3.imag=a1.real*b2.imag+a1.imag*b2.real;
        return(b3);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64点
{
        int f;
        int m;
        int nv2; //
        int nm1;
        int i;
        int k;
        int j=1;
        int l;
        struct compx v,w,t;
        nv2=N/2;
        f=N;
        for(m=1;(f=f/2)!=1;m++){;}
        nm1=N-1;
        for(i=0;i<nm1;i++)                                           //倒序操作
        {
                if(i<j)
                {
                        t=xin[j];
                        xin[j]=xin[i];
                        xin[i]=t;
                }
                k=nv2;                                                       //k为倒序中相应位置的权值
                while(k<j)
                {
                        j=j-k;
                        k=k/2;
                }
                j=j+k;
        }

        {
                int le,lei,ip;
                  float pi;
                  for(l=1;l<=m;l++)
                   {
                le=pow(2,l);                                                 //乘方
                    lei=le/2;
                    pi=3.14159265;
                    v.real=1.0;
                v.imag=0.0;
                   w.real=cos(pi/lei);                                           //旋转因子
                    w.imag=-sin(pi/lei);

                for(j=1;j<=lei;j++)                                           //控制蝶形运算的级数
                     {
                        for(i=j-1;i<N;i=i+le)                                         //控制每级蝶形运算的次数
                              {
                                ip=i+lei;
                                       t=EE(xin[ ip ],v);
                                       xin[ ip ].real=xin[ i ].real-t.real;   //蝶形计算
                                       xin[ ip ].imag=xin[ i ].imag-t.imag;
                                       xin[ i ].real=xin[ i ].real+t.real;
                                       xin[ i ].imag=xin[ i ].imag+t.imag;
                              }
                              v=EE(v,w);
                      }
                   }
          }
}
void showbar(void)
{
        uchar i,j,dat1,dat2;
        uint  tmp1=33,tmp2=33;

        for(i=0;i<32;i+=4)
        {
                float t0=0,t2=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t2=sqrt(pow((s[i+2].real+s[i+3].real),2)+pow((s[i+2].imag+s[i+3].imag),2))/2;

                tmp1=(uint)(t0/3);
                tmp2=(uint)(t2/3);

                for(j=2;j>0;j--)//行处理
                {
                        if (tmp1>=8)
                            {
                                     dat1=7;
                                    tmp1=tmp1-8;
                                }                         //满格
                        else  if(tmp1==0)
                            dat1=20;                                        //空格
                        else
                            {
                                dat1=tmp1-1;
                                tmp1=0;
                                }                                        //1-7格

                        if (tmp2>=8){dat2=7;tmp2=tmp2-8;}                         //满格
                        else  if(tmp2==0) dat2=20;                                        //空格
                        else  {dat2=tmp2-1;tmp2=0;}                                        //1-7格

                        /*UART_Put_Num(tmp1);
                        UART_Send_Str("  ");
                        UART_Put_Num(tmp2);
                        UART_Send_Enter(); */

                        LCD_write_pinpu(i/2,j-1,dat1); //dat1为0-8之间的数
                        LCD_write_pinpu(i/2+1,j-1,dat2);
                }
                                                                     //\\\\\\\\\\  这里是显示的部分,重点是确定I(频率),J,dat(幅度) 的值
                                                                        // \\\\\\\\\\\\\\\\\\\\\\\\\\\\\\\\\\\\\\\\\\\         \\\\\\\\\\\\///////////////////
                                                                         //\\\\\\\\\\\\\\\\\\\\\\\\         //////////////////////////////////////////////////
        }

}

void delay_ms()
{
  int i,j;
  for(i=0;i<6000;i++)
    for(j=0;j<200;j++);
}
void main()
{

     int N=64,i;                                                             //变量初始化,64点FFT运算
         float offset;
           LCD_Init();
  LCD_clear();
         AD_init();    //A/D转换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 UART_Send_Str("串口调试AD值");
        // UART_Send_Enter();
         offset = AD_get(1);

        while(1)
        {
                     for(i=0;i<N;i++)                                      //采集音频信号
                          {
                                ADC_CONTR=0xC8;                                         //40.96K采样率
                                while(!(ADC_CONTR&0x10));
                                   s[i].real=(AD_get(1)-offset)/4;//((((int)ADC_DATA-128)/2))*4;
                                   s[i].imag=0;
                          }
                    FFT(s,N);                                       //调用FFT函数进行变换
                          showbar();                                                        //显示频谱
        }
  /*int i;
  LCD_Init();
  LCD_clear();
  while(1)
  {
     for(i=0;i<8;i++)
         {
       LCD_write_pinpu(1,1,i);
       delay_ms();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