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关于时间戳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9-01):
在LPC1768的ucos-iii源码cpu_bsp.c文件中CPU_TS_TmrInit(void)函数中有这样两句代码“CPU_BSP_REG_DEMCR |= DEF_BIT_24; CPU_BSP_REG_DWT_CR |= DEF_BIT_00;”其中CPU_BSP_REG_DEMCR和CPU_BSP_REG_DWT_CR定义在cpu_bsp.c文件的开头,“#define CPU_BSP_REG_DEMCR (*(CPU_REG32 *)0xE000EDFC)”此处定义的地址0xE000EDFC在LPC1768的用户手册中未找到。为啥呢?该处地址是干嘛用的?

网友A:
看这个手册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网友B:
基于CM3架构的芯片,地址空间0xE0000000~~~~0xFFFFFFFF 用于存放服务于CM3内核的私有外设,因此在某个芯片的datasheet里是找不到的  。
推荐《ARM Cortex-M3 权威指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于CM3架构的芯片,地址空间0xE0000000~~~~0xFFFFFFFF 用于存放服务于CM3内核的私有外设,因此在某个芯片 ...

权威指南也是在ARM的手册基础上面写的,用权威指南的好处就是有个中文版,详细还得看手册。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权威指南也是在ARM的手册基础上面写的,用权威指南的好处就是有个中文版,详细还得看手册。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ucos%2Biii
你是大神啊,帮忙看看。
需要看哪里向解决道路迈进

网友C(2014-10-23):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手册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我看到这个手册这章都没有找到这个内容,求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这个手册这章都没有找到这个内容,求手册。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cortex-m3.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