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单片机是“死机”还是“程序卡死”?

楼主(2013-09-01):
如题:如何判断单片机是“死机”还是“程序卡死”?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晶振在起振,单片机就会在运行。至于运行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两者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区别在哪里?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不好意思哈,多见谅!
“程序卡死”我觉得比如进入死循环出不来什么的……
“死机”是不是和这个有区别,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矩阵键盘按键选择菜单,有时候按着按液晶就卡住不动或者无显示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在起振,单片机就会在运行。至于运行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那要怎么测量晶振的状态啊?

网友C:
只要外围电路没问题,mcu就会一直工作
即便遇到极端情况,也只是复位或者烧坏

mcu没那么脆弱~先检查程序吧!

网友D:
我感觉楼主所说的“死机”和“卡死”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可以仿真的话,可以在调试状态看看代码的执行
最好还是在源头解决,仔细查看代码,查看是否有问题,导致死循环
一般,单片机里面的程序都是死循环,我们可循环的以在中间加一个指示灯,查看程序是否正常
也可以加入看门狗,来解决死机
个人愚见,希望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楼主所说的“死机”和“卡死”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可以仿真的话,可以在调试状态看看代码的执行
最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经验不足,刚开始学会碰到很多困难,大家的帮助非常重要!谢谢。

网友E:
中断里写个闪灯的程序,灯在闪嘛肯定就没死啊~

网友F:
有时候由于干扰导致的死机,看门狗甚至硬件复位都没办法的,只能断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里写个闪灯的程序,灯在闪嘛肯定就没死啊~

好的,谢谢指点哈……这个办法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由于干扰导致的死机,看门狗甚至硬件复位都没办法的,只能断电才行 ...

是的,网上看到过类似的资料和文章……谢谢指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外围电路没问题,mcu就会一直工作
即便遇到极端情况,也只是复位或者烧坏

好的,谢谢指点……现在写程序的能力确实很弱……要努力向各位学习!

网友G:
肯定是内存越界原因居多,程序找不着道跑回来。

还是上面那朋友说的,开个定时器中断来闪灯,最实用,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内存越界原因居多,程序找不着道跑回来。

还是上面那朋友说的,开个定时器中断来闪灯,最实用,我就 ...

谢谢指点哈……这个办法确实非常好用。以后要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H:
定时器中断里面开个LED闪灯来表示单片机运行。以及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喂狗都是掩耳盗铃的坑爹做法!

试想一下,主程序(while (1)里面的代码)已经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定时器中断照样按时中断。这时候,LED照闪,狗照喂……

网友H:
最典型的就是arm的fault中断一般都会这一个while(1)的。因为这样方便调试器观看。要是你还在看定时器中断给你闪灯的话,系统肯定运行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典型的就是arm的fault中断一般都会这一个while(1)的。因为这样方便调试器观看。要是你还在看定时器中断 ...

那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么?还望不吝赐教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定时器中断里面开个LED闪灯来表示单片机运行。以及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喂狗都是掩耳盗铃的坑爹做法!

试想一 ...

如果是这样
就把主程序中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这样
就把主程序中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去吧

乍一看好高明的办法,实际一想,我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么?还望不吝赐教哈

我一般只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置位一些时间标志位。然后再主函数while(1)中去查询这些标志位。哪个标志位有效的时候执行哪一些操作。

如果有RTOS之后,我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只是在一个线程里面喂狗就是了。想想要是另外有线程卡死了,还不好检测。

网友:
有时候主循环里面的周期很长,例如500MS甚至1秒才能循环完成,在实时性很高的地方,所谓的标志都不知道被设置过多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