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MPU-6050算出Yaw后显示的值一直减小是为什么?求解?...

楼主(2013-09-01):
yaw一直减小,求解释

网友A:
同问啊,转动的话误差更大

加了5883好些

网友:
积分误差吧?

网友:
yaw方向上的漂移啊   因为加速度计只能修正pitch和roll的数据 但是不能修正yaw轴方向的数据  必须外加地磁传感器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转动的话误差更大

加了5883好些

同上 5883就是地磁传感器 可以修正yaw偏移

楼主: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2016-01-14):
楼主求指导!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电子罗盘 进行互补滤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