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电赛了,留名

楼主(2013-09-01):
常年潜水amo~ 。。。。 近来准备参加2013年电赛,发帖纪念,我们的方向为电源,目前基本弄懂逆变和DC-DC的原理,实物也做了几个~ 欢迎交流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B:
和我们一样~LZ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厄 ...  说三相逆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们一样~LZ成功了?

出来倒是真的出来了,不过波形比较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来倒是真的出来了,不过波形比较惨...

我们输出不稳定呢=0=~波形又瞬间是混乱的

网友C:
lz 13年4月才注册,看来以前是只看贴哈~~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厄 ...  说三相逆变啊?

嗯;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13年4月才注册,看来以前是只看贴哈~~
祝好运~

嗯嗯 以前一直没注册ID , 不过我运气还算好 赶在论坛改版之前注册了ID
还有两三天啊~

网友D:
我是做控制类的,呵呵,什么情况大家就知道了,呵呵能多学点吧,学校也不重视!!诶呀,还是稳稳当当搞电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控制类的,呵呵,什么情况大家就知道了,呵呵能多学点吧,学校也不重视!!诶呀,还是稳稳当当搞电子 ...

嗯  慢慢来嘛  能学一点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输出不稳定呢=0=~波形又瞬间是混乱的

这个是空载的波形...
带负载惨不忍睹、、。  我们那个时候拍了个视频 这个是截图的

楼主:
其实本人主要是做软件部分的,所以硬件部分懂的也不是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空载的波形...
带负载惨不忍睹、、。  我们那个时候拍了个视频 这个是截图的 ...

空载的时候不错了=0=,我们隔段时间还给你混乱下-00

网友:
还是失真了   啊啊     前几天做了个三相逆变忘记拍下波形了很漂亮i哦

网友E:
找到一张

网友:
这次电赛有没有预测会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张

你们的开关频率好低啊...   不过波形确实比我们的好看多了,
我们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部分的问题, 带负载的时候更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的时候不错了=0=,我们隔段时间还给你混乱下-00

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啊   逆变的时候又不用做相位跟踪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的开关频率好低啊...   不过波形确实比我们的好看多了,
我们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部分的问题 ...

开关频率高效率就下来了    我们这效率差不多在85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空载的波形...
带负载惨不忍睹、、。  我们那个时候拍了个视频 这个是截图的 ...

没有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闭环?

嗯 当时做这个主要为了理清思路验证原理什么的 .... 没做太细 想想其实挺可惜的。。。  只针对相位做了闭环 波形没做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频率高效率就下来了    我们这效率差不多在85 %

开关频率决定相位? 开关频率太高的话开关管的效率确实会下降,但是我看你们的开关频率应该没过10K吧  这个时候效率主要应该是在前级PFC吧 ? 如果真要做整体系统的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当时做这个主要为了理清思路验证原理什么的 .... 没做太细 想想其实挺可惜的。。。  只针对相位做了闭 ...

那么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你们应该是不能稳定下来的吧。。。特别是如果负载突然变化的时候。另外开关管频率一般都在20k以上,不然电感有声音。。
还有额。。。问下你么相位闭环的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张

谐波不是很好,需要继续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开关频率好低啊...   不过波形确实比我们的好看多了,
我们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部分的问题 ...

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吧,硬件问题的话比较好找,信号源随便各个方波,然后看滤波前的波形。。。。。。。。然后带负载之后。。。因为没有电压闭环。。。。。所以。。。波形完全失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空载的波形...
带负载惨不忍睹、、。  我们那个时候拍了个视频 这个是截图的 ...

孩子!估计你的表格没有做好吧。。建议表格用matlab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谐波不是很好,需要继续调

他们那个波形的原因是开关频率和后级滤波参数没统一造成的吧...
谐波具体怎么样应该用FFT看 , 然后看起来好像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你们应该是不能稳定下来的吧。。。特别是如果负载突然变化的时候。另外开关管频率 ...

嗯...  其实也就是捕获 然后同步,没有其他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同步还是后来做单相的时候才重新拿起来的厄,三相其实驱动信号就直接把120度的问题给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孩子!估计你的表格没有做好吧。。建议表格用matlab做

是matlab算的啊... 本来是用C printf 然后在窗口里直接截取,后来发现不太好,就换成MATLAB了,
直接fprintf的
代码现在还留着,我觉得可能硬件还可以提高,而且我们确实基本上就是开环的

网友:
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今年的题目到底是做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matlab算的啊... 本来是用C printf 然后在窗口里直接截取,后来发现不太好,就换成MATLAB了,
直接fpri ...

前几天逆变出的波形。。。。多亏了论坛里一位高人的指导。。。磁环什么的最讨厌了。。。
PS:同参加电赛的。。。做电源和放大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啊   逆变的时候又不用做相位跟踪什么的

所以觉得不科学=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逆变出的波形。。。。多亏了论坛里一位高人的指导。。。磁环什么的最讨厌了。。。
PS:同参加电赛 ...

想知道什么是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开源!!

==! 对比一下大家的波形 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滚粗了  那个逆变的波形是真心残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慢慢来嘛  能学一点是一点

是呀,学到东西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对比一下大家的波形 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滚粗了  那个逆变的波形是真心残次...  ...

好吧=0=,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学到东西才好

其实无所谓,我主要是为了毕业设计...   哈哈 能拿奖当然更好了~  今年都被飞机搞郁闷了  就看明天出什么奇葩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0=,加油!!!!

加油啊~   明天出题目了  嗯嗯 到时候再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啊~   明天出题目了  嗯嗯 到时候再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是休息时间了~  嗯嗯